请问有什么厂家能在钛金属上电镀一层铜?

楼主(2014-11-30):
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详细介绍在钛金属上电镀一层铜的工艺,请问有谁知道有这样的工艺的厂家?

网友:
女票实验室有镀铜镀镍镀金设备。不过是往硅片上镀

网友A:
常见的电镀方法都做不到或者做不好吗?
这恐怕要使用 溅镀法 ,就是使用脉冲直流电浆溅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电镀方法都做不到或者做不好吗?
这恐怕要使用 溅镀法 ,就是使用脉冲直流电浆溅镀。 ...

钛电镀比较麻烦是的要把钛表面的氧化层去掉, 因为钛的活性其实很好的,所以跟氧气一接触就被氧化了, 氧化后生成的的氧化膜非常的稳定和耐腐蚀,
就是这个氧化膜导致钛的电镀不能用普通的电镀工艺电镀,所以一般的电镀厂是没有电镀钛的工艺的。

网友:
为啥非要镀铜呢?
一直以来就有个疑问,像金属铝,钛,铬等金属都很活泼,遇到氧气马上会被氧化成氧化层,一般氧化物不导电(非熔融态),但是这几种金属都是导电的,或者说用作电传输时不需要专门除氧化层。这是为什么?
高中时问过化学老师,也没给解释清楚,这里哪位有了解的么?

网友:
lz这么高级的道具,干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钛电镀比较麻烦是的要把钛表面的氧化层去掉, 因为钛的活性其实很好的,所以跟氧气一接触就被氧化了, 氧 ...

原来如此。以下是溅镀的操作视频,目前国内好像没有公司会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0MDE4MjEy.html

网友B:
樓上說鈦活性的快面壁,耐高低溫,耐強酸鹼。電鍍的電極就是鈦做的

网友:
找电镀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說鈦活性的快面壁,耐高低溫,耐強酸鹼。電鍍的電極就是鈦做的

看了这个不知道是你面壁还是我面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不知道是你面壁还是我面壁了。

zh.m.wikipedia.org/zh-hant/钛
鈦的特性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它優良的抗腐蝕能力——它的抗蝕性幾乎跟鉑一樣好,鈦不受稀硫酸、稀鹽酸、氯氣、氯溶液及大部份有機酸的腐蝕[5],但仍可被濃酸溶解[16]。雖然以下的電位-pH圖指出鈦在熱力學上是一種活性很高的金屬,但是它與水及空氣的反應是非常緩慢的。

在純水、高氯酸或氫氧化鈉中的鈦電位-pH圖[17]
鈦在曝露在高溫空氣中時,會生成一層鈍氧化物保護膜,阻止氧化持續[4]。在最初形成時,保護層只有一至二納米厚,但會緩慢地持續增厚;四年間可達25納米厚[18]。但當鈦被置於高溫空氣中時,便很容易與氧產生反應[4]

网友:
Ti应该是非常活剥的金属,书上写的生产工艺是用金属镁去还原Ti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