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FXTH87胎压传感器系列器件以极小的规格

楼主(2014-11-30):
飞思卡尔FXTH87胎压传感器系列器件以极小的规格(封装尺寸仅7mm x 7mm)实现高度集成,具有功耗低、客户存储器空间大(8 kB)的特点,并采用独特的双轴加速度传感器架构。XZ轴加速度传感器提供运动检测和轮胎定位功能。
特性

    QFN 7 x 7 x 2.2 mm封装,带有用于检查的可见焊点
    100–450 kPa和100–900 kPa压力范围
    Z轴或XZ轴加速度传感器
    支持加速度传感器标准/精度公差
    低功耗唤醒定时器和LFO驱动的周期性复位
    用于降低功耗的专用状态机
    8位MCU/S08内核,配备SIM、中断和调试/监控器
    512字节RAM / 16 k闪存(8 k用于飞思卡尔库,8 k用于应用)
    内置315/434 MHz射频发射器
    内置125 kHz LF接收器
    6个多用途通用IO引脚(包括两个A/D输入)

网友:
1 从楼主的描述我知道了这个传感器集成了处理器。。也就是直接对这个传感器进行编程 就能实现。
2  这个传感器需要外围电路吗?

网友:
集成度很高的器件,标记

网友:
有个s08的核,

网友:
发个大图吧

网友A:
关键是这个到哪能买到 ?

网友B:
以前想弄TPMS, 了解一圈, 觉得成本太高, 单套硬成本>¥100。
后装还涉及到安装售后。。。搞不定轮胎店的话前景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想弄TPMS, 了解一圈, 觉得成本太高, 单套硬成本>¥100。
后装还涉及到安装售后。。。搞不定轮胎店的 ...

问一下飞思卡的技术支持,看能不能申请样片

网友C:
这个的无线段在315和433两段,容易受外界干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无线段在315和433两段,容易受外界干扰的吧。

下面有坛友给了大图,请查看,公共频段,这样的应用,433M在国内这个开放的频段比较好一些.没必要上高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这个到哪能买到 ?

你好,
如要购买的话,
建议到飞思卡尔官网问一下在线销售支持有什么正规的销售渠道,以免买到假货。
在线销售与支持链接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sp?code=SUPPORTHO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如要购买的话,
建议到飞思卡尔官网问一下在线销售支持有什么正规的销售渠道,以免买到假货。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2016-10-01):
引用 网友B:
以前想弄TPMS, 了解一圈, 觉得成本太高, 单套硬成本>¥100。
后装还涉及到安装售后。。。搞不定轮胎店的 ...

我来搞定轮胎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