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电机控制板 用什么降压方案好呢

楼主(2014-12-01):
画了一块电机控制板 ,用什么降压方案好呢? 输入电压40V以内 。

网友A:
你输出要多大,韩国HTC的电源管理芯片不错,建议你看看!

网友:
你是说的芯片的供电怎么提供吧,便宜简单就是阻容后用317,否者就是专用的电源管理芯片,但专用的一般都在40V以内,达到你这个电压等级价格会有点吓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要多大,韩国HTC的电源管理芯片不错,建议你看看!

韩国HTC,它们家不是出手机的吗?还出这个?有没有259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韩国HTC,它们家不是出手机的吗?还出这个?有没有2596?

出手机的那个是宝岛的THC好不好……

网友:
有的LM2596,HTC手机是台湾的,韩国的HTC是做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韩国HTC,它们家不是出手机的吗?还出这个?有没有2596?

我是韩国HTC的代理,如果要申请样片货技术问题,加我QQ:4531058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韩国HTC的代理,如果要申请样片货技术问题,加我QQ:453105832

好的,收藏好;

网友:
试问,你电机工作电压多少?电流多少?你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这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拓扑结构。

网友:
比较简单的LM317+78XX串联

楼主:
电机电压24v,MOS 是100v的 用的是IR2136驱动 , 所以想把电压范围做大点,  要输出一个12v的直流再转成5v 3v。我考虑上面因为有电流采样所以用线性降压是不是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电压24v,MOS 是100v的 用的是IR2136驱动 , 所以想把电压范围做大点,  要输出一个12v的直流再转成5v  ...

317+7805感觉是最经济的方案

网友:
MC34063,电感,电解电容,体积不大,还不怕发热。

网友:
你为何不告知我,工作电流的大小呢?

网友:
“考虑上面因为有电流采样所以用线性降压是不是比较合适”-----未必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