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与飞卡的结缘,有图片,有代码,有原理图,如果...

楼主(2014-12-01):
说说我与飞卡的结缘,有图片,有代码,有原理图,如果版主感觉不妥可以删帖并且扣掉飞

币!!!呵呵
4年前我来到现在的公司,在垃圾堆里看见一个板子感觉好奇。就问同事这是什么机器上

面用的。同事说JLG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用的,具体多高米数记不清了。我想这个应该要仔细

观察一下。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外貌。我把它一点点剥出来,拆掉后面的塑料壳,

MC9S12XD256CA!百度搜索发现是飞思卡尔的。(之前就了解51,哪知道什么飞思卡尔。原来是

搞CODESYS编程PLC的。51还是自己学的呢,我一个小小的职高怎么可能教你学51呢。)然后

我就去X宝看看没有XD系列学习板,没有!最后就买了xs128学习板!*qiu的。这不现在K系列

又来了,还得努力一把啊!
话说板子剥出来以后,我得把原理图画出来啊!DXP2004,一边用万用表测量一边画原理图。

反复不知道折腾多久,原理图出来了。我不敢保证没错误,我尽量量仔细了。现在给大家看

看!

话说原理图出来以后,我得弄程序跑跑啊!那时CW5.1还不熟,摸石头过河吧,先搞它的键盘

扫描吧,按照原理图来看它用了u6u7u8三个573锁存。下面括弧里面是我看到的HC573的使用

方法:(再看这个真值表,意思如下:
第四行:当OE=1是,无论Dn、LE为何,输出端为高阻态;
  第三行:当OE=0、LE=0时,输出端保持不变;
  第二行第一行:当OE=0、LE=1时,输出端数据等于输入端数据;
  结合下面的波形图,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a. OE=0;
b. 先将数据从单片机的口线上输出到Dn;
c. 再将LE从0->1->0
d. 这时,你所需要输出的数据就锁存在On上了,输入的数据在变化也影响不到输)
最后我弄

好了分时独立扫描按键端口程序,程序

在这

个附件里面:attach://240876.rar之后我又调试了CAN收发,都成功了

。到此,我只是说了一个电工喜欢做的事情。看见任何一块板子都想研究一下!呵呵!学习

是苦的但是也开心快乐。最后还可以鼓了自己的钱包!哈哈。吹牛完毕!谢谢大家!欢迎批

砖!编辑说明,想让程序附件显示在页面上。

网友:
呵呵,忆苦思甜啊,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第一次上班就安排修理不良品。摸不着头脑!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找块费板子,还能把原理图弄出来,还能写程序来跑,就凭这种精神,日后必成高手。

网友B:
板子原来是灌了环氧树脂的?

网友:
经历都差不多,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先参考开发板然后才熟悉这个芯片

网友C:
JLG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楼主Jlg什么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原来是灌了环氧树脂的?

不是环氧,是软的,类似橡胶的但是已扣就会掉一块,我一点一点用木棒撬下来的。

网友D:
第一张图的板上有飞线和焊过的痕迹,是维修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G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楼主Jlg什么dd

就是这个模样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的板上有飞线和焊过的痕迹,是维修过的吗?

是的,我自己修的,本来是坏的,是被替换下来的废品了。我修了自己玩玩!

网友:
我在我们公司的垃圾堆从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自己修的,本来是坏的,是被替换下来的废品了。我修了自己玩玩!  ...

就修了这么一点就能用,看来这块板的设计和质量都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修了这么一点就能用,看来这块板的设计和质量都是很好的。

正面还有一个贴片10K电阻开路了。可能还有其他没发现的问题,不过我已经画出原理图了。比较好对比了

网友:
LZ所发板子的布线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面还有一个贴片10K电阻开路了。可能还有其他没发现的问题,不过我已经画出原理图了。比较好对比了 ...

看你的板的芯片附近没有留芯片下载程序的接囗,估计还要飞几根线才能对芯片编程。

网友:
楼主可真有耐心和精力呀,居然把原理图和程序都搞出来,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找块费板子,还能把原理图弄出来,还能写程序来跑,就凭这种精神,日后必成高手。 ...

高手不敢当,我自己感觉就是非典型菜鸟,菜鸟是感觉有难度就撤了,我是很想搞明白这个板子是个什么情况。别人可以把这个方案用在这类机械上面,我为何不能动动小脑筋呢。哈哈

网友:
嗯,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的学习

网友:
刚进公司有个这样的机会还是不错的

网友:
呵呵,楼主的做事风格令人佩服啊,够耐心!!!

网友:
楼主高手啊,肯定费了不少劲啊,我们之前的板子放那都当垃圾了,都没人管没人问的

网友:
这么好的板子,怎么会在垃圾堆里?

网友:
看这板子上的连接器就知道使用环境不一般。

网友:
从12系列开始, 相当于二档起步.
是从08开始起步的,

网友:
又见 楼主 ,好样 的,顶

网友E:
不懂是什么东西

网友:
线路板很漂亮

网友F:
靠,我是搞PLC的啊,我不是搞电子的,领导硬生生把我让我用电子的方式实现PLC的功能,从此在这条路上风风雨走了这么多年,其实蛮不爽的,电子是毁人不倦的;

网友:
我刚毕业也干过这事情,拿了一个板子用万用表全部反向测量出来,然后自己修改后重新制板跑起来。那是89C51的板子。

网友:
板子挺好看的,器件密密麻麻的

控制板吗?

网友:
板子看上去挺漂亮的 一看就是好东西 反向推理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靠,我是搞PLC的啊,我不是搞电子的,领导硬生生把我让我用电子的方式实现PLC的功能,从此在这条路上风风雨 ...

兄弟,你真逗,你能替代plc说明你贼牛逼。多多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是什么东西

一个工程机械的控制板,国外的大公司。JLG,高空作业车

网友:
以前在个电子公司的时候,垃圾堆烂板不少,什么FPGA、POWER-PC、龙珠、、都有,,可惜太高达上了,玩不转还正是一堆垃圾了,,,楼主很有研究精神啊

网友:
不错,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
我和英特尔缘分还多呢,我一直用它家的U

网友:
抄板挺麻烦的,,还好板子看着不复杂

网友:
双层板还可以抄出来,层数多的话就不好玩了,lz搞的不错

网友:
lz精神可嘉啊
都是以搞公司等级品出来的人

网友:
楼主这证据好充分啊 。 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666,不过更希望你的东西能多一些近期工作

网友:
双层板比较容易抄出来,多层板就需要辅助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