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替换高精度运放

楼主(2014-12-01):
我现在的LM358用+-5V供电
有什么高精度低温漂的运放能直接替换LM358的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TL082

网友:
这个比较多了,ti,adi都有很多

网友:
AD822怎么样,好像PIN2PIN兼容的。

网友:
基本上我见过的单电源双运放都是这种出PIN顺序,只要封装一样都能直接替换,当然得注意参数选择了。

网友A:
NE5532、TL072都可以吧, 都是双运放,  能不能直接替换要看datasheet看细节上有没有差别。

网友:
参考OP07, 但是是单运算, 脚位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5532、TL072都可以吧, 都是双运放,  能不能直接替换要看datasheet看细节上有没有差别。 ...

NE5532的结构不一定适合,SOP8脚双运放脚位都一样

网友:
这个要求定义的太笼统。失调电压,带宽,压摆率,电源电压,轨到轨输入输出范围,等指标都是决定你选择哪个型号的依据。当然还有价格!

网友:
只能回答:有很多

网友:
是简单的,找供应商推荐

网友:
楼主根据要求然后在TI和ADI官网上选型

网友:
opa2140,脚位一样,性能更好,不过价钱也……

楼主:
用opa2277可以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