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标准的PMOS开关电路,大家以后参考这个就行了

楼主(2014-12-01):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只要是比单片机电压高的都是使用这个电路的。

网友A:
10K的电阻的下端最好直接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网友:
其实还少了一点,可以加个加速关断电路,这样靠10K电阻关断有点慢

网友B:
还不够标准,名称应该是“PMOS负载开关 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够标准,名称应该是“PMOS负载开关 电路”

这个比较标准吧?

网友:
传一个更标准的

网友D:
楼主切换音频小信号用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切换音频小信号用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好呢

SN74LVC1G3157DBVR

网友:
在前级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E:
楼主,话说你这图连基本的封装都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切换音频小信号用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好呢

模拟开关就可以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话说你这图连基本的封装都画错了。。。。

看得够仔细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话说你这图连基本的封装都画错了。。。。

从图可以看出,这种PMOS管是有方向性的,D到S为常通状态,S到D则是通过G的电平控制通断,如果D和S方向接错了,起不到开关作用了!

网友H:
4.7K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限流吧,减少静态电流~

网友:
9楼的R22,和10楼的R68,一个接在三极管的C极,一个接在MOS管的D极
后者的MOS管的驱动电压是否应该是4.7K×Id+Vgd(sat)?
如果Id变化,则工作点有漂移,不利于电路工作的稳定性?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这样接法和9楼的接法那种更好

网友:
这个可以有,感情问下 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

网友:
学习下MOS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从图可以看出,这种PMOS管是有方向性的,D到S为常通状态,S到D则是通过G的电平控制通断,如果D和S方向接 ...

是的,如果没有型号,按照楼主的电路图完全是错的,无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得够仔细的啊

不是仔细的问题,按照现在的图看的话是错的,根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仔细的问题,按照现在的图看的话是错的,根本不能用

你说的是哪块?mos的寄生二极管么?方向是对的。。如果是指mos我都说是pmos了,那个箭头有点模糊,但是实际是对的。向外指的。。

如果你是指mos的二极管没画,那我就不说啥了。。

网友I:
标题改了,楼主的图是nmos,昨天怎么看都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标题改了,楼主的图是nmos,昨天怎么看都不明白

你眼神还真好使啊。都能看出是什么mos,话说我看不清,所以我都说pmos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眼神还真好使啊。都能看出是什么mos,话说我看不清,所以我都说pmos了。。

这箭头就像是朝里的啊!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箭头就像是朝里的啊!

是的,非常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眼神还真好使啊。都能看出是什么mos,话说我看不清,所以我都说pmos了。。

你说是pmos没错,但是传一个那么糊的图片,至少大部分人都认为是箭头朝里的,会让人误解你pmos还是nmos都搞错了,如果认错了mos,电路当然就不对了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分享电路。

网友:
我也来个图

网友:
如果能够加入过载限流保护就更好了。过流很容易烧m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4.7K电阻有什么用

还是楼主电路标准些,对GS电压做了钳位

网友:
36楼的应该才对,楼主的电路如果输入电压比较低的时候,P管应该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楼上的分析刚好相反

网友:
哈哈,好似是,想成N管了

网友:
就被楼主位的mos管好别扭,体二极管方向都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如果没有型号,按照楼主的电路图完全是错的,无用

好眼力啊,佩服;

网友:
稳压管是什么作用

mos管输出端加个下拉电阻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网友:
不知,开关速度如何

网友:
楼主的PMOS画错了

网友:
一路看下来,没条件测试(几个管子都步常见),都不知道选哪个了
欢迎有条件的搭接电路测试下发帖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备用了

网友:
果断收藏不错,一定用的到

网友:
频率范围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话说你这图连基本的封装都画错了。。。。

哈哈,pmos箭头朝外…………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电路,不过那个稳压管和中间那个4.7K完全不需要

网友J:
又来一个mos驱动mos的,呵呵。还是用三极管驱动mos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又来一个mos驱动mos的,呵呵。还是用三极管驱动mos最好。

请问,为何?

网友J:
mos管的输入阻抗太大,属于电压驱动型器件,容易受到干扰造成误动作,而三极管则是电流型驱动器件,抗干扰有天然的优势,在这种电路中MOS管只适合做一个开关来用,而驱动最好用三极管。
在这个电路中楼主采用了G级钳位的设计,实际上要根据不同的管子来调整中间那个4.7K的阻值,以免发生关不断的情况。

网友(2015-07-20):
友复习了  谢谢楼主啊

网友:
谢谢, 收下了, 以后用的到.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不错!这个电路关键看怎么用!实际使用中满足需求越简单越好@!

网友:
没用过就不要来害人

网友(2015-08-20):
记号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面的驱动电路只适合低速的,高速的话,上面没有一个合格的。

是的,只是作为开关机用。高速的需要用2-3个三极管搭建或者集成IC的。

网友:
MARK 36楼不错,适合电池之类的供电工作

网友:
10V稳压管是Vgs限制不大于10V?

网友:
有直接把整个电路集成在一起的芯片吧?

网友:
可以用,不过在看看网友的讨论又学习了.

网友(2015-11-22):
楼主的电路没什么问题吧,而且那个稳压管用的好!Vgs很脆弱,一般都是20V!

网友:
控制信号那里要加个10u电容,不然容易震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标准吧?

看看这个

网友:
Z1是什么作用?

网友:
保证Z1的阳极永远低于阴极电压12V。

网友:
等这个电路等的好辛苦呀  解决了现在遇到的问题,不过我已经用其他方案了 555  还是顶一个

网友:
也是我一直在使用的,很好用。

网友:
非常好的电路  谢谢

网友:
Z1的原型也为电阻,用来分压的。该电路是通过楼主的电路变换过来的。用较少器件的简单电路,加快MOS开关速度。
一般MOS控制电压在20V以下,分压电阻的阻值较大,稳压管击穿时阻抗很小。

网友:
顶一下,以前一直把MOS管当三极管一样用的

网友:
1K应该是10K吧

网友:
上拉我一般100K--1M

网友:
大电流怎么样?

网友:
这个还真值得收藏一下,各种标准图啊

网友:
这个不以应该讲标准吧,不同应用有不同对应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话说你这图连基本的封装都画错了。。。。

楼主的图是正确的,没有错!!
放大以后再看,同你给出的一样。

网友(2016-06-27):
关键是低压的压降问题

网友:
基础电路,马克备用。

网友:
4.7K的可以不要

网友:
我去,抛玉引玉,坛子里卧虎藏龙,佩服不已

网友M:
请问,下面的三极管能不能换成NMOS?    为什么这种用法都是下面用三极管不用NMOS?

网友:
中间那个电阻4.7K用不用要看输入电压了,楼主那个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6-08-05):
这个PMOS可以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图是正确的,没有错!!
放大以后再看,同你给出的一样。

把控制信号接到Vout,调整分压电阻阻值,在三极管基极加电容,
这样调整一下是否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1.延时缓慢上电,保护后端电路
2.电池供电方式下的低电压断电保护,防止电池过放电。

网友:
有个问题啊,在开关电路中的PMOS,今天看spec,D极的连续电流Id约为3.5A,而Is则只有1A,
那我们选型的时候,是按照Id来选还是Is来选呢?
这两者为什么会不一样?是因为体二极管的缘故吗?

网友:
真的好用。

网友:
非常感谢, 果断收藏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用过的,  本人经常用这个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图是正确的,没有错!!
放大以后再看,同你给出的一样。

Pmos  G极的拐角 总是和S极在同一侧!

网友:
注意, 看上面那个10V的稳压管, 4.7K可以改变参数, 但是不能不要!

网友:
驱动三极管的3.3K 和 1K ; 我设计的时候一般是调过来配置的, 下拉4.7K~10K, 输入限流510欧姆~2K!

网友:
挖的真深。越是基本的电路越是技术的考验,一直用plc控制继电器的飘过。学习了

网友(2016-12-05):
PMOS开关电路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的电阻的下端最好直接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不行的,有的PMOS VGS有要求。

网友:
不错,留着备用。

网友(2019-07-09):
Mark,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的电阻的下端最好直接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不妥              ……

网友(2019-12-12):
正需要PMos驱动,谢谢!

网友(2021-05-10):
这个漏电流大约是多少?当控制信号为低时,整个电路静态功耗多少呢

网友:
标准的PMOS开关电路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J:
mos管的输入阻抗太大,属于电压驱动型器件,容易受到干扰造成误动作,而三极管则是电流型驱动器件,抗干 ...

驱动速度怎么才能快一点,减小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下面的三极管能不能换成NMOS?    为什么这种用法都是下面用三极管不用NMOS? ...

因为安全,我试过Nmos驱动,用手触摸那部分电路就全开了。

网友:
做个记号,留着后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