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周多奋斗,终于初步完成了自己的春风电源!

楼主(2014-12-01):
板子打来很久了,元件也买来很久了,但一直没时间,最近有空就把电源一口气给做了   续上次发的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666-1-1.html
方案:
操作面板:就一功能键+一EC11编码器,显示用SPI接12864。 功能键操作所有功能,如中途要退出,什么也不操作10秒后自动退出,编码器按键用来切换调整步进。
                具体顺序:电压调节———电流调节——提示1——提示2——0.1V校正模式———30V校正模式————0.1A校正模式————4A校正模式————复原模式。
                正常模式下编码器无效,只有按下功能键到电压或电流调节时才有效,10秒不操作后自动退出到正常模式

制作中遇到的问题:
1、139,140三极管的封装搞错了,BC脚反了。
2、运放TL084的电源和地原理图中搞反了,调试时烧了一块TL084, 不过还好运放是对称的,把它调个头就好了。
3、7805、317、7812的封装焊盘孔搞太小了,最后用刀子把引脚刮细解决。
4、还犯了一最大问题,订做的200W变压器居然忘了双12V的绕组,结果就是另外买了一10W的小变压器
5、原理图中电压取样运放的正负极性也搞错了,还好是通过4.7K电阻接到运放上的,交换一下电阻引脚解决
6、春风网上的程序代码不能运行,感觉有点乱,就自己参考着重新写了一遍,估计更乱,哈哈,不过至少自己看着很好,修改起来也方便。

还有最好搞一个5V的绕组给LM317供电,春风用12V供电变成3.3V,压降太大发热较重。

虽然有这么多的问题,不过最后还是完成了。
下一步,找一外壳装上,找了一圈后总结: 以后做这类东西最好把所有配件还有外壳买好后,再根据具体尺寸来做PCB。
本来想再做一版PCB的和定做一变压器,但想想这里还有9套PCB放在这里还做个变压器也挺贵的,就算了,找个大点的外壳装起来就算了。再有空把蓝牙串口接上,再写个上位机程序。

最后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纹波还行,至于调整精度因为没有好的万用表,大至校正了一下,马马虎虎能用就行。 有空多放几个校正点估计会准很多,只是校正会更麻烦点。

网友:
不错。变压器定做多少啊?

网友:
来观摩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变压器是多高的,我用的是环牛,高度低于63mm
我做的春风电源电路板是固定在散热器上,散热器是一个驱动器的外壳

变压器+驱动器外壳都放在一个功放机箱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变压器是多高的,我用的是环牛,高度低于63mm
我做的春风电源电路板是固定在散热器上,散热器 ...

200W变压器用BK的,10cm左右。加上板子10cm,加上散热器5cm,功放机箱估计放不下,只能买个铁壳机箱了。再说功放机箱也不便宜,还有面板开孔也不好做。

网友:
面板开孔我用的是亚克力

网友:
恭喜恭喜,终于成功了!

楼主:
在调试中发现,电流零时总是有20ma的显示。后把板子铜箔割断接上一10K的平衡电阻后显示归零。

网友:
观摩一下,用散热器做外壳的方法还是很酷的

网友:
不错
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变压器是多高的,我用的是环牛,高度低于63mm
我做的春风电源电路板是固定在散热器上,散热器 ...

这个漂亮啊。我的春风电源,2年多了,还在裸奔中。

网友:
电路板放在散热器上的效果图(mos管放在左侧电容的下面,与散热器紧密贴合)
这个散热器尺寸比较合适,能够布下所有的元器件。要增强散热能力的话,加大风扇功率或者将散热器固定在机箱上。

网友:
看起来的很不错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什么时候有成品呢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好DIY;

网友:
挻漂亮的,调试口为什么不用SWD呢

网友:
看起来好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