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4-12-01):
      tms320f28035的复位电路由阻容复位组成,一次做实验过程中,机器炸机。后来发现控制板连接不上仿真器了---没炸机前一直正常,如图1所示。
    具体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1200/-1041
        Error during: OCS, Target,
        Device driver: Problem with the Emulation Contro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xx AH_XDS510PLUS Emulator
        Cpu Name: TMS320C2800_0
    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复位引脚一直在复位,74hz,低电平持续大约60us。如图2,图3所示
    请懂得人给分析下,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复,问题我找到了,是仿真器问题。换了一个仿真器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A:
炸机过程中你的仿真器一直连着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过程中你的仿真器一直连着板子?

没有,上高电压的话,不会带仿真器跑的。容易把电脑搞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上高电压的话,不会带仿真器跑的。容易把电脑搞坏

了解。但不明白的是仿真器怎么突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但不明白的是仿真器怎么突然坏了?

是的,不知道怎么就不能下载程序了,换一个仿真器就可以了

网友:
正好碰上狗屎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