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永磁同步电机FOC控制

楼主(2014-12-01):
各位坛友,又来麻烦大家了。
最近还在做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遇到些问题。拿出来和大家交流交流,有想法的说说想法,未来想做这一块的也可以借鉴一下。
FOC算法我就不多说了,各大芯片厂商都有代码提供,下面贴上一张图,是飞思卡尔的(仅供交流使用)。

现在问题来了:
1.上面写的Park Trans是指我们一般教科书上认为的那种么?还是matlab里面与A相对着的那种?
2.速度采集回来,需不需要简单的滤波?
3.一般的交流伺服,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加入电感么?

目前电机控制速度不正确,一直在抖动中前进,很是无解。
我也会及时更新最新成果的。。。

网友A:
park教科书上的就可以,一般都直接用ti
速度当然要滤波
一般不加电感;

最还先调好转矩环再调试转速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k教科书上的就可以,一般都直接用ti
速度当然要滤波
一般不加电感;

谢谢指导,我下一步就打算做转矩环测试,也就是给定Iq。但问题是,如果给的太大,会飞掉么?
速度环滤波的话,需要专门设计滤波器么?

网友:
先调电流环,再调速度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下一步就打算做转矩环测试,也就是给定Iq。但问题是,如果给的太大,会飞掉么?
速度环滤波 ...

电流环调试,一般需要负载,有测功机最好;
转速滤波,一般简单的低通滤波就可以

网友B:
顶,希望楼主尽快做好,好好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调试,一般需要负载,有测功机最好;
转速滤波,一般简单的低通滤波就可以 ...

这个条件这边可能难以满足。。。。自己想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希望楼主尽快做好,好好交流交流

一定一定

网友:
过来蹭经验

楼主:
各位坛友,今天下午,阅读TI的PMSM3_2例程中的svgen_dq.c代码。这个文件主要是用于产生SVPWM波的。
其中有一段代码感觉有点疑问:
// Inverse clarke transformation
    Va = v->Ubeta;
    Vb = _IQmpy(_IQ(-0.5),v->Ubeta) + _IQmpy(_IQ(0.8660254),v->Ualpha);  // 0.8660254 = sqrt(3)/2
    Vc = _IQmpy(_IQ(-0.5),v->Ubeta) - _IQmpy(_IQ(0.8660254),v->Ualpha);  // 0.8660254 = sqrt(3)/2

// 60 degree Sector determination
    if (Va>_IQ(0))
       Sector = 1;
    if (Vb>_IQ(0))
       Sector = Sector + 2;
    if (Vc>_IQ(0))
       Sector = Sector + 4;

上述的clarke逆变换,好像和我们常用的不一样。
常规的应该a轴与alpha轴是一样的。
这就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电机的数学模型中,Uabc是使用cos表示还是使用sin表示呢?
一般国内比较喜欢用cos表示。

楼主:
如果电机在设计时,使用sin数学模型的话,电机电角度需要添加偏置。

网友:
留下QQ 作交流

楼主:
交流都在论坛上吧,有问题可以回复,这样大家也都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都在论坛上吧,有问题可以回复,这样大家也都能看到。。

看英飞凌的比较完整
Sensorless 方面,microchip与 TI 及英飞凌都不一样,由其角度及位置计算各家流程也不同.

网友(2015-07-29):
记一下号...

楼主:
1.上面写的Park Trans是指我们一般教科书上认为的那种么?还是matlab里面与A相对着的那种?
2.速度采集回来,需不需要简单的滤波?
3.一般的交流伺服,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之间加入电感么?

针对这三个问题,我现在统一回答:
1.PARK变换根据自己需求来,不一定是和matlab里面一致的。
2.速度采集回来,不需要滤波。
3.电感可以增加,很小的。有些会并联阻尼电阻。

封贴

网友(2015-09-28):
引用 楼主:
1.上面写的Park Trans是指我们一般教科书上认为的那种么?还是matlab里面与A相对着的那种?
2.速度采集回来 ...

问一下转速测量,比如增量式的,采用什么方法测得转速,测得的是一个控制周期内的平均转速还是每个采样点的瞬时转速?

网友C:
TI有个FOC控制 还有个FAST控制 用DSP STM32F27 我前段时间花了一个星期做了2个 卖给其他公司了 13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有个FOC控制 还有个FAST控制 用DSP STM32F27 我前段时间花了一个星期做了2个 卖给其他公司了 13万  ...

不错的价格,代码也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