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官方的KE02-SC的例子led。不懂的void RTC_Task怎么调用的。

楼主(2014-12-01):
第一次接触飞思卡尔的片子,硬着头皮看。

void RTC_Task(void)
{
    /* toggle LED1 */
    LED0_Toggle();

}
这个程序没有在主循环的调用,是怎么执行的呢?
看样子与初始化有关
RTC_SetupTimer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RTC_CLKSRC_1KHZ,3, RTC_CLK_PRESCALER_100);

这是原函数:
void RTC_Init(uint8 clkSrc,uint16 modulo, uint8 prescaler)
{
    SIM_SCGC |= SIM_SCGC_RTC_MASK;                     /*enable clock to RTC*/
    RTC_MOD= modulo;                                   /*NOTE: RTC_MOD must be written after RTC_SC*/
    RTC_SC =  0 | RTC_SC_RTIE_MASK | RTC_SC_RTCO_MASK ;
    RTC_SC |= ((clkSrc & 0x3) << 14) | ((prescaler & 0x07)<<8);
    /*enable interrupt*/
    enable_irq(20);
}

void RTC_SetupTimerCallback(T_RTC_Callback pfnCallback)
{
    RTC_Callback[0] = pfnCallback;
}

但是怎么和函数void RTC_Task(void)关联在一起的呢?
初学,莫笑话我哦。

网友:
是一个回调函数,你看一下定义在哪个指针列表里面的

楼主:
听说过回调函数,但是不懂。在51习惯了,这个几乎没有接触呢。

网友A:
有操作系统吗???

网友:
1-回调函数,楼主可以看一下c和指针一书
2  我是这么理解回调函数的,在用的时候将应当函数名赋值给一个指针。。
3 稍后晚些在理解一下回调指针再来说一下。

网友:
怎么还用到了回调了,等板子来了赶紧试试

网友B:
callback 是回调函数,这个一般大学的c课程中好像是不讲的

网友:
找一下T_RTC_Callback的定义,按其格式创建以个函数,调用时参数为所创建的函数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llback 是回调函数,这个一般大学的c课程中好像是不讲的

1  谭浩强的c语言书应当是大学使用最多的。书中也没有明确给出回调函数。
2  我们学c语言的时候,老师后边都不教了。
3 那本书中的函数指针 但是和回调函数密切联系的。

网友:
没有使用过,好像是比较复杂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谭浩强的c语言书应当是大学使用最多的。书中也没有明确给出回调函数。
2  我们学c语言的时候,老师后 ...

毕竟学校教的是有限的,只是领我们入门而已,具体要在工作中慢慢学习领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操作系统吗???

这个没有操作系统吧

网友:
最好能把工程文件也上传到帖子里

网友:
回调类似触发中断,切换到另一个任务执行,然后再回调到主任务。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回调函数

网友D:
好好看看rtc.c、rtc.h文件
LZ还差一个中断函数,void RTC_Isr(void),这个函数间接调用了RTC_Task函数。

网友:
表示不懂,等大神出现

网友:
这个是回调函数,用起来没什么的,见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谭浩强的c语言书应当是大学使用最多的。书中也没有明确给出回调函数。
2  我们学c语言的时候,老师后 ...

谭的书里面确实 没有这方面的,根本就没有提及,我刚开始遇到这种写法也不懂,网上搜了才知道的,谭的书讲的还是很基础的,要想提高靠谭的书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操作系统吗???

根据我的了解,回调函数和操作系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你想怎么用回调函数都行,在哪里用都可以,当然不用回调函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
1、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35-1-1.html
开贴,发了一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2、我还没用研究ke02。无法给出细节大答复

网友:
问楼主个问题。。那个srec 类型的文件。在keil5 下咋么生成呢。。

网友:
楼主,主要是指针你搞清楚了就明白了,或者是楼主本来搞明白了,转不过这个弯。
这个库很有意思,他通过调用RTC_SetupTimerCallback(RTC_Task)来将程序切入到RTC_Task这个函数。实际上是地址传递。
你也可以调用此函数将程序切入到任何一个你想要执行的程序。
仔细看配置文件和.h文件,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中间多了一层包装而已。

这和操作系统没什么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移植方便,不需要去改动应用层,只需要写好驱动层,应用层的程序就可以直接copy使用,程序也更有条理。
(个人使用经验,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LS解释的很好的,分层时常用。

网友:
我能说谭老师的书很简吗,坑了不少人,c primer plus国外的书里面讲的很细的,而且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看看rtc.c、rtc.h文件
LZ还差一个中断函数,void RTC_Isr(void),这个函数间接调用了RTC_Task函数。 ...

官网的例程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