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Altium designer 找不到查看库文件的目录,这是怎么回...

楼主(2014-12-01):
在我的Altium designer 找不到查看库文件的目录,这是怎么回事,下面由我附的两张图
这是我的Altium designer
正常的可以查看库文件的是
为啥我的ad会这样,怎么才能查看库文件,求指导

网友:
二楼已经给出了答案 ......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摸索!

我从 99SE 转到 AD09 ,结果就是用的痛不欲生 ...... 不知道多少回想掉头回到 99SE 上 ......

网友:
楼主板块发错了,应该发到PCB板块。。

网友:
自古2楼出真相

楼主:
哇,果然搞定了,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果然搞定了,谢啦

不谢。。。互相帮助

网友(2015-01-07):
自古二楼出真相,楼主既然要转到AD还是看看AD相关的基本书吧

网友:
2楼这个动画示意做的不错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