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02的ADC寄存器疑惑

楼主(2014-12-01):
在读手册时看的实在是不明白自己用的时候改如何选择,有遇到的请帮忙解惑
1:ADC_SC1的ADTRG   可否举例说明在什么条件下选择硬件触发在什么调价下选择软件触发
2:ADC_SC4的AFDEP     是否有计算公式表示在什么样子的条件下选择生么样的等级,一共七个等级如何才知道选择的是自己适合的呢

网友:
硬件触发、软件触发,这个st里也有,硬件触发要选触发源的,常用的比如定时器。

网友:
可以直接提问飞思卡尔FAE。。。

网友A:
第一个是选择触发源的,第二个就不太知道了,这个芯片手册没看呢,你还是好好看下吧,里面应该有讲解的,或者问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选择触发源的,第二个就不太知道了,这个芯片手册没看呢,你还是好好看下吧,里面应该有讲解的,或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没看到详细的说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没看到详细的说明呢

你好,楼主!
关于ADC的硬件触发源在Chapter 3:Chip Configuration有说明,如下图所示。

网友:
楼主,ADC的触发是根据你的需要进行配置的,举个例子,如果你ADC采样是规律的,比如100us 采样一次,那你就可以用定时器触发,如果是不规律的事件触发那可以用软件触发,或外部中断触发。这里只是举例。
至于等级选择,不仅仅要看手册上怎么说,要配置几个等级测试一下找出适合自己产品的,即使是手册给出了要配哪个等级,也要结合自己的产品进行测试。

网友B:
不知道非触发情况能省多少电, 以前都是程序来控制ADC启停

网友:
7楼和6楼基本给出答案,看触发要求和实际的等级需求,如果有开发板可以试一试~

网友:
硬件触发主要外设,触发等级之类的自己定吧,实在不行在实际中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非触发情况能省多少电, 以前都是程序来控制ADC启停

软件触发怎么控制呢,举个例子呗,第一次接触ADC,谢谢

网友:
看手册吧 兄弟。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

Kinetis E系列_ADC模块 http://wenku.baidu.com/view/1c43bd155901020207409cbd.html

网友:
Kinetis E系列入门级芯片KE02 ADC模块提供转换结果FIFO存储器,可以支持高达8个ADC通道的采样值。

本例中文说明重点讲解了如何使用ADC模块FIFO存储器,并对重点函数做了详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