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的电脑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箭头,始终存在...

楼主(2014-12-01):
忙看下,我的电脑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箭头,始终存在...
今天在看屏幕的时候发现了屏幕上有个箭头,不管开什么软件,都在屏幕的最前端。

楼主:
大神们帮我看看,是不是中了什么病毒

网友A:
桌面上这么多东西啊,开机重启也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上这么多东西啊,开机重启也是有吗

开机还没多久

网友:
墙纸上的

网友:
估计是刷新没缓存过来,重启下就行了~

网友:
壁纸上的吧

网友:
先重启下试试

网友:
换个壁纸吧

网友:
欣赏了一下桌面

网友:
注销下试试,不行重启下应该可以

楼主:
这是WIN7的默认壁纸,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那就进程一个一个结束

网友:
桌面很丰富~

网友B:
曾经搞过这么一件事,把朋友的桌面全屏截图保存,然后用它替换掉桌面壁纸替换,再把桌面所有东西全部隐藏。然后就看着朋友回来后拿着鼠标做死的点啊点,就是点不开

楼主:
重启了好像就没了,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C:
用鼠标点那个箭头,看是哪个软件自动现身,就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鼠标点那个箭头,看是哪个软件自动现身,就它了。

用鼠标点过,没反应的

网友C:
右键点击看看。要不就是显示器自身的显示内容,换个显示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键点击看看。要不就是显示器自身的显示内容,换个显示器看看

现在重启了,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搞过这么一件事,把朋友的桌面全屏截图保存,然后用它替换掉桌面壁纸替换,再把桌面所有东西全部隐藏。 ...

哈哈,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
一个人所有做过的坏事会记得一清二楚

网友:
问题有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搞过这么一件事,把朋友的桌面全屏截图保存,然后用它替换掉桌面壁纸替换,再把桌面所有东西全部隐藏。 ...

网友:
应该是小bug,重启就好了

网友:
DOTA毁一生

网友:
哈哈,电脑问题百分之七八十可以用重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