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U9250用SPI无法读取AK8963传感器I的数据

楼主(2014-12-01):
        坛友们好,目前我正在使用9轴传感器MPU9250,目前可以读出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并能准确地读出Roll角和Pitch角,只剩Yaw数据一直漂移,经检索知道得用磁力计来校准Yaw角,所以配置读取AK8963的寄存器。代码均参考另一位台湾坛友,配置如下:
{0x80, MPU6500_PWR_MGMT_1},     // Reset Device
      {0x01, MPU6500_PWR_MGMT_1},     // Clock Source
      {0x00, MPU6500_PWR_MGMT_2},     // Enable Acc & Gyro
      {0x06, MPU6500_CONFIG},         // 5Hz
      {0x18, MPU6500_GYRO_CONFIG},    // +-2000dps  1
      {0x00, MPU6500_ACCEL_CONFIG},   // +-2G
      {0x0E, MPU6500_ACCEL_CONFIG_2}, // Set Acc Data Rates 1k 5Hz
      {0x30, MPU6500_INT_PIN_CFG},    //
      {0x4D, MPU6500_I2C_MST_CTRL},   // I2C Speed 400 kHz
      {0x20, MPU6500_USER_CTRL},      // Enable AUX
      //Enable the MAG:
      {0x8C,MPU6500_I2C_SLV0_ADDR},     //七位地址b000_1100
      {AK8963_WIA,MPU6500_I2C_SLV0_REG},//读取AK8963的WIA
      {0x81,MPU6500_I2C_SLV0_CTRL},     //开启从I2C读取
      {0x01,MPU6500_I2C_MST_DELAY_CTRL}

以上是所有的初始化代码,不知有哪里是配置错误的?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有人知道答案吗?已经被其折腾两个星期了。

楼主:
继续顶,有人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的磁力计SPI模式读出来没,需要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的磁力计SPI模式读出来没,需要如何配置?

配置方法如附件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方法如附件文件。

好的,我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B:
在github上找到的,楼主可以看看:
https://github.com/TauLabs/TauLa ... /pios_mpu9250_sp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ithub上找到的,楼主可以看看:
https://github.com/TauLabs/TauLabs/blob/next/flight/PiOS/Common/pio ...

谢谢,目前已经把数据读出,正在搞算法,有时间会参考一下这份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已经把数据读出,正在搞算法,有时间会参考一下这份代码。

就是用你之前上传的附件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你之前上传的附件读出来的?

嗯,但磁力计有时候会读不出来,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目前这个细节问题先放下。

网友C(2015-01-09):
引用 楼主:
嗯,但磁力计有时候会读不出来,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目前这个细节问题先放下。 ...

楼主,你这个有时读不出磁力计ID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了你共享的配置代码,只成功读出来过一次,掉电后上电又一直是0了,郁闷死了!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有时读不出磁力计ID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了你共享的配置代码,只成功读出来过一次,掉电后 ...

拔出来再插一次。

网友D:
尼玛,不懂就来问,解决了就没影了,建议封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玛,不懂就来问,解决了就没影了,建议封ID

你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拔出来再插一次就是我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拔出来再插一次就是我的方法。

sorry没看到....
不过这方法也太....
算你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拔出来再插一次就是我的方法。

是不是上电就读数据?   延时下试试. 延个1秒再说.... 还有就是配置完再延下.............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上电就读数据?   延时下试试. 延个1秒再说.... 还有就是配置完再延下.............哎..... ...

MPU9250里面的MPU6500有硬件I2C,我认为配置完之后里面的I2C就会自行读取磁力计的数据,但I2C的速度比SPI慢,我测试过循环我的代码循环读数据时没问题的,热拔插得重新配置,否则也读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拔出来再插一次。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这边是初始化之前延时1分钟左右。但问题又来了,电子罗盘读出来的数据跳动的好厉害,标准位置放置的时候Y轴数据有从0-15之间跳动的,有点不解。用atan2(y,x)算出来的磁偏角也十分不准,跳变的厉害,再融合陀螺仪估计也不行。请问楼主是否也是这样或者您怎么算磁偏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这边是初始化之前延时1分钟左右。但问题又来了,电子罗盘读出来的数据跳动的好厉害, ...

航向角融合我也没弄出来,现在用陀螺仪Z轴转动滤掉漂移换算成角度。航向角计算你可以了解一下椭圆拟合或者椭球拟合。

网友E(2015-04-12):
楼主,罗盘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是这情况,mpu9250刚开始罗盘能初始化成功,但复位几次后就读不出来了,需要断电后再上电才可以读写,这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罗盘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是这情况,mpu9250刚开始罗盘能初始化成功,但复位几次后就读不出来了,需 ...

嗯。每次读取要有一定时间间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每次读取要有一定时间间隔。

已经成功了,不是间隔问题,楼主,我用示波器检查过了,是你的spi配置问题,
GPIO_SetBits(SPIx_CSM_GPIO_PORT,SPIx_SCK_PIN|SPIx_SDO_PIN|SPIx_SDI_PIN|SPIx_CSM_PIN);
  IMU_CSM_HIGH;
这两句注释掉,地磁就没有问题了,你高低电平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成功了,不是间隔问题,楼主,我用示波器检查过了,是你的spi配置问题,
GPIO_SetBits(SPIx_CSM_GPI ...

能不能上传个工程看看

网友(2016-05-21):
热插拔的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6-08-10):
引用 网友E:
已经成功了,不是间隔问题,楼主,我用示波器检查过了,是你的spi配置问题,
GPIO_SetBits(SPIx_CSM_GPI ...

能不能分享一下代码啊!

网友F:
楼主,你9250磁力计读出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9250磁力计读出数据了?

嗯。一年前的事情了,找一下评论。

网友(2016-10-02):
引用 楼主:
嗯。一年前的事情了,找一下评论。

mark一下 过两天也开始调这个东东

网友:
学习mark一下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