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例程RTC_demo例程中回调函数应用的分析

楼主(2014-12-01):
前言:今天看到论坛上一个帖子在问RTC_demo 中LED_TOGGLE是怎么调用的,大家解答是回调函数。最近也有所研究,。就分析一个。跟大家分析一下。   原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206232

说明:软件平台 keil   使用KE02_SC官方例程

void RTC_Task(void)
{
    /* toggle LED1 */
    LED1_Toggle();
}

这段代码出现在RTC_demo.c 文件的line 106 ~ 110 行。

调用这个函数的代码在
RTC_demo.c文件的line 64  具体的实现函数     RTC_SetupTimerCallback(RTC_Task);
这个函数出现在初始化中。
我们使用KEIL的跟踪功能,可以找到  如下的代码

/*FUNCTION****************************************************************
*
* Function Name    : RTC_SetupTimerCallback
* Returned Value   : none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sets the callback function.
*
*END*********************************************************************/
void RTC_SetupTimerCallback(T_RTC_Callback pfnCallback)
{
    RTC_Callback[0] = pfnCallback;
}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形参类型是T_RTC_Callback 这个类型。
我们再次使用KEIL 的跟踪功能。,可以看到 typedef void (*T_RTC_Callback)(void);
这个在 rtc.h中。。分析一下。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我们在来看看这个函数里边的内容。
将形参pfnCallback 赋值到了数组RTC_Callback[0] 中。我们在来看看这个数组

/******************************************************************************
* Local variables
******************************************************************************/
T_RTC_Callback RTC_Callback[1] = {(T_RTC_Callback)NULL};

这个数组也是一个T_RTC_Callback   指针 这个类型的。同时初始化为强制转换的NULL 类型(此处描述不是很好)

我们的程序。在使用时候,就不会是直接的使用RTC_Task()这个函数了。。而是调用RTC_Callback[0]来实现了

之前的那个帖子说。找不到在哪里调用的。。在主函数中,我们仅仅使用了使用了初始化。没有在此出现。
那么我们就该思考另一种模式。就是前后台模式。这么我们的代码其实就是在前台中实现调用的,也就是rtc的中断中。

我们在line 117 行看到
    if(RTC_Callback[0])
    {
        RTC_Callback[0]();
    }
这边先判断了一下RTC_Callback[0] 之前我们初始化的使用初始化为NULL 。。
如果我们初始化了   RTC_SetupTimerCallback(RTC_Task);
那么我们就能够正常的调用了。

后记:如果实现两个RTC_Task(); 不是很明白在这个例程中该怎么个实现法。
因为如果我们两次调用这段代码void RTC_SetupTimerCallback(T_RTC_Callback pfnCallback)
{
    RTC_Callback[0] = pfnCallback;
}

那么我们的两个任务将会同时使用   RTC_Callback[0]
。。还请高手明示一下。
之前见过论坛发过一个 浅谈单片机应用程序架构 的文章,。但是可以实现多个任务。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8210799  这个回调函数的帖子。大家可以进步一步参考。。
此贴仅仅是分析了一下ke02_sc 中例程的具体应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讲解,楼主费心了

网友B:
楼主,我手上有一块KE02Z的开发板。
怎么才能开始使用这块开发板呢?
我在飞思卡尔的官网那个上没有找到使用的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手上有一块KE02Z的开发板。
怎么才能开始使用这块开发板呢?
我在飞思卡尔的官网那个上没有找到使 ...

1、我也有一块
2 、我也没有上手呢。学生乱忙。。。
3、官网确实没有什么教程。
4、论坛有几个帖子。到是可以参考一下。
5、这个帖子只是分析了一个回调函数的应用。。芯片具体的我还没有具体研究。。
6 、学习的使用定会发表心得。大家一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也有一块
2 、我也没有上手呢。学生乱忙。。。
3、官网确实没有什么教程。

恩,谢谢。
院线从来没有用过ARM,懂得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讲解,楼主费心了

前段时间,也看过回调函数 函数指针的应用,真好有需要就分析一下,加深自己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也有一块
2 、我也没有上手呢。学生乱忙。。。
3、官网确实没有什么教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在论坛找到一个帖子,算然是KL25Z的,但是是类似的。

网友C:
个人理解,RTC_Callback[1]在定义时只定义了1个,可以改为RTC_Callback[2]  来实现俩个,但看程序,这样改还是有点费事的,具体的还要看RTC_Callback具体实现的功能

网友D:
typedef void (*T_RTC_Callback)(void);,定义函数指针的标准方法。

网友:
恩 好详细的讲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RTC_Callback[1]在定义时只定义了1个,可以改为RTC_Callback[2]  来实现俩个,但看程序,这样改 ...

1、定义2个的话。也不是很好实现
2 、结合结构体和数组的话。到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def void (*T_RTC_Callback)(void);,定义函数指针的标准方法。

1、这也是后来好不容易才理解的函数指针。
2、有什么不标准的方法来定义函数指针吗?看一下。省的那天,看到一个不标准的函数指针,自己不太认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这也是后来好不容易才理解的函数指针。
2、有什么不标准的方法来定义函数指针吗?看一下。省的那天, ...

也不是很懂,一下在boot跳转到app时常用

// 定义函数指针
void (*pfunc)();    //函数指针

// 函数指针赋值
pfunc =( void (*)()) 0x40000000;

// 跳转
(*pfunc)();

网友E:
"同时初始化为强制转换的NULL 类型(此处描述不是很好)"
是赋值为NULL,数据类型为T_RTC_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时初始化为强制转换的NULL 类型(此处描述不是很好)"
是赋值为NULL,数据类型为T_RTC_Callback。 ...

谢谢。。
1、此处的赋值为NULL 是不是必须的呢。。我感觉是必须的。。但是又有点没有依据。。
2、同样。数据类型T_RTC_Callback  加和不加。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1、此处的赋值为NULL 是不是必须的呢。。我感觉是必须的。。但是又有点没有依据。。
2、同样。 ...

T_RTC_Callback RTC_Callback[1] = {(T_RTC_Callback)NULL};

LZ是指这里么?这里就是一般的指针初始化为0(也即null),避免出现“野指针”,没啥特别的,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_RTC_Callback RTC_Callback[1] = {(T_RTC_Callback)NULL};

LZ是指这里么?这里就是一般的指针初始化为 ...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1、此处的赋值为NULL 是不是必须的呢。。我感觉是必须的。。但是又有点没有依据。。
2、同样。 ...

如果不初始化为NULL,程序有跑飞的风险。
NULL没有数据类型。可不不进行强制转换。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一遍,觉得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看了一遍,觉得很不错。

1、中间我的那个问题。您有什么好的方面没有。。。例程的中断函数对应一个任务比较好用。如果几个的话。就不怎么好用
2、 在1点中的不好用,也是相对的。我们增加几个初始化函数也是可以实现多个任务的 。
3、结合结构体和数组。感觉能够更加的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很懂,一下在boot跳转到app时常用

// 定义函数指针

这个确实很难理解呀。。
只能回头再理解了。谢谢分享这种用法。

网友:
基本上看懂了。楼主提出的两个任务的问题,盼望那个大侠写一下,我们这样就能更好的理解这个回调函数了。

网友G:
回调函数,函数指针挺好用的,不过Keil C51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调函数,函数指针挺好用的,不过Keil C51用起来不方便

Keil C51不可以用回调涵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Keil C51不可以用回调涵数吗?

可以,但比较麻烦,使用函数指针,Keil C51在某些情况无法建立正确的调用树导致程序不正常

网友I:
架构,有点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但比较麻烦,使用函数指针,Keil C51在某些情况无法建立正确的调用树导致程序不正常 ...

调用树?这是什么概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架构,有点虚的东西~

虚的东西。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用树?这是什么概念呢。

Keil C51才有的吧

楼主:
恩。好吧。。我搜搜看。。。

网友J:
KEIL的跟踪功能怎么样?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KEIL的跟踪功能怎么样?不会啊!

1-今天debug了一下,感觉keil对ke02的支持不够,看不到寄存器数值,真的好操心

网友(2015-01-07):
学习一下,看跟gui的回调一样不

网友:
KE02Z的开发板在路上了。讲的不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