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是如何实现冷热分离的?

楼主(2014-12-02):
想在网上搜索一下电热水器的拆解图,貌似没有。
如果电热水器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空腔,那岂不是水用掉一半,水温就跟着降了一半?
顺便问一下,电热水器的加热器是什么样的,不会就是简单的一个热得快吧?
热得快那种东西,劣质的加热棒总放在水里会被泡烂的,不出两年,岂不是会跑电?

网友A:
加热棒边上有镁棒,防止腐蚀,冷水下边进,热水上边出,热水网上走,

网友:
也想知道,求图

网友:
储水式电热水器,在使用的过程中的确会发生水用着用着会变冷的情况。至于加热器的质量,买品牌的有保障些

网友:
只有冷水从下往上“顶”,热水才会从上面出来,水会变冷,但里面的水永远是满的

网友:
冷水下边进,热水上边出,热水网上走

网友:
便宜的基本上就是热得快

网友:
水的密度跟温度有关,温度高的密度小跑上面去,热水从上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棒边上有镁棒,防止腐蚀,冷水下边进,热水上边出,热水网上走,

那这镁棒是不是消耗性的?多长时间需要换?
前一次修热水器的,说我家的镁棒需要换,给换了一根。

网友:
补充一句,没冷水,热水出不来的。

网友:
本质讲都是的热得快,只是外壳镀层不一样而已,ao史密斯的也不过如此,只是热效率、保温、安全性好一些而已。

网友:
热得快,加热,热水往上面跑。
只有冷水从底部压进去,热水才能从顶端的管道被压出来。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就是热得快,所有要定期检测插头上面那个保护开关。

网友:
加热管会腐蚀吗?

网友:
据说优质的加热棒是先填充镁粉  后来拉拔的   寿命很长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又学到了新的姿势。

冷热分流,镁棒保护。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B:
并不能保证冷热水不混,我购的一款产品只保证60%的热水供出,也不知是如何计算的。使用时水温是慢慢下降的。

网友:
太费电了.  家里80L的,一天8度电

网友:
正准备买个储热式电热水器,求推荐个型号

网友:
冷、热水管子出口高度不一样,冷水进水口采取措施,使得冷水不会立刻混入热水,而是比较均匀地顶着热水往外出。

如果感觉热水变凉,很快就全是冷水了。

网友:
储热式电热水器什么样?和普通的有区别吗?

网友C:
我觉得不单单是冷水下面进热水上面出那么简单,里面应该有一些结果,很想拆一个看看

网友:
一直总觉得里面是分开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单单是冷水下面进热水上面出那么简单,里面应该有一些结果,很想拆一个看看 ...

你想多了

网友:
我拆过家里的,不分区,镁棒要定期检查更换

网友:
我家也用过,当时弄了个西门子,服务很好,会过定时来清洗和检查换镁棒,一直很好用,就是太费电了。再后来,加热时热保护了,换了传感器,没有效果。服务人员建议换控制主板,且不能保证换上就好,我没同意。差不多用了10年的机子,换主板加人工费好贵不值当了。我判断不是控制板问题,可以是加热器太脏了,导致过热保护。我用下来觉的是水从下面上的,用水中水温也会下降,等到水温明显下降,很快就没热水了。机子还丢在我家车库,改天有空拆开看看究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不能保证冷热水不混,我购的一款产品只保证60%的热水供出,也不知是如何计算的。使用时水温是慢慢下降的 ...

里面的水温肯定是下降的,因为热水器有指针式温度表或者数字式温度表看得到!

问题是现在的热水器放出的水几乎恒温,热水用完后可能几秒钟由很热变成很冷,而不是像混合冷热水一样慢慢变冷,这样洗澡就要不停调混水阀,但实际上是不用的。问题就来了,这种热水器放出的水几乎恒温怎么实现的?

网友E:
热水冷水是明显分层的,因为比重不同。
热水就是靠进入的冷水压出来的,冷水在底部,热水在上部,只在冷水刚进入的很短一个时间,冷热水是混合的,当冷水有一定高度后,进入的冷水已不会和热水混合。使用中会发现,出水基本是恒温的,当你感觉到水温在下降时,很快就是完全的冷水了。

网友F:
镁棒为什么会消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水冷水是明显分层的,因为比重不同。
热水就是靠进入的冷水压出来的,冷水在底部,热水在上部,只在冷水 ...

看了三遍以后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镁棒为什么会消耗掉?

媄比加热棒外皮的材料更容易生锈,在媄棒没有锈完的情况下,加热棒就不会锈蚀漏电;但是生锈就会损失啊,总有锈完的时候,所以媄棒要定期检查

网友:
家里的没拆过,工业用的加热棒拆开过。
外面是不锈钢管,也可能是合金钢管,中间是一种填充料,不知道是什么,里面是电热丝,只要外管不破就不会漏电。
外管应该是接地的,如果外管破损进水,就相当于电热丝接地,应该马上跳闸保护了。
一般加热水的会在表面结水垢,也相当于钢管的一层保护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那么如果将横式安装的热水器竖着装,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
镁棒和金属内胆及加热棒形成一个原电池,镁的活性比铁高的多,形成一个负电位,镁棒释放大量电子补充加热棒的消耗,代替加热棒氧化,从而实现消耗镁棒保护加热棒和金属内胆,大概就是这样。一般镁棒使用寿命是2年,但和水质有关,有些地区几个月镁棒就消耗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水温肯定是下降的,因为热水器有指针式温度表或者数字式温度表看得到!

问题是现在的热水器放出的 ...

还有大胡子不知道的啊?现在热水器基本都有恒温阀,这个阀一边热水、一边冷水、只要热水温度高于恒温温度、阀门就可以将冷水混过来、调低出水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