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成本方案控制220v 100w阻性负载的频繁通断

楼主(2014-12-02):
如题,想通过一个5v电源供电的单片机控制一个100w以内的电热丝通断,有什么稳定可靠的低成本方案,因为开关比较频繁尽量不用机械继电器的方式,目前想到用MOC3061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BTA06,但是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请大家提供其它思路,谢谢!

网友A:
用MCU直接控制BTA06,不用MOC3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U直接控制BTA06,不用MOC3061!

这个控制板的电源是单独的5v电源,因为还有按键和显示等人机交互部分,所有还是有必要隔离一下。

网友:
220V 100W 这个要频繁通断?

网友:
光耦+可控股也算大炮吗?

楼主:
不算大炮,但是感觉成本也有点高,而且淘宝上价格差别比较大怕买到假货。。。
另外看MOC3081手册上的两个图,上面这个如果零火线接反是不是就不能正常工作?因为我的设备插头是两个脚那种,没办法限制哪个是火线,必需接成下面那种用单向可控硅的方案吗?

网友:
MOC3061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BTA06 不是挺好?

网友:
双向可控硅不区分零线火线的

网友:
光耦+双向可控硅最方便了,而且也就几块钱成本,非常好用。

网友:
这样的要求都是用“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