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10Mhz的正弦波怎样搞成10Khz方波问题?

楼主(2014-12-02):
    之前做法是,用10Mhz的正弦波转换成方波,然后进入FPGA进行分频,得到10khz的方波,需要精确性高,但是感觉这样有点大材小用。

    能不能搞些与非门来分频,能否介绍一下TI的那款芯片可以做到,10MHZ进入单片机会死人。呵呵呵。

    各位能否支支招。

网友A:
CPLD来做,价格比FPGA便宜,与FPGA使用同类的语言。

网友B:
与或非 d触发器 各种门 很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来做,价格比FPGA便宜,与FPGA使用同类的语言。

CLPD价格也要10十几块。。不划算,大材小用。而且还要编程,烧写代码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或非 d触发器 各种门 很轻松搞定

逻辑门速度能否达到?能否介绍的芯片

网友C:
用CD4060做8分频,然后用CD40103做125分频即可

网友:
整数分频很好做啊,用计数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D4060做8分频,然后用CD40103做125分频即可

正弦波转方波怎么搞??我查一下资料,先谢谢你,有没有可以用单片机来编程分频的。分频后的精确。

网友:
直接输出方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弦波转方波怎么搞??我查一下资料,先谢谢你,有没有可以用单片机来编程分频的。分频后的精确。 ...

你进入一个误区,程序分频。程序分频虽然简单(我个人觉着还是很麻烦的),精确度没法保证,还是用逻辑电路来做更好。用分频或计数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进入一个误区,程序分频。程序分频虽然简单(我个人觉着还是很麻烦的),精确度没法保证,还是用逻辑电 ...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控制逻辑芯片,可以编程来确定分频器,比如GPIO脉冲控制,或者SPI控制,或者uart等等,不是10mhz直接进入MCU的GP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弦波转方波怎么搞??我查一下资料,先谢谢你,有没有可以用单片机来编程分频的。分频后的精确。 ...

CD4060可以直接用晶振做时钟源的,输出的是方波,你那10M的正弦信号也就不成问题了;
CD40103为可调分频器的,理论上可做2~256分频,你可以试试看,
我这用过一百几十分频的,很正常

网友E:
找个一块几毛的单片机,用定时器来分就是了。

网友:
用晶体管来搭,充满复古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一块几毛的单片机,用定时器来分就是了。

什么叫做精确,要达到100年不差1S的误差。几毛钱的单片机能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60可以直接用晶振做时钟源的,输出的是方波,你那10M的正弦信号也就不成问题了;
CD40103为可调分频 ...

分频后的精确度会保持吗??不能的话,岂不是得用FPGA。

网友:
74HC390一片搞定!价格5毛,精确度,和源一样

网友F:
哦,稍微看的有点快,你要输出10K,那么就用2片390,
另外你输入是正弦波,但是没有描述幅度有多大,太小的话,可能得在前面加一个反相器啊什么的偏置到中点电压输入,然后输出再接390,搞定。
就是多再多花一元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做精确,要达到100年不差1S的误差。几毛钱的单片机能干什么??

其它不知,但 PIC 或 AVR 绝对做得到。注意:是100年完全没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频后的精确度会保持吗??不能的话,岂不是得用FPGA。

频率精度会保持,但会引入相位噪声,即边缘有抖动,cmos集成电路不知抖成怎么样,fpga的话从数据手册来看抖动大约几十到几百皮秒

网友:
正弦波接到单片机XTAL1脚,把它当作有源晶振使用就好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它不知,但 PIC 或 AVR 绝对做得到。注意:是100年完全没有误差。

不是完全没有误差,再成本的考虑下,把误差降低最低。比如100年输出10khz的不会相差大多。在500ms之内是可以忍受的,在理论环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稍微看的有点快,你要输出10K,那么就用2片390,
另外你输入是正弦波,但是没有描述幅度有多大,太小的 ...

谢谢,我验证一下。。

网友H:
有成品的分频器,工作频率可以到上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成品的分频器,工作频率可以到上G

怎么找?我也知道是有的。可以介绍吗

网友:
1000分频的话,确实利用几毛钱单片机定时器最便宜如果它带分频输出那相位抖动也可忽略,如果没有直接输出,只能软件中断输出,那会有us级的抖动,但正常程序是没计数误差的.硬件的话,上面说的两个HC390.前提你的新号新处理成幅度合适的.单片机也一样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一块几毛的单片机,用定时器来分就是了。

10M 晶振做时钟源?不错的想法

网友:
用蛋骗鸡来处理是个好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频后的精确度会保持吗??不能的话,岂不是得用FPGA。

都是硬件分频了,还怕精确度,倒时有传输延迟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完全没有误差,再成本的考虑下,把误差降低最低。比如100年输出10khz的不会相差大多。在500ms之内是 ...

硬件分频,不会出现频率偏差的;只存在相位移偏差,也就是信号上升沿的延迟。
这个偏差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做精确,要达到100年不差1S的误差。几毛钱的单片机能干什么??

你还是先把电子测量技术和误差传播理论学好了再来提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还是先把电子测量技术和误差传播理论学好了再来提要求吧。

电工学得东西太多了。学不下那么多了

网友J:
楼主数电要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数电要加强啊。

都忘记数电了,工作就写软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完全没有误差,再成本的考虑下,把误差降低最低。比如100年输出10khz的不会相差大多。在500ms之内是 ...

你这个误差和单片机、数字芯片没关系,只与晶振的误差有关系。 分频只影响相位抖动,不影响频率
"100年输出10khz的不会相差大多。在500ms之内"
这个500ms是什么概念?  10KHz周期是100us,这个500ms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L:
可以换个思路的嘛,检测到10M,就是用另外一个产生精确的10k方波的器件产生就可以了。。。。。。换一句说就是,有一个检测10M的,和一个产生10Khz。。。既然是固定转换,何必非要从10M来装换成10k,直接产生10K,不久可以解决精度问题了么。。。。。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做精确,要达到100年不差1S的误差。几毛钱的单片机能干什么??

你这样鄙视低价位单片机,大家伙会不高兴的!!
如果单片机只用来做这一件事情,就算是一块几毛的,也算是屈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换个思路的嘛,检测到10M,就是用另外一个产生精确的10k方波的器件产生就可以了。。。。。。换一句说就 ...

需要跟10MHz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误差和单片机、数字芯片没关系,只与晶振的误差有关系。 分频只影响相位抖动,不影响频率
"100年输 ...

就是把误差降低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样鄙视低价位单片机,大家伙会不高兴的!!
如果单片机只用来做这一件事情,就算是一块几毛的,也算 ...

是啊,10MHZ只能当时钟源,这样可靠吗》?万一10MHZ突然没有信号了,一段时间又有了,单片机岂不是死了。软件看门狗也没有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啊,10MHZ只能当时钟源,这样可靠吗》?万一10MHZ突然没有信号了,一段时间又有了,单片机岂不是死了。 ...

为啥你会觉得单片机就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啥你会觉得单片机就死了呢?

心跳都没有,难道不会死?程序都跑飞了,必定单片机死掉了,只能外加硬件看门狗。。如果10MHZ直接进入GPIO,这种方法肯定有误差,而且要把定时器,或者定时器捕获功能,这得看MCU的性能,STM32还勉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误差降低到最小。。

请你解释500ms是什么误差?是累计误差吗?
从现在开始到100年后,累计时间误差不能超过5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你解释500ms是什么误差?是累计误差吗?
从现在开始到100年后,累计时间误差不能超过500ms? ...

不能超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跳都没有,难道不会死?程序都跑飞了,必定单片机死掉了,只能外加硬件看门狗。。如果10MHZ直接进入GPI ...

为什么你觉得不给单片机时钟,单片机就死了,程序就跑飞了?
单片机的时钟可以0Hz起的,时钟停了状态会保持。

网友M:
引用 楼主:
心跳都没有,难道不会死?程序都跑飞了,必定单片机死掉了,只能外加硬件看门狗。。如果10MHZ直接进入GPI ...

单片机的时钟断掉了,又恢复了,你确定一定会死机么,普通的单片机,内部有没有PLL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会在原地等待吧,这个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单片机的时钟断掉了,又恢复了,你确定一定会死机么,普通的单片机,内部有没有PLL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会 ...

我也没有试过,有时间我试一下。。没有锁相环的话,我觉得也行得通。。。带测试

网友:
100年累计误差500ms,相当于稳定度必须优于 0.15ppb 、0.00015ppm,这个精度需要特殊的原子钟,二十万以下成本就不要考虑了,基本上不可能。还要考虑这种精度的设备会不会限制对中国出口。
运气好的话,在洋垃圾市场或许能碰到一个,一万块应该能买到一个二手的。但是精度就没有保证了。

楼主:
学习了,能不能找个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60可以直接用晶振做时钟源的,输出的是方波,你那10M的正弦信号也就不成问题了;
CD40103为可调分频 ...

再次打扰,10MHZ正弦波有负电压怎么搞?用CD4060,使用什么电路把电压调高?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打扰,10MHZ正弦波有负电压怎么搞?用CD4060,使用什么电路把电压调高?比较器吗? ...

用电容和电阻试试吧,
CD4060由一振荡器和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器位组成,振荡器的结构可以是RC或晶振电路,
10MHZ的频率比较高,分压和耦和的阻容不太好弄.
用运放把双极信号转单级信号也得要高速运放.

我这有个电路上是9脚空,10脚接100K电阻到11脚,外部信号接一电容到11脚,12脚接地;

网友(2016-11-07):
这个需要标记一下

网友N:
对相位有要求不?没要求直接用晶振分个10KHZ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相位有要求不?没要求直接用晶振分个10KHZ不就得了。

hahahah!~ 楼主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
10M正弦波先通过触发器或比较器,得到10M方波,再输入分频逻辑得到所需频率。

网友:
一片老掉牙依然好买的MC145151直接搞定,也不用把波形折腾成方的,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100年500ms。大哥你得用原子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