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系统的单片机怎么连接3.3V的铁电

楼主(2014-12-02):
一套5V的老系统,因为DS1220Y停产,想改用铁电。铁电最大3.6V,那么总线怎么接法,读写信号和片选呢?

网友A:
5V和3.3V系统实现数据传输,中间串个100欧姆电阻就能通信了,你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和3.3V系统实现数据传输,中间串个100欧姆电阻就能通信了,你可以试下。

5V的系统总线上还有其他器件,串电阻对其他器件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
有5V的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V的铁电啊。                                                                                       ...

需要并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的系统总线上还有其他器件,串电阻对其他器件有没有影响呢?

如果还有其他5V器件,一种是单独把这个3.3V的拿出来,另一种,其实5V器件之间串个100欧姆也是可以的,但稳定性需要你测试一下。

网友:
上面都说过了加100欧姆的电阻就可以,我经常做5V和3V期间对接的产品,用电阻很简洁经济,如若不然楼主也可以使用HC244等电平转换电路,方法有很多

楼主:
好的,等样片来了试试看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PIC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