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02使用keil 如何生成srec 呢(已解决)

楼主(2014-12-02):
前言:官方手册 FRDM-KE02Z Quick Start Guide (Rev 1.0)

此处显示的文件后缀是 .srec

我想使用keil 软件。但是keil  我现在只看到l .hex 文件。
那么这个 .srec 怎么弄呢。

难道我只需要将。hex 文件 copy to the FRDM-KE02Z drive 中

然后就能够正常的运行。。。。。

后记:使用IAR7.2 到是可以生成 .srec 类型的文件。。

楼主:
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6066   补充个链接

网友:
keil可以用调试模式啊。

网友:
keil支持s19格式,也即srec,LZ百度下fromelf的用法。

网友A:
你好,楼主!
楼上是一种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platinum_Flash.axf

网友B:
估计要使用KEIL内置的命令行来生成,就和产生.bin文件一样的。。。

楼主:
谢谢。。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使用KEIL内置的命令行来生成,就和产生.bin文件一样的。。。

keil内置命令行什么意思。。能在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楼上是一种方法,你可以试一试

能不能直接copy hex文件呢。。

网友C:
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platinum_Flash.axf 这个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copy hex文件呢。。

那要改程序。格式都不一样,如何直接使用。

网友:
KEIL的编译选项也支持批处理指令 这样可以运行多个指令

网友:
好像KEIL生成Hex文件也是可以烧录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keil还有内置命令?原谅我用了那么久都不知道

楼主:
打开软件看了一下。那句也在里边,,
但是注意到编译后的一句话,没有找到 " UART_demo_Flash.axf": Error: Q0122E: Could not open file 'UART_demo_Flash.ax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看output 文件夹中。也没有.srec 文件呢。。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是不是我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D:
楼主拿到KE02了?

网友:
路径设置有问题 应该使用  " .\output\UART_demo_Flash.ax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拿到KE02了?

同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platinum_Flash.axf 这个可以使用

1、我生成的文件是不是outfile.s19 呢
2、这么操作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output\UART_demo_Flash.axf
出现了outfile.s19 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生成的文件是不是outfile.s19 呢
2、这么操作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m32combined ...

是的 是这个文件S19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此说明。

1 谢版主。 。fromelf如果不去指定路径的话,我设置的无法生成.s19文件。。。现在只能加载绝对路径.
2 能否将这个文件上传一下呢

网友:
看完图后,比较清晰 明了。

网友:
这个其实百度下,就有答案。

网友E:
找到答案了,楼主用的KEIL版本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答案了,楼主用的KEIL版本是哪个?

V5.12
如果你的输出是在工程路径下。尔不是又有一个文件夹的话。工程中默认的写法。只有你打上对勾。是能够生成 .s19文件的

网友F:
看来要指定路经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要指定路经的,学习了

路径的问题确实应当注意。
比如C:\ 还有 .\output\xxx

网友E:
我下载的KEIL5.12安装不成功,找不到可执行文件,官网下载还要注册,有人共享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下载的KEIL5.12安装不成功,找不到可执行文件,官网下载还要注册,有人共享一个吗? ...

1  注册可以随便填的。。填完就能过下载了。。。
2  不要嫌麻烦,试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
看来还得注册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platinum_Flash.axf 这个可以使用

.axf文件拷贝到bootloader盘符也是可以运行新程序的?

网友G:
楼主,我还是没有看懂如何生成.s19文件~
我打开FRED-KE02Z的Sample Code Package里边的DEMO工程,在Target Option的那个User设置的参数是“fromelf --m32combined --output=outfile.s19  UART_demo_Flash.axf”,遍以后只能生产.axf文件。
我是Keil MDK的V4.72版本,如何生成.s19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copy hex文件呢。。

我试了一下,拷贝.hex文件是无法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还是没有看懂如何生成.s19文件~
我打开FRED-KE02Z的Sample Code Package里边的DEMO工程,在Target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080-1-1.html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在使用哪个工具的时候,由于目录的原因,需要使用决定路径。。这样才能正确的bin 文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080-1-1.html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在使用哪个工具的时候,由于目录 ...

恩,这个问题解决了,按照你的那个方法是对的。
你会用OPEN SDA结合Keil MDK进行Debug调试么?
我试着进行调试,但是Keil MDK提示说:“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H:
不能直接在keil里面点下载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这个问题解决了,按照你的那个方法是对的。
你会用OPEN SDA结合Keil MDK进行Debug调试么?
我试着进 ...

需要进入bootloader 模式。 拷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直接在keil里面点下载烧录吗?

不能。只能使用keil 进行仿真。。当然你可以不使用Opensda 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只能使用keil 进行仿真。。当然你可以不使用Opensda 哈。、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可以编译完后直接下载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进入bootloader 模式。 拷入

恩,这个我知道,喜爱者乃我跟信道最新的OPEN SDA固件了,不需要切换MSD和DEBUG模式了,直接可以进行下载和调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恩,这个我知道,喜爱者乃我跟信道最新的OPEN SDA固件了,不需要切换MSD和DEBUG模式了,直接可以进行下载 ...

上传一些固件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上传一些固件哈。。

固件在此!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固件在此!

下载完这个驱动怎么安装,里面好多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载完这个驱动怎么安装,里面好多内容

先安装压缩包里边的那个压缩包里边的.SDA文件,然后再对应手头的板子更新对应的.SDA文件。

网友:
看看是怎么解决的 ,学习一下

网友:
文件后缀是 .srec

网友K:
引用 楼主:
1、我生成的文件是不是outfile.s19 呢
2、这么操作 C:\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m32combined ...

怎么我的改成这个了还是不能生成s19文件

网友(2015-01-05):
学习了  赚币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我的改成这个了还是不能生成s19文件

编译的时候输出什么信息 看看build里面有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
这个有点老了吧 最好能到官网上下载最新的固件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动自己的板子。

网友(2015-03-03):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此说明。

请问版主  这个截图是在那个文档上找到的呢  谢谢

网友:
还有,16位机系列还有一个软件呢,它是把s19文件转换成srec格式的SRecCvt.exe。SRecCvt-GUI.exe在S12机引导模式时也只是仅仅认可转换后的srec格式文件。attach://25954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