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构架一个 VS web developer 2010 下的方案

楼主(2014-12-02):
请高手:帮我构架一个 VS web developer 2010 下的方案。

如题,我要将 二次仪表 MODBUS TCPIP 转上来的数据,显示在 PC 机上。
目前,装了 VS 2010 web developer。 我只需要 把套接字 等调通, 看到数据就行。

UdpClient。

下面文件是 方案 模板。 二次仪表是 UDP 的,只管发,不握手。

详情: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269-1-1.html

网友A:
都说明是ModbusTCP了,当然就用TCP吧,怎么又用UDP

网友A:
Modbus是工控屏做主机还是电脑做主机,TCP是工控屏做主机还是电脑做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明是ModbusTCP了,当然就用TCP吧,怎么又用UDP

只是一个驱动程序的名字。

TCP 小嫌麻烦,所以选 UDPCli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工控屏做主机还是电脑做主机,TCP是工控屏做主机还是电脑做主机

MCGS 触摸屏,为二次仪表。 通过网线 和 PC 机连。 通过 MCGS 的 MODBUS TCP/IP(驱动)的数据已经发上来了,在 192.168.1.3:1000处,我就要 做个 “查看器”。
解析 缓冲区的数据,现在关键是配置 CLINET 类,TCP UDP 都行。。。

网友A:
这个Modbus测试工具可以解析Modbus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dbus测试工具可以解析Modbus寄存器

收下了!!!

楼主:
50莫元,请不来高人啊!!!

自己 在 顶一下!!!

网友B:
没看明白,要思路,还是要代码?
我是码农,写过这方面的代码。
如果要udpClient的代码例子,网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要思路,还是要代码?
我是码农,写过这方面的代码。
如果要udpClient的代码例子,网上一大把。

模板 = 思路+代码。

就是把 网口【192.168.1.5:1234】来的数据(128字节的数据)收下来。主要是 要 接收 策略。要是 你时间充裕 可以考虑有偿做 小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板 = 思路+代码。

就是把 网口【192.168.1.5:1234】来的数据(128字节的数据)收下来。主要是 要 接收 ...

加QQ私聊吧,我PM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QQ私聊吧,我PM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