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实时显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4.3寸的液晶来显示。功能如下:一个界面中显示一个坐标轴,四个功能键。坐标轴中显示两条限制线,还有实时波形。如果不按下任何功能键波形显示是正常的,比如我10s,波形正好显示一屏。但是如果此时我按下放大y轴的功能键(波形显示是柱状的,意思我采过来一个点,然后以此点为最高点画一条竖线),由于需要实时变更之前已经显示波形的长度所以还有清除波形再根据比例重新绘制波形,还要从新刷新那两条限制线。这样就影响了波形的实时刷新。请问该怎么规划结构才能不影响显示呢?

楼主:
我现在的做法是液晶200ms刷新一次,200ms的时间正好够其他操作完成,但是现在的现象是波形一顿一顿的看着很别扭,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假如一屏显示100个点,就定义一个数组a[100],主要用于存放本次采样之前的坐标数据。
假设当前采样点位置为p,值为d,则先将a[p]取出,以背景色画a[p]这个点,再在d处以线条颜色画点,再令a[p]=d;
相当于一个采样点只需向LCD写两个点,不用修改整条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