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4-12-02):
板子收到了,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原因是,自己太偷懒了,或是太急于想完成并收到板,刚收到板是很兴奋,挺漂亮的,但接下来就郁闷了。

1、切边与接插件离太远了,如RJ45,接口离板边缘太远。
2、封装不对。SOIC8 直接用了 Allegro 自带的,没有好好核对,结果宽度不够。 自绘的 RJ45,LED 的四只脚位置不对,勉强能插进去,电源插座的也就不说了,开了这么大,哪有这么大的脚啊,原因是随便选了自动生产软件中的一个封装,再还有 0805 的封装,焊盘太小。其它的 TH 焊环也太小,上焊能力差。
3、VIA 太小,特别是电源 NET。
4、也是封装,那个 SWITCH,画是画对了,但引脚却弄反了。。。

再是焊接,stm32,100脚,用烙铁,换了三种头,也焊不好,汗。。。

准备重新做板,再开个钢网,手工是不想弄了。
不知道用电烤箱行不行。
另外请问,焊锡膏哪买好?

总结教训:还是先采购元件,确认封装吧,对于我们这个新人来说。

网友A:
我承认,我笑出声来了。

网友B:
楼主第一次做板?第一次都这样的,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笑出声来了。

网友C:
板子做不好 焊接也不咋样啊 你看那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次做板?第一次都这样的,不要介意

是的,第一次,谢谢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不好 焊接也不咋样啊 你看那个芯片

是的,我承认一塌糊涂,抽我吧,呜呜呜。。。。。

网友D:
第一次用allgero?还是第一次画板?

网友E:
没事,再接再厉,下次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不好 焊接也不咋样啊 你看那个芯片

是不会焊,看网上视频,人家随随便便拖过去就好,我一拉,刮着引脚,嘎嘎响,心里痒痒的,就是焊不好,郁闷啊,郁闷。

网友A:
不过我再次承认,你看了我第一次做的板,更会笑出声,全程自动布线搞的,继电器的孔小的插不进去,硬是把腿削尖了搞进去,整板的线乱的像堆麻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用allgero?还是第一次画板?

是的,从来没用过这些玩意,忍不住玩了吧,玩不好。。。

网友:
刚接触难免,一次一次总结。楼主加油。

网友F:
0805封装都错?自带的都很标准。其实不用买元件回来,上嘉立创,找到元件就下载封装,或对着画。还有,楼主的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再接再厉,下次就成功了

谢谢,拥抱。。。

网友G:
第一次做成这样不错了。不过就这么几个元件还要开钢网?还不够折腾的时间。

网友:
还好吧,多画就好了,都是越来越熟练,我水平还赶不上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再次承认,你看了我第一次做的板,更会笑出声,全程自动布线搞的,继电器的孔小的插不进去,硬是把 ...

那估计比我这要复杂得多。
半路出家的,我是什么也不懂,瞎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0805封装都错?自带的都很标准。其实不用买元件回来,上嘉立创,找到元件就下载封装,或对着画。还有,楼主 ...

0805 还好,应该问题不大,我只是焊了三个 LED,手艺不行,感觉应该把焊盘弄大点。

网友:
第一次画板能有这样子,不算最差得了,还有更差的。。。,加油吧。。。

网友:
谁都有第一次,总有考虑不到的地方。下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做成这样不错了。不过就这么几个元件还要开钢网?还不够折腾的时间。 ...

问题是,我在工作台前,磨了半天,也焊不好,有个 LED 还不知道被我一按,飞到哪去了。
生命在于折腾嘛 ,不折腾,我就不去学做板,画板了。

非常感谢安慰,立马满血了,再去画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会焊,看网上视频,人家随随便便拖过去就好,我一拉,刮着引脚,嘎嘎响,心里痒痒的,就是焊不好,郁 ...

烙铁头上沾松香,把 STM32 脚上多余的焊锡去掉。

网友:
第一次做板上来主100脚,配服,我现在才只到48,64脚的都有点望而生畏

网友H:
画完板后投板前一定要1:1打印出来对封装,还有就是TQFP你这种焊接方法不行,要上助焊剂拖焊。

网友:
第一次这样算是不错了,其实楼主上面的都是封装不对的问题.下次画前对着DATASHEET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画完板后投板前一定要1:1打印出来对封装,还有就是TQFP你这种焊接方法不行,要上助焊剂拖焊。 ...

用助焊剂会出很多莫名的问题,其实就用锡线,把整排脚加满锡,然后放成45度的样子,利用锡自身的重量就可以焊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完板后投板前一定要1:1打印出来对封装,还有就是TQFP你这种焊接方法不行,要上助焊剂拖焊。 ...

嗯,受教了。
对焊接完全不懂,不知道用什么助焊剂,给个链接行不?

网友:
我要做三次才得

网友J:
这板子  还做钢网?不会比手工简单

网友:
楼主,第一次嘛,能这样已经不错了,焊接网上有些教程,多看一看就会了,封装很重要,要是不正确,一批板子就over了

网友:
同为新手,楼主加油

网友:
没有看到太离谱的失败,
这块板子凑合还能用,没必要重新打板。

网友:
楼主不用伤心,继续加油就好。常年各种设计第一版完全不能用的飘过...

网友:
失败后,要善于总结,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K:
调试的板子,一定要拿个笔记本,记下所以已经发现的问题。再把这个样板的所有功能调通,然后再去做第二板。失败是正常的,关健是要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试的板子,一定要拿个笔记本,记下所以已经发现的问题。再把这个样板的所有功能调通,然后再去做第二板。 ...

感谢,要收回冲动,还是继续吧,都通了,再去做第二块板。

网友L:
1,刚开始别搞这么难的。
2,画完打印出对比一下,直接打印,不要转成PDF,否则尺寸不精确。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在工作台前,磨了半天,也焊不好,有个 LED 还不知道被我一按,飞到哪去了。
生命在于折腾嘛 { ...

还是忍不住笑了

有个 LED 还不知道被我一按,飞到哪去了     有过同样的遭遇,一瞬间器件就找不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助焊剂会出很多莫名的问题,其实就用锡线,把整排脚加满锡,然后放成45度的样子,利用锡自身的重量就可 ...

兄弟,经过我手的产品几十种有了,板子上百种了,包括黑匣子之类的产品,用对了没啥问题。

BTW,水溶性的助焊剂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受教了。
对焊接完全不懂,不知道用什么助焊剂,给个链接行不?

不要买水溶性的一般都问题不大,当然别买最便宜的。我手工0.4mm间距的QFP都能焊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兄弟,经过我手的产品几十种有了,板子上百种了,包括黑匣子之类的产品,用对了没啥问题。

BTW,水溶性 ...

之前有被这玩意弄过一次,后面我就没用这个了,不管多少脚的芯片一直手工焊的。

网友:
每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这些PCB就留一块空板做纪念吧。
加油,再接再励!

网友:
lz多练练焊接,了解下道具,然后再画板子,第一块一般是练手的,第二块才能改正第一块的大部分问题,所有元件都能放上,第三块才能讲美观,合理的布局

网友:
电源的孔实在是大,

网友:
楼主,你可以在画好板子后把它打印出来,对比一下封装的,我初学时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买水溶性的一般都问题不大,当然别买最便宜的。我手工0.4mm间距的QFP都能焊接。 ...

焊完后,怎么把松香弄掉?

网友:
这板子做得,    第一次 有错难免的...我以前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完后,怎么把松香弄掉?

天那水、洗板水。

网友:
最好自己焊接,这是基本功啊。

网友:
实在焊不好,买些中性助焊剂抹上去,再试试,肯定没问题

网友M:
管脚很密的使用导线的铜丝很容易就可以吸出来

网友N:
第一次,或多或少都会错点……
我第一次错了一个封装,和一个三极管封装,从此,封装自己画,datasheet看好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完后,怎么把松香弄掉?

有人回答了,洗板水很好。不过我用助焊剂就不用松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有被这玩意弄过一次,后面我就没用这个了,不管多少脚的芯片一直手工焊的。 ...

多年前我也被搞过一次,就是水溶性的搞的。

网友: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啊

网友:
楼主可以用吸锡带把多余的焊锡去掉

网友:
板子第一次出点问题难免的,但是焊成这样,只能呵呵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管脚很密的使用导线的铜丝很容易就可以吸出来

那叫吸锡带,不过不建议用。吸锡带是擦屁股的,为何不一次搞定

网友P:
前期封装是个累活跟细活。

网友:
好好练练托锡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叫吸锡带,不过不建议用。吸锡带是擦屁股的,为何不一次搞定

烙铁头有时蘸了松香后变得不光亮,很难吸锡

网友:
做封装之前一定要好好看看芯片资料。还要找找网上有没有这种封装的芯片买,刚开始做的时候持这种亏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是心疼钱啊

网友:
第一次画板都这样,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后面才会画得更好,
但看起来楼主的焊功也差了些,这些密脚封装,用拖焊轻松搞定,从来不在话下

网友Q:
小兄弟,别那么浮躁,静下先来好好画,板子发出去之前一定要检查的,着急也没用。明知道板子没画好还发出去做,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么
焊工是要用钱堆出来的,多费几块板子就会好

网友:
失败不要紧,多学多看多总结,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再接再厉,下次就成功了,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哈哈哈 我第一次还没有lz的好呢
没事的 磨练十几次就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次做板?第一次都这样的,不要介意

对于一个准备稍充分一些的人,都会下载封装图去一个一个比较的,然后打印出PCB进行检查。LZ不是一般的懒。估计就算下一版成了,也会因为懒惰而出各种各样的bug。

网友:
第一次做板有这个成绩也不错,加油。不过焊板的能力有待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对于一个准备稍充分一些的人,都会下载封装图去一个一个比较的,然后打印出PCB进行检查。LZ不是一般的懒 ...

戳到痛处了,引以为戒,确实不是一般的懒

网友S:
谁都有第一次  我的板还在修改  改改了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或多或少都会错点……
我第一次错了一个封装,和一个三极管封装,从此,封装自己画,datasheet看好 ...

刚才去找了松香,100脚终于搞定了,痛苦的是,发现有源晶振的引脚弄错了,彻底歇菜。。。

另外,晶振好像很难弄啊,引脚在背面,用热风枪会不会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小兄弟,别那么浮躁,静下先来好好画,板子发出去之前一定要检查的,着急也没用。明知道板子没画好还发出去 ...

受教了,我检讨中。。。

网友:
经验很多时候就是用钱买来的。

网友T:
烤箱的话京东有个88的,很不错10L不是太大的板子很合适

网友U: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加油楼主

网友:
好空的板子,就当花钱买经验了

网友V:
楼主,如果是第一次,说实在话你画的挺好的了,走线还算工整吧;可能只是焊盘弄的小了一些;

硬件,本来是一次次失败成长起来的,就算是老工程师,也没有人谁敢说一次定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烤箱的话京东有个88的,很不错10L不是太大的板子很合适

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外,用锡铂纸包起来放烤箱里回流,我也想试度,不知道温度要怎么控制。

网友W:
找个有经验的工程师 观摩学习一下 很容易上手的 刚开始都这样 慢慢就好了 手工细心点可以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找个有经验的工程师 观摩学习一下 很容易上手的 刚开始都这样 慢慢就好了 手工细心点可以做好的

可惜没这个条件,很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如果是第一次,说实在话你画的挺好的了,走线还算工整吧;可能只是焊盘弄的小了一些;

硬件,本来是 ...

谢谢鼓励,真暖心。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谁都有第一次  我的板还在修改  改改了好多次了

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U: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加油楼主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P:
前期封装是个累活跟细活。

是啊,考验一个人的耐心,我是没通过这个考验。。。

网友X:
allegro的库的确不太好用。。。封装画的时候开始感觉也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刚开始别搞这么难的。
2,画完打印出对比一下,直接打印,不要转成PDF,否则尺寸不精确。 ...

谢谢,下次一定打印核对,再次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X:
allegro的库的确不太好用。。。封装画的时候开始感觉也很复杂

是的,我是不敢用他的库了,好好得自己努力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外,用锡铂纸包起来放烤箱里回流,我也想试度,不知道温度要怎么控制。 ...

冷烤箱第一次烤要久些,主要是看锡是什么熔化锡熔化了再过十来秒就可以关了, 这个烤箱是机械式的对时间控制不是很准确,烤太久容易发黄和烤焦。

网友:
第一次出现失误正常,不过楼主板子元件不多,没必要钢网,完全可以手工焊接的。

网友Y:
很不错了,鼓励下

还有做一块板子就开钢网?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Z:
多看看规格书,不要以为脑子里想的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这块103可以看出,LZ多练习一下手焊,反正这块板坏了,正好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Y:
很不错了,鼓励下

还有做一块板子就开钢网?有钱就是任性

呵呵,有钱就买贴片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Z:
多看看规格书,不要以为脑子里想的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这块103可以看出,LZ多练习一下手焊,反正这块板 ...

这还不是因为懒嘛,难为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钱就买贴片机去。

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焊工必须要过的,那颗芯片好好焊接下,多练习下

刚毕业那会,我们公司一颗IC,256 pin,厂商给错型号了,关键板子已经贴件完成,80片啊,我们几个人手工重新焊接,最后两片报废,其它正常,至此一役,大家焊工普遍提高

网友AA:
无所谓了,如果像我当年,做块板要一个月工资,那一定是慎之又慎了。

网友AB:
楼主板子布局也太乱了啊,多看点别人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无所谓了,如果像我当年,做块板要一个月工资,那一定是慎之又慎了。

是的,现在真是白菜价。真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板子布局也太乱了啊,多看点别人的板子吧

接受,是的,太难看了。
主要是没概念,间距,大小掌握不了,太近了怕没办施工。
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AB:
对于一个电工来说  焊工是必须的  可以找块废板子   焊几个就有手感了  0.5间距拖焊 妥妥的

网友AC:
第一次画板这样很不错了,楼主别泄气,加油

网友AD:
焊接芯片用刀头比较好   画pcb要想很多东西的 也是多练习练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对于一个电工来说  焊工是必须的  可以找块废板子   焊几个就有手感了  0.5间距拖焊 妥妥的   ...

向前辈看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第一次画板这样很不错了,楼主别泄气,加油

感谢,好感动,这里给了我很多正能量。

网友AE:
第一次都这样,习惯就好了~!
我第一次打板,MOS管方向搞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D:
焊接芯片用刀头比较好   画pcb要想很多东西的 也是多练习练习就好

是的,真正去做了,才知道这要考虑,那要考虑,很多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找资料,思考。
虽说会者不难,但他们肯定付出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第一次都这样,习惯就好了~!
我第一次打板,MOS管方向搞反了,呵呵

嗯,我要再检查一下,怕是我也范这错误了。。。

网友AF:
这板子也不用做那么大吧,背面贴元器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板子也不用做那么大吧,背面贴元器件没?

背面没有。是太大了,太奢侈了点

网友:
头两次都这样

网友:
焊接可以用废片子多练几遍,STM32那样的就可以自己焊了,第一次做板不错了,呵呵,要有信心

网友:
画板可根据已选型确定好的器件手册封装画,一边做板一边采购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没有。是太大了,太奢侈了点

简直土豪啦

网友:
有钱,量很大么?这么点器件就开个网板?

网友:
继续努力,0805的要是封装小了焊接0603的基本上就是刚好的
焊接芯片时,控制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要太低,多用松香,最好是有熟手教你几次,基本上就可以了
第一次,基本上都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AG:
第一次画板就选择是cadence而不是ad,可见楼主还是敢于挑战的,值得表扬 ,不过作为 电工焊工这样,那就要说 一下了。

网友:
贴片的芯片多焊一点吧,恒温电烙铁,刀口的很好焊。PIC18的144个管脚的我也是手工焊了30片没有不良的。

网友:
我第一次做也没做成这样。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挺好的,这就是成长
封装不多说
焊STM32从来没有用过焊锡膏,直接刀型烙铁上锡脱焊,多练练,很爽的

网友:
焊MCU,我的方法是,先在PCB的引脚上,上锡,然后刮平,再放上元件,对好引脚,先焊上角上的一个引脚用来固定好芯片,再认真查看是否所有引脚全都对准了,如果对好了就对所有引脚上锡,然后再用吸锡线吸锡,完成后用放大镜观看确认没有短路。 除了BGA最好不要用热风枪,很容易吹坏芯片,还有焊盘。

网友:
其实用刀头,什么都搞定了
也不需要松香或者助焊剂,没焊过的焊锡丝里都有助焊剂的
你看见一坨的锡搞不下来,你可以尝试往上面再加焊锡,再用烙铁拖下来
当然这个过程一开始不会很顺的,习惯就好.最好能一气呵成,因为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一下就干了

网友:
还有一点,既然决定好好用allegro了,就别像altium那样用大众库
allegro库不多,可以自己多画画练练

网友:
呵呵,确实笑了,不过第一次没事,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你这一版纯粹是给你练习焊接技术的,这版焊漂亮了,后面的板子就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笑出声来了。

同乐 大家都是菜鸟走过来滴

网友:
我第一次画的板子,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记忆犹新啊。现在想都不好意思想。

网友:
不是新手的问题吧,这是懒!

网友:
做板,仔细再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找了松香,100脚终于搞定了,痛苦的是,发现有源晶振的引脚弄错了,彻底歇菜。。。

另外,晶振好 ...

随便吹。那玩意陶瓷封装,你能吹坏?

网友:
我倒是觉得楼主应该先练好怎么焊接,再熟悉器件、再去开电路板

网友:
第一次做如果不出错那才奇怪了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成功了,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太可爱了,再接再厉,如他们说的,把这块板珍藏起来吧,很有纪念意义的。

网友:
板子咋这么空...

网友:
焊接讲究技术和经验的。。。慢慢来吧

网友:
第一次画板就做这么复杂的板子,挺厉害的了

网友:
看到RJ45和电源管脚,我还是没忍住~

楼主板子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芯片表示很不开心

网友:
我承认笑出声了

网友AH:
lz起点高啊,一上来就是allegro

网友:
我用尖头搞定,其实水平很一般

网友:
楼主还是多练练手才是啊,有钱也不能这样任性啊,板子可不能太随便就发出去了

网友AI:
最后片子 是怎么焊好的呢  求

网友:
看到你那个JACK 我就肚子疼起来了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焊LQFP的话,普通的焊锡,一点松香就可以了,烙铁最好用刀头的,前面够宽。焊好后用酒精棉可以擦掉的。
在网上应该能搜到焊芯片的视频吧。

网友:
做硬件都是这样过来的,不像写程序,写错了有编译器帮忙,硬件做错了只能靠人民币帮忙。

网友:
积累经验,画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
看到你那个jack,我肚子就疼起来了

网友:
焊接smt32那种密集的管脚芯片需要练习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 手贴  !!!!!!!

网友:
多多练习,加油!还是菜鸟的我路过

网友:
孰能生巧,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的,焊工没想象的那么难,慢慢练习,多上网看看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画板后多看看,如RJ45位置摆放,楼主可以切换到3D看看效果

网友:
硬件工程师要的是经验和细心!

网友:
要是有现成的产品板子,可以先好好学习下,这样可以尽量少走些弯路。

网友:
估计刚毕业,目测此人银子比较多!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1比1打印出来,拿芯片、接插件大概对以下,再发板。

网友:
加油!多弄就好了。

网友:
想起我大学画的第一块板子,打样回来焊接效果跟洞洞板似得,到处飞线,到处补。楼主加油吧。

网友:
今天我也一样,板到了,一开始看还问题不大,后面就一个个来了

有两根LN线的露铜画错层了,结果线被绿油盖住,还好问题不大

电容封装大了,还好也问题不大,用容量大点也行

最后一个,彻底打击我了,继电器反。。。了。。。哇靠,这还怎么焊,想了老半天,就差点扔了,
最后只能反继电器焊在底面,电容全部拆下换过去.还好,还好,能用

网友:
主芯片做个偷锡焊盘就拖起来容易了!

网友:
练练就好了,回想哥当年的第一块板,人家PCB厂都打电话来说:不好意思啊哥,这个板子不好做啊

网友:
还好我第一次做PCB是用的雕刻机 单面板

网友:
多焊接就熟练了   第一次焊接的话,已经不错了

网友:
第一次已经不错了,当初我的第一次用的dos protel,不会导网络,只能看原理图自己连接,有40多颗数字ic,nnd,搞好后,错误有5~6条线,飞啊飞,还能用,哈哈!
焊接100脚的很easy,一定要用刀头,加液体的助焊剂,一拖即可,方便的很!
加油!

网友:
可以先等比例打印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
刚开始很容易出错,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呵呵,很欢乐,吃过教训下次就不会这么着急了

网友AJ:
其实焊接芯片也没那么难,主要注意几点:1、最好用恒温焊台,烙铁头温度控制在350左右。2、一般要加松香酒精助焊剂或其他高级助焊剂,否则拖焊的时候会有连锡的现象,千万不能用一般常见的那种廉价的盒装褐色助焊剂,会腐蚀电路板还会导致短路。3、拖焊时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
现在网上现成的元件封装很多,拿来用时要看仔细,一般的PCB layout规范里面有对应的尺寸要求的。此外,手工焊接和自动焊接个人以为封装尺寸不太一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手工焊接时为了容易焊接,一般我都会加大或加长一点焊盘尺寸。画电路板时,采用的封装必须是自己采用的元件对应的,例如贴片USB的封装,尺寸和固定方式很多,必须和实物对应。不要按照板子上的封装来买元件,应该是选择好了元件再选择封装的尺寸。也就是说,在画电路板时,你所使用的元件封装尺寸都已经明确了。如果不确定实物的尺寸,应该买样品测量或和供货商确定。

网友:
不错了,现在打样便宜多折腾几次也没啥,慢慢就好了,
想当初前几年打样贵的时候,老板一听说板子做错了,就像割他肉般的数落我们,要求样板也要一次成功(我x,一次成功要样板干嘛)
说归说,真的有用,近几年确实没有出现过封装尺寸出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承认一塌糊涂,抽我吧,呜呜呜。。。。。

以后用心些就是了,想我这样谨慎的人,不容易出错,但做事情就磨磨叽叽的,用的时间比别人多多了,多用心看看资料,多核对,没什么大不了的。
另外焊这种cpu的时候,新手可以多加焊锡,用刀型烙铁,加热后在桌子上一敲,多余的焊锡就掉了,注意烙铁离开板子的时机,注意先把芯片对齐,周边焊几个引脚固定
见过线上干过十来年的女工,高密度的连接器的引脚,人家加了助焊剂后,烙铁趟一遍就过了,跟回流焊产线下来的一样。而且焊接时烙铁尖后面带了个锡珠,神乎其技啊,圆滚滚的跟着过去的,不服不行。

网友:
楼主菜鸟,可以理解,要多多努力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笑出声来了。

你太坏了,要笑就偷偷的笑嘛( 像这样

网友:
人生第一次太急了

网友AK:
引用 楼主:
焊完后,怎么把松香弄掉?

用酒精洗洗就好了,最好是工业酒精,纯度高,晒晒我的第二块板背面:

网友:
那是0603封装吧

网友:
肯定根据元件画啊,就算没买好也要有把握是找到合适的资料才画

网友:
花钱买教训。啊哈哈

网友:
第一次就能画成这样  比当年的我强太多了   ~~~~

网友:
人人都有第一次,多经历几次就好了,这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最后片子 是怎么焊好的呢  求

补锡,加松香,把多余的锡吸走。
加松香,可以帮助锡转移到烙铁头上,先把烙铁头甩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用酒精洗洗就好了,最好是工业酒精,纯度高,晒晒我的第二块板背面:

焊环也比较小嘛,是几个 mil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其实焊接芯片也没那么难,主要注意几点:1、最好用恒温焊台,烙铁头温度控制在350左右。2、一般要加松香酒 ...

谢谢指点。
下单买了助焊剂笔,好像是37,看上去小小的一支,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环也比较小嘛,是几个 mil 的?

最小的焊盘是1.6mm,0.8mm的孔

网友:
还是先学一下焊接,弄钢网加再流焊来焊这种封装芯片没想象中那么简单,焊出来还不一定有手工的好

网友:
感觉楼主的焊工不扎实,100脚的芯片用刀型电烙铁最好焊了。推荐给楼主一个好方法:如果焊锡引脚上的焊锡过多可以用松香把焊锡拖掉,也可以用没有锡的线把引脚上的焊锡吸掉,最后再用清洗剂把松香等杂质洗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会焊,看网上视频,人家随随便便拖过去就好,我一拉,刮着引脚,嘎嘎响,心里痒痒的,就是焊不好,郁 ...

你这样焊,时间长了容易把引脚焊坏了就算没坏,这么响的声音,芯片引脚也可能被弄弯了。这样一块芯片有可能因为一个引脚不嫩用就报废了。

网友:
第一次就这样已经很不错啦!下次记得自己做封装或者要先核对封装跟规格书是否一致再选用。加油!

网友:
没看到板子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承认一塌糊涂,抽我吧,呜呜呜。。。。。

很显然没有用松香。

网友AL:
引用 网友AH:
lz起点高啊,一上来就是allegro

想问一下,allegro和AltiumDesigner的区别,哪个更好?

网友:
stm32f103的还是挺好焊接的哈,LZ是不是很少焊接小封装的器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想问一下,allegro和AltiumDesigner的区别,哪个更好?

坛里面有,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想问一下,allegro和AltiumDesigner的区别,哪个更好?

其它没用过,真不知道。
如楼上所说,你搜一下,别人的看法吧。
如果是学习的话,不用管人家说难,其实在背后的逻辑没弄明白,或是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起初肯定是有点晕的,但很快就会过去,慢慢地也能画点了

网友:
恭喜楼主,总是迈出了第一步。还有很多人停留在纸上呢。

网友AM:
左边一大片是跑马场?电源插座的孔也太引人注目了。。。
虽然第一次打板出错可以理解,但一开始就要养成好习惯。
打板前先按1:1比例打印出来检查下,画封装是按照器件规格书的结构尺寸图来画的,没实物没样品就乱猜?
看大家都是表扬你的,俺要拍你一砖:一次焊不好就不想焊了?还想开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左边一大片是跑马场?电源插座的孔也太引人注目了。。。
虽然第一次打板出错可以理解,但一开始就要养成好 ...

受教,受教,虚心接受,要做深刻的自我检讨。

网友:
我第一次做板的时候把PS2接口放反了,虽然发之前检查了很多遍,但自己就是看不出来

网友:
最好还是画好PCB,然后1:1打印出来,将实物放上去比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想问一下,allegro和AltiumDesigner的区别,哪个更好?

PCB功能allegro很强大

网友:
继续努力吧,大家都这样过来的

网友:
不用担心的,我第一次做的板子比你还差的,后来有点经验了,做好的板子,全部打印机1:1打印出来,元器件都比对下,确保无误我才敢发出去打样的。

网友:
真的看不出这居然是用Allegro画出来的!

网友:
封装还是自己做的可靠,不要偷懒呀

网友:
拖焊,1000个脚都不怕,只要露在外面

网友:
同情,经常失误

网友:
看着这个成品板子想起楼主原来在设计的时候发的截图了……

网友:
0.5LQFP做钢网,手工也贴不好,是否钢网 和焊盘有细节上的要求
有没有经验?

网友:
画了很多板子,遇到新元件封装,也有难免错的时候

网友:
我的感觉是板子布得这么大,感觉真奢侈啊,第一次做成这样确实可以了

网友:
没关系的,我第一次打样比你还糟糕

网友:
提升空间还很大哈,无论是焊功,还是画pcb

网友:
留着吧,作为进步的动力

网友:
粗暴的设计。

网友:
电源的焊盘孔吓到了

网友:
找些报废板子,练练焊功,多焊焊0402,焊工自然就好了

网友:
画好之后最好打印出来用元器件对照一遍比较可靠。

网友:
如果背面没有元器件的话,板子可以再做小一点。这样打样成本也低些

网友:
学费总是要交的,焊接网上好多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会焊,看网上视频,人家随随便便拖过去就好,我一拉,刮着引脚,嘎嘎响,心里痒痒的,就是焊不好,郁 ...

板子要先上松香,刀头烙铁,点许锡即可,过几个引脚再点,锡不可多,多了粘连就悲剧了。

网友:
stm32 都是手工焊的,不用电烤箱,耐心点事能焊成的

网友:
总结的还不够深刻,建议卤族全部功能实现后,在重做

网友:
焊接,松香要多,用刀头,用新的

网友:
用吸锡线吸一下焊锡就OK

网友:
焊接不好,工具问题。买一把好一点的电烙铁,好一点的锡线。会很容易焊接上去的....以前在五金店随便淘了一把电烙铁和锡线...太菜了...

网友:
现在焊接0.5间距的FPC座子还是焊的想撞墙,磕焊法也不是太好用啊。

网友:
楼主别灰心,多搞几次就熟练了,我第一次搞板子居然是手刻,想想更蛋疼

网友AN:
DC插座的焊盘可以开成槽孔,这样定位准,也可以减少漏锡。

网友:
电源真是太离谱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再次承认,你看了我第一次做的板,更会笑出声,全程自动布线搞的,继电器的孔小的插不进去,硬是把 ...

悄悄的告诉你,做了若干次板,现在特喜欢自动布线,丑是丑点,能用就行,布线特快

网友:
顺则凡,逆则仙,再接再厉。。

网友:
想起第一次画板,基本也是废掉的···!

网友:
那这个板子练习一下焊接吧,楼主加油,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还是多手工焊焊吧,多熟悉封装和焊盘,没坏处的

网友:
和我第一块板差不多

网友:
自带的封装都是用机器焊接的,手工焊接太小,要自己画大一点。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第一次画成这样,还可以吧???
我觉得说的过去。

网友(2015-01-01):
就当花钱买经验了

网友:
第一块已经不错了,板子空白地方比较多

网友:
IC焊功问题,得学学

网友AO:
替楼主伸冤一下,好多评论都瞄准了那颗IC,,那或许是楼主没有焊接完,寒没有用锡膏,,,没听见楼主问买什么锡膏好吗?

网友:
板子怎么这么大,没几个件啊

网友:
做封装对一下datasheet就行

网友:
都是这么过来的,做个有心人,多总结,这些都是经验。另外,有机会多看看成熟产品的板子!

网友:
感觉已经很好了 楼主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有机会多看看成熟产品的板子!

网友AP:
是上次那个用CADENCE画的么?

网友:
这个用烙铁可以轻易焊好。

网友:
ALLEGRO中要走大电流的线路,可以用大面积铺铜的方法。

网友:
哈哈哈 那支是 LM1117吗

网友AQ:
楼主可是高级会员?难道是搞软件转行过来的?不对啊,搞软件都高大上,怎么会来干电工。。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楼主可是高级会员?难道是搞软件转行过来的?不对啊,搞软件都高大上,怎么会来干电工。。不解。 ...

以前弄 JAVA 的,电子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是上次那个用CADENCE画的么?

是的。
板子重新做过了,已经焊好了,不过电压不对,5V被拉到 3.xV 了,还在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替楼主伸冤一下,好多评论都瞄准了那颗IC,,那或许是楼主没有焊接完,寒没有用锡膏,,,没听见楼主问买什 ...

  谢谢,没事,第一次焊这种器件,后来用来助焊剂才发现也没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N:
DC插座的焊盘可以开成槽孔,这样定位准,也可以减少漏锡。

只做过通孔,还不知道怎么开槽孔,是不是焊盘形状用 rectangle ?

网友:
第一次就画这么复杂。。有压力啊

网友:
楼主是在搞笑吗

网友:
没事,多画几次就OK了,关于100脚的芯片,可以用刀头的烙铁头,应该是你以前没有焊过,其实拖焊就可以了。

网友:
真的没必要用焊锡膏,用了焊锡膏反而不好焊接。如果手工焊接其实你应该要担心的是焊盘脱落,和芯片引脚折断。

网友:
第一次很正常啊,感觉主要是封装不对,听说画板之前要先把器件先买来,然后再画PCB,这样就会有效降低避免尺寸封装不对的可能性。楼主加油。

网友:
我刚开始画板的时候,用打印机把PCB图按1:1打印出来检查,元件可以摆上去试

网友:
原来画板比较心急,画完就忍不住发出去打板,吃了几次亏,现在打板前都是把几个层按比例打印到纸上,拿元件比对一下,看孔径 封装大小 间距啥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主还是好好练练焊工,要不然很以后调试会很麻烦。

网友:
楼主加油,我一年前也这样,多练练试试就好了

网友:
其实手工没有问题的,你只是不会搞而巳。

网友:
一个硬件工程师的成长,是用时间和金钱堆出来的。。。

网友:
用平头电烙铁,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你积分这么多。

网友:
焊芯片这个也没什么啊,用吸锡线吸掉多余的焊锡就漂亮了。

网友:
还好了 ,比我第一次焊板要好.

网友:
高手都是靠板子喂出来的,加油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  还做钢网?不会比手工简单

恩,同意,而且钢网也不便宜

网友:
找个刀头的烙铁,沾点松香,STM32那里就搞好了,该飞线的就飞线,别浪费了板子,更别灰心。

网友:
楼主的板子焊好了么?

网友:
这三个孔是咋回事?

网友:
楼主的封装有点问题哦。

网友:
多练习 ,得拿实际器件量一量,封装尺寸.终于是要拿实际东西往板子上焊接。

网友:
  楼主不是专门搞这个的,可以理解。
  不过看多这么多失误,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板子。

网友:
  你这个板子怎么会需要钢网呢,没有必要的,你趁这个机会练练手把。
  心急容易出错。

网友:
其实画的还行啊。毕竟是第一次啦。

网友:
第一眼还不错,就是大了点。焊工要加油,可以的!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笑出声来了。

我也没忍住

网友:
画板子我估计还不如你,没啥好说的。
倒是100只脚的STM32,你要焊接的话,要加锡,利用锡球的表面张力,把管脚间多余的锡带走,
烙铁要好,手要稳,多尝试几次就明白了。
如果技术不到位,可以加点助焊剂。
不过那东西质量不好的话,容易引起焊接不良,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
第一次都是这样的,总结总结,多画几块,就好了,不然怎么叫经验呢。

网友:
多加点焊锡,用烙铁融化了往下一抖就可以搞定了啊

网友:
焊工还是要好好练习的,这个是基础,耐心点,100脚是常事,可以选刀型烙铁,问题适当调高点 380 先焊盘加锡,然后用助焊剂,拉焊方式,对胶固定
再焊接。第一片报废就当经验,多焊焊就好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H:
兄弟,经过我手的产品几十种有了,板子上百种了,包括黑匣子之类的产品,用对了没啥问题。

BTW,水溶性 ...

这种助焊剂,叫啥名字,啥牌子的?

网友: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种助焊剂,叫啥名字,啥牌子的?

非水溶性的助焊剂一般都可以

网友:
100的LQFP钢网也不好使,还得先会烙铁焊

网友:
做为爱好者,是要走很多弯路的。好在现在打板价格不高!继续……

网友:
LZ能做成这样不错了,我能说喜欢电子十来年一块板还没做过吗?

可以写一份攻略,给新手做前车之鉴。

网友:
第一次很不错了

网友:
第一次把所有的错都犯一遍是好事,这样下次就会记忆很深刻了,特别是现在做样板很便宜了。原来多贵呀,那个时候钱还值钱

网友:
感觉没必要钢网,多练练焊工,如果你板子需要调试,还是要各种拆各种焊

网友:
我也笑了  不过这样也好,作为新人,遇到问题是好事

网友:
再接再厉啊!

网友:
再接再厉,加油!!!

网友:
楼主加油啊.画板确认封装很重要呀.走线错了可以割,飞线什么的,封装不对元器件搞不上去呀.

网友:
没事,多烧几次软妹币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作板,是手工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第一次画板就选择是cadence而不是ad,可见楼主还是敢于挑战的,值得表扬 ,不过作为 电工焊工这样,那就要 ...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很正常,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不好到淘宝买几个元件包来练习焊接再说的?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让他帮我焊几根线,他说他练过的,结果是他以前焊过一次!!!

网友:
不明白你的积分哪里来的

网友:
记得第一次做板的时候也是惨不忍睹,把图打印到纸上对应一下,这样最起码的低级错误不会再犯了

网友:
焊工要好好从基础锻炼,我都是焊坏很多芯片才可以熟练

网友:
看看你那个焊接

网友:
楼主焊接还是要多练练,估计也没御用焊工可供调配。

网友:
不错了,值得夸奖,再做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在工作台前,磨了半天,也焊不好,有个 LED 还不知道被我一按,飞到哪去了。
生命在于折腾嘛 { ...

给你个赞。
想找回我当年话的第一块板看看

网友(2016-08-06):
多联系联系,没啥 大不了的

网友:
凡事总有开头,这就是经验的积累。你那么几个元件么就手工焊焊了好了(如果不是批量生产的话),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电烙铁温度不够,用刀嘴焊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