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53 DDR_Stress_Test软件运行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如图,一运行就出错,WIN7 32bit和64bit都试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问问FAE,你这个板子我都没用过。。。

网友A:
一运行就出错?
---------
运行软件时,右键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
看一下参数配置对了没有,在21ic看到有人在win7下使用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运行就出错?
---------
运行软件时,右键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这个是通过DOS进去的,不知道如何在DOS下使用管理员模式

网友:
找到DDR_Stress_Test.exe文件的位置,右键单击>属性>兼容性>有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前面打勾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通过DOS进去的,不知道如何在DOS下使用管理员模式

你在打开cmd的时候用管理员模式打开就OK了。

网友:
我在win7下可以用来测试imx6q的内存,没有报错。

网友:
如果有人在win7上试过,那应该就不是兼容性的问题,那就是有可能是权限不足。

网友:
打开命令行的时候以管理员模式打开 64位系统下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的,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
我 WIN7  64位  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命令敲错了。测试DDR3基本上可以跑到530MHz的频率。

网友:
已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