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流处理中用DDR2 sdram作帧缓存,主控用DSP好还是FPGA好?

楼主(2014-12-02):
这个问题是我实验室项目的一个环节,大致阐述一下:
大致是针对数字摄像头MT9V032进行采集,输出处理,然后VGA显示。
现在不考虑中间处理,目前采用的是XILINX FPGA,应该是SP6系列的,10bit黑白数字信号输入,直接用DDR2 SDRAM作帧缓存,然后通过adv7123转成VGA输出。但我也是最近一年才接触FPGA,水平实在太差,总是弄不好。
最近和其他同学和老师讨论,说弄不出来可以用altera的芯片或者转DSP,前者是因为网上DDR2的资料一般都是基于altera的芯片,后者是因为专门做数字图像处理嘛,自然比较成熟,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底层时序,弄好寄存器什么的就好了。
所以,现在比较矛盾,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一般这种情况主控选用什么的比较好,或者有什么比较容易的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案或者方法。

网友A:
针对数字摄像头MT9V032进行采集,输出处理,然后VGA显示。
现在不考虑中间处理,目前采用的是XILINX FPGA,应该是SP6系列的,10bit黑白数字信号输入,直接用DDR2 SDRAM作帧缓存,然后通过adv7123转成VGA输出。
你自己都给出方案了    这个绝对可行而且难度不大   搞不出来那就是水平问题了   换DSP你就要重新再来   XILINX弄不出来altera就能弄出来的话还是水平问题
水平问题只能通过学习研究解决  不然就项目外包吧

网友:
如果你对DSP更熟可以用DSP   否则还是fpga吧   DSP相对fpga唯一的优势就是算法上的开发难度  你这个项目并没有什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数字摄像头MT9V032进行采集,输出处理,然后VGA显示。
现在不考虑中间处理,目前采用的是XILINX FPGA, ...

嗯,说的在理。水平问题批评的是,方案很早就定下来。DDR2 sdram自己弄了半年,想用ip核,却总是拿不下来MIG。以前本科做微控多些,51之类的比较多,不是很习惯和熟练从时序层面描述一些复杂的流程和时序之类的。现在水平fpga也就写写状态机,i2c接口←_←。看来只能继续学学,或者看实验室怎么安排……

网友B:
A家的不是提供DDR2的控制器吗?直接加在工程里面。

网友C:
zyqn 全部搞定,FPGA+ARM+DSP单元,你想用哪个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zyqn 全部搞定,FPGA+ARM+DSP单元,你想用哪个用哪个。

zyqn是新出的系列吧,感觉实验室不一定能买,上手还需要时间...不过确实是个好想法,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家的不是提供DDR2的控制器吗?直接加在工程里面。

恩,MIG就是控制器模块,但是只看赛灵思的手册,自己写状态机,总是弄不明白...感觉网上资料太少,自己的实践水平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zyqn 全部搞定,FPGA+ARM+DSP单元,你想用哪个用哪个。

他目前的问题在于ddr2  换成zynq只是平白增加开发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说的在理。水平问题批评的是,方案很早就定下来。DDR2 sdram自己弄了半年,想用ip核,却总是拿不下来 ...

恩  好好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好好研究吧

另外,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或者方法可以借鉴么?
还是说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啃UG388和UG406...有点茫然现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有什么比较好的资料或者方法可以借鉴么?
还是说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啃UG388和UG ...

觉得看文档难的话网上ddr2的资料不少   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看文档难的话网上ddr2的资料不少   多看看吧

恩,谢谢。我再努把力~

网友D:
用fpga完全可以搞定的,只是做好缓存时序处理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fpga完全可以搞定的,只是做好缓存时序处理就可

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的么,感觉网上大部分都是altera的核的资料和教程,比如特权同学什么的

网友E:
DSP偏向运算,FPGA偏向逻辑控制.....从描述看只是视频流的控制输出,对时序方面要求比较高点,用FPG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P偏向运算,FPGA偏向逻辑控制.....从描述看只是视频流的控制输出,对时序方面要求比较高点,用FPGA吧! ...

哦,这样。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特权同学的VIP资料,其中有用FPGA控制摄像头图像数据缓存到DDR2,并通过VGA输出到显示器。貌似跟你说到的功能很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特权同学的VIP资料,其中有用FPGA控制摄像头图像数据缓存到DDR2,并通过VGA输出到显示器。貌似 ...

谢谢,不过特权那个视频讲到最后,自己好像也没做出来...而且我们实验室用的是xilinx,不能完全照搬...心碎...

网友:
好厉害,看见编解码就觉得高大上。

网友G:
用了SP6还存在DDR问题?都带了硬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SP6还存在DDR问题?都带了硬核

确实,不过按照UG388上面说的时序,总是写不对...可能是我英语和FPGA经验实在是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