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L样片:MKL27Z256VFT4

楼主(2014-12-02):
用MKL27Z256VFT4 QFN48做了个DEMO板,可是这个样片无法申请,无论代理商或者官网,都无法申请,不知道版主能不能帮忙搞几片样片呢?谢谢!

楼主:
希望fsl能开通快速样片申请通道,而不是仅仅提供简单固定的那么几种型号!

网友:
代理商应该会容易些 而且会很快

一般需要样片 我都是直接和代理商联系 一两天就拿到了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它,换其它的不行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它,换其它的不行吗 ?

因为用它 板子已经画好了啊。。。

网友:
www.mouser.com上买吧,稍微贵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www.mouser.com上买吧,稍微贵一点而已

谢谢,可是mouser目前也不卖呀@!

网友:
哦,新品啊,我说怎么没听过呢,只知道25.26

网友:
没问货源,画板画早了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MKL27Z128VFT4

网友:
画板前,最好先买好,比较保险。

网友:
mouser都没有?这是不是太冷门了,楼主换个同系列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用它 板子已经画好了啊。。。

只要没打板,改一改很容易的啦

网友:
没片子都敢先打板

网友:
用pin-to-pin 兼容的片子替代一下,不行嘛

楼主:
哎,fsl 很受伤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哎,fsl 很受伤啊!

飞思卡尔可以提供样片的品种较少 可以直接在官网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可以提供样片的品种较少 可以直接在官网购买

这一颗 不提供购买滴。

网友:
楼主你好!如果你是申请样片,建议你到官网提交一个SR,那边会有相关样片的审核,看是否能够给你。建议你把你的项目信息写的详细点。提交技术服务请求链接

楼主:
决定:放弃了。。。

网友:
不是说微信可以申请吗?

我也申请了,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颗 不提供购买滴。

你好,
我试了一下确实不能申请样片,对应KL27或者KL26确实是不支持每一种封装都可以申请样片的。

网友:
或许这个芯片还没有正式大批量生产 所以还不能申请样品 可以时刻关注一下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