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文档 :晶振布局指南(分享)

楼主(2014-12-02):
看到坛子里有问晶振布线的,发这个文档上来大家看下。Atmel发布的。

网友A:
化作一句话,晶振回路和晶振电源单点接地……

网友:
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上枕头啊,大好人。另外想问下,帖片晶振手工怎么焊,会不会太热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作一句话,晶振回路和晶振电源单点接地……

牛!
请教一下,什么叫单点接地?是指回到电源地单独一根走线吗?

网友:
AVR186: Best Practices for the PCB layout of Oscillators

网友:
7楼的蛮清楚的,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学习了,每个小细节都有讲究

网友:
很多芯片的晶振脚附近都没有接地引脚的,通常要求高的我直接上有源

网友:
无源晶振貌似木有接地引脚

网友:
电容下走线,看来电容要用大封装。

网友:
顺便问下,无缘晶振的外壳是否需要接地啊。

网友:
看来晶振敷铜和包地是正确的,这样可以减少emi,不过有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地应该和完整地平面是单点接地的,这样可以减少互相之间的影响到最低

网友:
以前随意布局 的,  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晶振确实是个大的干扰源,要好好布线

网友B:
2个接地电容一定在晶振和IC之间??

网友:
细节上见功夫,谢谢分享!

网友:
最近使用5035的有源晶振比较多,方便快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晶振不起振了!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B:
2个接地电容一定在晶振和IC之间??

这个是这样吗,放在外边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