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怎样改成低电压输入

楼主(2014-12-02):
各位有没有遇到供电时24V输入的,但现在的充电器都是220V输入的,没法使用,有没知道制作或改装现有的220V输入充电器的高手。

网友:
24V到5V自己设计不是很简单,还要改装?

网友:
24v入5v出,一片7805就搞定了

网友A:
试过用电话线充电,直接将充电器接在电话线上,充电器有输出,不过电流非常小。
如果没有输出要将充电器换个方向,电话线上是直流电。

网友:
220V改24V输入这个得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
白菜34063就搞定,硬是要隔离就重绕变压器了

楼主:
各位,buck的确实很容易的,我要的是隔离的,不隔离的给手机充电不是很危险,万一管子穿了。。。。

网友:
改造够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用电话线充电,直接将充电器接在电话线上,充电器有输出,不过电流非常小。
如果没有输出要将充电器换 ...

充电的时候你家电话是打不进的.电话线上的应该是交流电,110V左右

网友:
直接用个2596降压,如果怕危险就在后面价格保险和6.8V的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可以去折腾,完成好用的话,到论坛来分享。

网友: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要不搞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
你那个24V是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的话,没必要隔离啊。
非要隔离也有器件
给直流用的隔离变压器件,主要485等设备上用来隔离电压和地的。

网友:
有成品的dcdc模块,带隔离的。某宝一搜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时候你家电话是打不进的.电话线上的应该是交流电,110V左右

这倒是没试过,电话线常态是直流,振铃是交流电,电压90V左右,没有振铃是不电人的,电压没那么高。

网友:
换个变压器呗  别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没试过,电话线常态是直流,振铃是交流电,电压90V左右,没有振铃是不电人的,电压没那么高。 ...

90V应该是电线电阻降压下去了.

楼主:
改了变压器和启动电阻,现在在24V电压下基本可以工作,空载没问题,然后小电流输出(500mA 左右)也可以,就这电流在大些输出电压会出现10秒左右的不稳定期,输出电压一直在跳动,然后就稳定了。不知什么原因,各位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时候你家电话是打不进的.电话线上的应该是交流电,110V左右

48V直流电,正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