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高速时钟检测低速时钟信号时丢失边沿问题

楼主(2014-12-02):
在用VHDL写模块处理SPI时,由于需要响应双边沿,因此模块时钟采用了高速时钟(比如16MHz),SPI_SCLK(600kHz)当一般信号处理,靠clk触发来判断spi_sclk的边沿。

类似这样:

process(n_reset,clk)
begin
        if n_reset = '1' the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previous_spi_sclk <= spi_sclk;
                        if previous_spi_sclk = '0' and spi_sclk= '1' then
                                -- DO SOMETHING
                        end if;
                end if;
        else
                -- RESET REGISTERS
        end if;
end process;

不过发现在使用中,会发生SPI_SCLK边沿偶尔丢失的问题,导致移位错位,把波形输出观察,发现previous_spi_sclk 信号并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

楼主:
抓了一下波形,问题如下图黄圈所示。
发现在有的时候prev_spi_sclk的值并没有严格比spi_sclk晚一拍。
图中clk为2.048MHz,spi_sclk为600kHz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器件是altera的cyclone3,资源只用了30%而已。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用100M时钟去采16M的信号,边沿丢失率极高。后来将速度提高到200M,也有一定丢边沿率。最后只能提到300M了。事实证明,有些地方用异步比用同步要可靠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抓了一下波形,问题如下图黄圈所示。
发现在有的时候prev_spi_sclk的值并没有严格比spi_sclk晚一拍。
图中c ...

既然clk是16M,仿真时为啥不用16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clk是16M,仿真时为啥不用16M呢?

这是逻辑分析仪抓的,仪器采样率有限太快的话抓不到。
现象和16M时是一样的。

网友:
reg sclk;
process(n_reset,clk)
begin
        if n_reset = '1' the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sclk<=spi_sclk;
                        previous_spi_sclk <= sclk;
                        if previous_spi_sclk = '0' and sclk= '1' then
                                -- DO SOMETHING
                        end if;
                end if;
        else
                -- RESET REGISTERS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主可先用clk采下spi_clk,再做边沿检测,

网友:
有没有打两拍然后采样

网友:
spi_clk 和你用的 16MHz clock 之間的關係是不知道,要視為非同步訊好,需作同步電路處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加了一级同步确实好了,类似这样
process(n_reset,clk)
begin
        if n_reset = '1' the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previous_spi_sclk <= spi_sclk;
                        previous_spi_sclk2 <= previous_spi_sclk;
                        if previous_spi_sclk2 = '0' and previous_spi_sclk= '1' then
                                -- DO SOMETHING
                        end if;
                end if;
        else
                -- RESET REGISTERS
        end if;
end process;

看来确实是因为spi_sclk不是由clk同步导致的,不过这样的话就要求clk频率至少为spi_sclk的四倍,好在spi_sclk频率比较低。

网友:
检测边沿的话,至少采样两个信号.否则必定会因为亚稳态导致丢失的.想再保险点,就采样三次.clk频率比spicclk高2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