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司如何管理共享cadence的原理图和PCB库

楼主(2014-12-02):
    目前公司是几个人各用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封装,现在想统一共享使用,请问题有什么办法吗?
    现在能想到的一个办法是设置一个共享服务器,把原理图和PCB库都统一好,然后放上去
其它人把padpath, psmpath的路径指定到上面。但这样的话好像维护起来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原理图封装不好统一?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办法管理库呢

网友A:
服务器上共享一份,统一规则,统一命名方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上共享一份,统一规则,统一命名方法,等

这些是不是不太好统一?难道非要一个人专门维护这些

楼主:
正在研究用CIS的办法

网友B:
做标准库,开始的时候会费点气力,做好后维护就方便了,还能避免重复劳动,避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标准库,开始的时候会费点气力,做好后维护就方便了,还能避免重复劳动,避免错误 ...

您说的标准库是指的统一命名,统一规则这个意思吗?

网友C:
有过来人出来讲讲,一个人做这些事的时候,怎么弄都好说,但是人一多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过来人出来讲讲,一个人做这些事的时候,怎么弄都好说,但是人一多就麻烦了 ...

对的,人一多就很麻烦,还请有经验的人过来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把建库人员集中到一起,在网上下载一份命名规范,每人负责几个类型的库,如电阻,电容,电感!

网友D:
原理图库用CIS,焊盘和元件库丢到服务器上,设成只读的,只能由专人输入密码修改,嫌麻烦就用金山快盘一类的软件。

后期增加原件就先自己画,审核没问题后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库用CIS,焊盘和元件库丢到服务器上,设成只读的,只能由专人输入密码修改,嫌麻烦就用金山快盘一类 ...

这个答案我觉得挺有用,就这样做,原理图用CIS,PCB就共享,专人负责更新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标准库是指的统一命名,统一规则这个意思吗?

公司用到的器件封装按一种格式发布,供所有人调用

网友:
考虑一下部署SVN服务器!

网友:
统一格式

网友:
毫无疑问,大公司都是专人建库的。小公司的话自己建好验证通过,放服务器上。最终都要放到一个统一的服务器上去,及时更新。

网友:
放服务器活着共享盘里,路径设置下,当然得有人查上传是否正确。

楼主:
已经按照12楼的办法做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