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的usb, 调的好辛苦啊

楼主(2014-12-02):
看了网上的基础篇,进阶篇,还是跟kinetis搭不上边,最后看了实战篇,才有点点明白.

顺便说一下,网上的例程cdc的是有错误的.

这个函数这里是不需要swap的.

网友A:
基础、进阶、实战是指的FSL发布的文档么?

网友:
希望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也在学USB。

网友:
楼主说的是官方例程第二十九篇 Kinetis KL25 USB例程指南(进阶篇)?里面的?

网友:
干嘛不直接跑MQX或者UCOS?

网友:
USB很难,恭喜楼主学有所成。

网友B:
usb协议学起来是略恶心的

网友C:
swap16应该是个针对平台的宏或者函数才对嘛  也不能说人家错

网友:
楼主在那看到的 基础篇、进阶篇、实战篇的

网友:
功能实现了就好啊,学到了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好像跟硬件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哪个型号?一般都有例程的。

网友:
usb用来做程序升级还是很好用。

网友D:
希望楼主能介绍的更详细些啊,让大家避免绕弯路。

网友:
swap16应该是个针对平台的宏,方便移植工程的

网友:
楼主放电更实在的资料或者分享些学习USB的经验吧,USB一直是个比较难啃的协议

网友:
过两天就调试,mark一下

网友:
USB啊~~~ 这么难的~
还有个tcpip的协议~

网友:
电脑上面调usb的驱动,还会动不动的蓝屏~ 恶心死人了~

有些bug很难找的

网友:
按照官方提供的文档一步一步进行学习 usb还是很容易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进阶、实战是指的FSL发布的文档么?

不是的,楼下有说的---<<Kinetis KL25 USB例程指南(基础篇)>>

我用的是k70,其实kinetis系列的资源基本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一般都有例程的。

k70, 例程没运行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没配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ap16应该是个针对平台的宏或者函数才对嘛  也不能说人家错

嗯,kinetis是小端的cpu,不应该加这个swap的,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别人调kinetis的usb遇到同样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协议学起来是略恶心的

用好了方便不少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楼主能介绍的更详细些啊,让大家避免绕弯路。

嗯,我经常上论坛,希望有问题可以共同探讨。fsl的主要是中文资料比较少,看资料看的比较累人。

网友E:
请问USB的代码量大吗?

网友:
飞卡的从机没有自动处理0/1包 要自己切换  这个地方要注意

网友F:
你好,楼主!
能否告知你使用的CDC例程是哪个例程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USB的代码量大吗?

例程不大的,usb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例程不大的,usb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没,方便提供吗?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
能否告知你使用的CDC例程是哪个例程包的?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方便提供吗?也学学

我的是k70,这些是改好的 ,可以用的,
我现在是用在mdk下面的

网友F:
你好,
我现在在这边跑一下该代码,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建议可以试试USB stack 4.1.1中的CDC 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现在在这边跑一下该代码,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建议可以试试USB stack 4.1.1中的CDC 例程。 ...

好的,谢谢,以前没注意有这个东西,谢谢提醒啊,马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以前没注意有这个东西,谢谢提醒啊,马上下.

不客气!

网友G:
TCP iP 协议有没有开源的,被分起来很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TCP iP 协议有没有开源的,被分起来很不好理解

你好,你说的TCP IP 协议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