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遗传算法入门实例:对PID 参数寻优

楼主(2014-12-02):
论坛中有个帖子介绍,但是不全!
网上转一圈,转来一个!

开始之前:假设你已经:能运用C 语言,初步了解PID、遗传算法的原理。
       遗传算法能干什么?
     (我有个毛病:每当遇到一个东东,我首先会设法知道:这个东东能干什么呢?)
       遗传算法可以解决非线性、难以用数学描述的复杂问题。也许这样的陈述让你觉得很抽象,把它换成白话说就是:有个问题我不知道甚至不可能用数学的方法去推导、解算,那么也许我就可以用遗传算法来解决。

        遗传算法的优点是: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去解决一个问题; 你需要知道的仅仅是,用怎么的方式对可行解进行编码,使得它能能被遗传算法机制所利用。
        如果你运用过PID 来控制某个系统,那你一定非常清楚:PID 麻烦就在那三个参量的调整上,很多介绍PID 的书上常搬一些已知数学模型的系统来做实例环节,但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往往是不可能用数学模型描述的系统,这个时候该怎么取PID 的参值呢?
1、 可以依靠经验凑试,耗时耗精力。2、离线规划,这就是下文要做的事情 3、在线规划,比方说神经网络PID(后续文章将推出,做个广告先^_^)。
一、 将PID 用在本次试验中
来个问题先:AVR 怎样利用片上和少量的外围器件快速准确地实现D/A 输出?(0~5V)
1、 实验电路的搭建:

搭建这样的电路纯粹是为了本次实验的直观(超调、调整不足等现象通过示波器一目了然),当然,如果实际工程这么简单那也用不到PID,更用不到遗传算法了。回归话题,解释下上面的电路:M16 单片机的OC2 输出0~100%占空比的PWM,经过RC,可以得到0~5V的直流电压,这就实现了简易的D/A(实际实验,发现输出电压是1.XX 伏~4.XX 伏,未带负载)。用一个图表示:

这个时候如果我要输出3.5V(可以是其它值)电压,该加怎样的PWM呢?(有个简单的方法:标定,但是这种方法系统调整响应速度较为缓慢,理由见图5下附言)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输出电压加到A/D反馈到系统,这样就形成了闭环控制:系统输出PWM——>>PWM 转换成电压——>>A/D 采集,获得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偏差(例如3.5V)——>>将偏
差进行PID 加载到PWM 输出(然后输出又影响下一次的输入……)

把示波器加到测试点上,调整扫描周期,使示波器能看到完整的一个调整过程。这样,PID调整的过程就可以在示波器上非常直观地显示出来。如下图:

2、PID 调整的过程(图5):
a)首先、让OC2 输出一个初始电压(本次试验取OCR2=100,可以是其它值),当其稳定时进入PID调整环节
b)PID调整:采样输出电压,经过增量PID公式计算得到输入增量,将增量加到输入端,再次采样,继续下一次的调整。(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数字PID 是离散的,就是说,不能让程序while(1)在那不停地执行,因为每次实验while(1)的周期可能不同,这就会导致PID调整的周期是变化的,而这个变化会导致ek、+ek 计算错误。正确的做法是设置一个时间变量(time_pid),用定时器来使其置位,而循环里就是查询这个变量的值,这样做虽然没有在定时中断里直接执行PID 代码迅速,但推荐的做法还是像上面陈述的一样,虽然时间上可能误差几十个us,但对于一个几百ms 的PID 周期来说这点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另外,这个周期不能太短,比方说上次调整尚未完成,时间变量又已经置1 了。)
对于本文的实验,如果PID 参数较好,那调整30 次早就已经达到了目标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系统复原:结束PID 调整,并重新输出一个初始电压,开始下一次PID 的过程。

图5:PID 调整的过程
另:见图5,结束PID调整后是,电压是缓慢下降的,说明系统是滞后的,如果用标定的方法来实现D/A,效果会像图中下降的那段曲线。
流程如下:

当改变PID的三个参量,曲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多设置几组PID参数,看看超调是怎么样的,震荡又是怎么样的……
二、接下来让我们卷起袖子开始捣鼓遗传算法
1、介绍下遗传算法
如果你已经了解了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理,请跳过这段。
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地球上的生物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在繁殖过程中,大多数生物通过遗传,使物种保持相似的后代;部分生物由于变异,后代具有明显差别,甚至形成新物种。正是由于生物的不断繁殖后代,生物数目大量增加,而自然界中生物赖以生存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为了生存,生物就需要竞争。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根据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适者生存,不适者消亡。自然界中的生物,就是根据这种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进化。
那么,到底怎样让这个算法在计算机里运作起来呢?或者说我们怎样模拟这个进化的过程呢?仔细阅读上面那段文字,发现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A)、怎样表示一个个体?
B)、怎样繁殖后代?
C)、怎样实现优胜劣汰?
2、针对ABC三个问题,用实际例子解答
A)怎样表示一个个体——染色体编码和解码(采用二进制编码方法)
其实非常简单,一个变量即是一个个体,假如我们定义了一个个体名字叫Joy(unsigned int Joy=12345;) Joy 的基因为12345,转换成二进制为11000000111001,那我们大可以这样约定:Joy 的基因中前2 个位表示了Joy 的发色(比如00 为黑色;01 为绿色),接着3 个位表示了Joy 的肤色,后4 个位表示了Joy 的眼睛颜色…………相信你已经看出其间的奥秘了吧?
本文涉及PID 三个参量:Kp,Ki,Kd ,我们也完全可以将3 个参量理解成上面的特征(发色、肤色、眼睛颜色),将这些特征组装在一起就可以表示为一个个体, N 个个体组成一个种群……。具体怎么编呢:
Unsigned int colony=12332; //创造一个个体,并随机地赋予它某些特征。
(注:12332(十进制)=001100 00001 01100(二进制))
colony 的0~4位组成kd,即01100(二进制)
5~9位拿出来组成ki,即00001(二进制)
10~15位组成kp,001100(二进制)
然而这样还不行,因为这三个数都是整数,如果需要小数呢?缩放!
拿Kd 来说,Kd 的取值范围是0~11111,如果Kd 只需取小于1的小数,则将Kd 除以31(11111 的十进制),这样就得到了0~1 的Kd,如果想得到0~2 的Kd,则将Kd 乘以2 再除以31。Kp,Ki 也是类似操作,只不过缩放程度不同。想必我们已经把怎么编码搞清楚了,事实上本例中我们没有必要写染色体编码的函数,只需知道染色体是怎么编的,进而知道怎么解码,初始化群体的时候只要随机产生一些数就好了。
解码举例:假如个体基因62267 ,对应的PID 参值多少呢? 将其传递给void redressal(unsigned int colon)函数,可知Kp=19.047;Ki=0.80;Kd=0.87
看下解码的函数:
/*********************************************
*函数名:void redressal(unsigned int k_dip) PID 参数解码
*说明:
1、调用函数:
2、变量说明:
float ABC[3] 全局浮点变量,分别对应Kp,Ki,Kd
3、常量说明:
*入口:unsigned int k_dip 传递个体染色体
*出口:
*********************************************/
void redressal(unsigned int colon)
{
ABC[0]=(( colon&0xFC00)>>10)*20.0/63;
ABC[1]=(( colon&0x3E0)>>5)/31.0;
ABC[2]=( colon&0x1F)/31.0;
}
我们只要稍作修改,就产生了一堆个体,即一个群体
unsigned int colony[COL_MAX]={
62267,15148,39769,31849,58411,49944,29915,58375 ,53831,29144,40332,51900,60411,48378,11552,26588,61306,60089,26887,58565,3794,23125,53291,646,9102,13288,13023,39570,17838,13029,1001,48941,29169,61066,30539,27436,55457,34416,13280,44049,54926, 1287,44647,24869,54512,32952,46495,28107,19963,12429};// COL_MAX 是宏定义,定义种群的大小
这个数组即为初始化的群体,其中的某个元素即为一个个体,对应一组PID 的参值。遗传算法就从这个种群开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进化。
B)怎样繁殖后代——染色体杂交与变异
杂交:
记得高中生物有句话:Z.Z.的优势~呵呵。言归正传,怎么将两个个体杂交得到新的个体呢?假如有个个体我们称之为父本(11110000),另一个个体我们称之为母本(10101010),假如他们发生了那个那个~~生了个小孩,如果交叉点在第3 位和第4 位间,那么得到新的个体是1111001010101000。一般这个杂交点选择基因长度的0.7 左右,这里为了方便,就
直接将一个int 型剪成两个char 型的交换了。定义父本(unsigned int dad),母本(unsigned int mum),杂交代码如下:
baby1=dad&0xff; //取得低半截染色体
baby1|=mum&0xff00;
baby2=mum&0xff;
baby2|=dad&0xff00;
变异:
若二进制编码的染色体发生变异,无非就是0 变1,1 变0。其实变异是很少发生的事情,代码为函数:
#define var_p 650
if(rand()<var_p) //如果随机值小于var_p 则变异,rand()在0~65535
{ //间变化,则小于650 的概率约为0.01
/**此处放0 变1,1 变0 的代码**/
}
变异是按位分别查询是否发生的,并非所有位同事进行。
C)怎样实现优胜劣汰?——评估个体适应值,轮盘赌转
评估个体适应值
如果一套PID 参数能快速、准确地控制电压输出,那就是一套好参数一个好的个体,所以我们设置一个适应值变量A,A=偏差绝对值的积分+超调量,A 越小则适应值越高。

图中红线表示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将黑线(实际电压)与红线(理想值)之差的绝对值累加,同时加上系统超调量,即可得到个体的适应值。
具体代码看函数:
unsigned int evaluating_unit(unsigned int unit);
轮盘赌转的方法选出高适应值的个体《游戏编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这本书上对此的解释已经非常通俗易懂了,在此引用一下:轮盘赌选择是从染色体群体中选择一些成员的方法,被选中的机率和它们的适应性分数成比例,染色体的适应性分数愈高,被选中的概率也愈多。这不保证适应性分数最高的成员一定能选入下一代,仅仅说明它有最大的概率被选中。其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设想群体全体成员的适当性分数由一张饼图来代表,这一饼图就和用于赌博的转轮形状一样。我们要为群体中每一染色体指定饼图中一个小块。块的大小与染色体的适应性分数成比例,适应性分数愈高,它在饼图中对应的小块所占面积也愈大。为了选取一个染色体,你要做的,就是旋转这个轮子,并把一个小球抛入其中,让它翻来翻去地跳动,直到轮盘停止时,看小球停止在哪一块上,就选中与它对应的那个染色体。

那么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将种群适应值数组的头和尾相连,这就像一个圆盘。在种群中随机选择一个个体,作为转动的起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将适应值(可以理解为圆盘中扇面的大小)累加,若累加的和小于阀值,则继续累加,反正数组已经形成环形列队了,这样一直加到大于阀值,这个时候最后那个累加的个体即被选中。这种方法使适应值高的个体容易被选出,同时又使适应值低的个体有被选中的机会。
i=(unsigned char)(rand()/7282);//0~50 个个体中随机选择一个作为起点
{
temp+=*(health+i); //累加适应值,*health 指向适应值数组首地址
if (temp>1200) //若累加的结果大于阀值(可以是其它)
{
return (i); //返回0~50 编号
}
if( temp<1200 && col_MAX-1==++i ) //实现首尾相接
{
i=0;
}
}
三、进化吧……
有了以上的算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它们装到一起,让它完整地运行起来。其实遗传算法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这里是这样的:首先评估初始群体里的每个个体,接着选择出最糟糕的两个个体,将它们删除。然后选择两个相对较优的个体,杂交变异后得到两个新的个体,这就完成了一代的进化,接着要做的就是重复的淘汰与创造,直到得出满意的结果。

上图为初始个体的PID 效果,调整不理想(图中有两个个体)

再看进化了几十代以后的某个体,上升的曲线已基本“快且准”地输出设定电压(图中有两个个体)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inherit.h"
#include "pid.h"
#include "output.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h"
#include "filter.h"
/*********************************************
*函数名: void inherit(void) 遗传进化PID 参数*说明:
1、调用函数:
found(unsigned int *colony,unsigned int *health)
evaluating_unit(unsigned int unit)
roulette(unsigned int *health,unsigned int health_sum)
variation(unsigned int baby)
evaluating(unsigned int *health,unsigned *mini_p)
2、变量说明:
colony[] 含N 个个体的种群
health[] N个个体对应有N 个适应值,就好像每个人都有张身份证
health_sum 适应值总合
dad,mum 父本,母本
baby1,baby2 子代1,子代2
mini,mini_id 最小适应值,最小适应值的id
epoch 遗传代数
temp,i 一般用
time_pid 全局变量,PID 调节的时间标志
3、常量说明:
col_MAX // 群体空间大小
var_p //变异概率:65 对应的变异概率约等于0.001,650 为0.01
epoch_MAX //进化代数
*入口:
*出口:
*********************************************/
#define col_MAX 50
#define var_p 650
#define epoch_MAX 200
void inherit(void)
{
unsigned int colony[col_MAX]={
62267,15148,39769,31849,58411,49944,29915,58375 ,53831
,29144,40332,51900,60411,48378,11552,26588,61306,60089
,26887,58565, 3794,23125,53291, 646, 9102,13288,13023
,39570,17838,13029, 1001,48941,29169,61066,30539,27436
,55457,34416,13280,44049,54926, 1287,44647,24869,54512
,32952,46495,28107,19963,12429
};
unsigned int health[col_MAX]; // 对应colony[] ,每个个体的适应值,
unsigned int health_sum; //适应值总合
unsigned int dad,mum,baby1,baby2;
unsigned int mini,mini_id;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epoch;
mini=found(&colony[0],&health[0]); //评估初始个体,并作适应值缩放
for(epoch=0;epoch<epoch_MAX;epoch++) //开始进化
{
i=roulette(&health[0],health_sum);
dad=colony;
i=roulette(&health[0],health_sum);
mum=colony;
baby1=dad&0xff;
baby1|=mum&0xff00;
baby2=mum&0xff;
baby2|=dad&0xff00;
baby1=variation(baby1); //变异
baby2=variation(baby2);
temp=evaluating_unit(baby1);
if(temp>mini)
{
mini_id=evaluating(&health[0]); //取得最差个体的适应值,及其id
colony[mini_id]=baby1;
health[mini_id]=temp-mini;
}
temp=evaluating_unit(baby2);
if(temp>mini)
{
mini_id=evaluating(&health[0]); //取得最差个体的适应值,及其id
colony[mini_id]=baby2;
health[mini_id]=temp-mini;
}
}
while(1); //结束进化
}
/*********************************************
*函数名:unsigned int evaluating_unit(unsigned int unit) //评估个体适应值
*说明:
1、调用函数:
unsigned int ad(void) //AD采集
unsigned int filter_8pj(unsigned int temp) //滤波
unsigned int filter_yj(unsigned int new_data) //滤波
void redressal(unsigned int k_dip); //对基因进行解码
int pid(int nonce,int aim); //增量PID 调整
void output(unsigned char pwm); //系统输出
2、变量说明:
unit //个体基因
ad_value //采集的电压值
max //最大超调量
test_pwm //无调制时的输出值
uk //PID增量
temp,i //一般用
3、常量说明:
ev_N //PID调整次数,采集每次调整的绝对误差,并累

aim_value //期望电压值,350 对应3.50 伏
*入口: evaluating_unit(unsigned int unit) //传递个体基因
*出口: return (ret) //返回适应值
*********************************************/
#define ev_N 25
#define aim_value 300
unsigned int evaluating_unit(unsigned int unit)
{
unsigned int ret=0,temp=0,ad_value=0,max=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test_pwm=100;
int uk=0;
redressal(unit); //根据个体,修改PID 三个参数
output(test_pwm);
for(i=0;i<120;i++)
{
_delay_ms(10);
}
for(i=0;i<28;i++)
{
ad_value=ad();
ad_value=filter_8pj(ad_value);
ad_value=filter_yj(ad_value);
ad_value=ad_value*20/41;
}
i=0;
while(i<ev_N) //PID调整
{
if((1==time_pid))
{
time_pid=0;
if(ad_value>aim_value)
{
temp=ad_value-aim_value;
if(temp>max)
{
max=temp;
}
}
else temp=aim_value-ad_value;
ret+=temp;
uk=pid(ad_value,aim_value);
if((test_pwm+uk)>255)
{
output(255);
}
else output(test_pwm+=uk);
i++;
}
else
{
ad_value=ad(); //采集电压
ad_value=filter_8pj(ad_value); //递推平均滤波
ad_value=filter_yj(ad_value); //一阶自调整滤波
ad_value=ad_value*20/41; //转换成实际电压(比实际值放大了100
倍)
}
}
output(test_pwm);
ret=65500/(ret/ev_N+max);
return (ret);
}
/*********************************************
*函数名:unsigned int found(unsigned int *colony,unsigned int *health) //计算初始群体适应
值,并找出最小值
*说明:
1、调用函数:
unsigned char evaluating(unsigned int *health) //评估个体适应
值函数
2、变量说明:
mini //最小适应值
3、常量说明:

*入口:unsigned int found(unsigned int *colony,unsigned int *health) //传递群体及群体适
应值数组指针
*出口:return (mini) //返回最小适应值
*********************************************/
unsigned int found(unsigned int *colony,unsigned int *health)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ini=0xff;
for(i=0;i<col_MAX;i++)
{
*(health+i)=evaluating_unit(*(colony+i));
if(*(health+i)<mini)
{
mini=*(health+i);
}
}
for(i=0;i<col_MAX;i++) //适应值缩放
{
*(health+i)-=mini;
}
return (mini);
}
/*********************************************
*函数名:unsigned char roulette(unsigned int *health,unsigned int health_sum) //轮盘赌转
*说明:
1、调用函数:
rand() //产生0~0XFFFF 随机值(最大随机值在stdlib.h 中修改)
2、变量说明:
i,temp //一般用
3、常量说明:
col_MAX // 群体空间大小
*入口:unsigned char roulette(unsigned int *health,unsigned int health_sum) // 传递适应值数
组指针及适应值总合
*出口:return (i) //返回被选中的id(数组下标)
*********************************************/
unsigned char roulette(unsigned int *health,unsigned int health_s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0;
i=(unsigned char)(rand()/7282); //0~50 随机选择起点
while(1)
{
i++;
temp+=*(health+i); //累加适应值
if (temp>1200)
{
return (i);
}
if( temp<1200 && col_MAX-1==i ) //实现首尾相接
{
i=0;
}
}
return i;
}
/*********************************************
*函数名:unsigned char evaluating(unsigned int *health) //取得最小适应值的个体id(数组下
标)
*说明:
1、调用函数: 无
2、变量说明:
id //最小适应值的个体id(数组下标)
mini //当前最小值
3、常量说明: 无
*入口:unsigned char evaluating(unsigned int *health) //传递适应值数组指针
*出口:return (id) //返回最小适应值的个体id(数组下标)
*********************************************/
unsigned char evaluating(unsigned int *health)
{
unsigned char i,id;
unsigned int mini=0xffff;
for(i=0;i<col_MAX;i++)
{
if(*(health+i)<mini)
{
mini=*(health+i);
id=i;
}
}
return id;
}
/*********************************************
*函数名:unsigned int variation(unsigned int baby) //对基因进行变异
*说明:
1、调用函数:

2、变量说明:
i 循环用
3、常量说明:
var_p //变异概率:65 对应的变异概率
约等于0.001,650 为0.01
*入口:unsigned int variation(unsigned int baby)//传递个体基因
*出口:return (baby) //返回变异后的基因
*********************************************/
unsigned int variation(unsigned int bab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if(rand()<var_p)
{
if(0==(baby&(1<<i)))
{
baby|=(1<<i);
}
else baby&=~(1<<i);
}
}
return baby;
}

网友:
有点深奥,慢慢看看!

网友:
不错,有没有讲模糊控制的啊?

网友:
还没看明白,慢慢看

网友:
还有例程,不错,果断收藏了

网友:
有兴趣。
话说,这种控制类的算法通常在哪种书?对控制算法有兴趣,就是不知道看什么书,或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些资料呢?

楼主:
也是最近有需要才来找的!
同求此类资料!
大学课本理论性过强,不适合我类电工!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没看明白,留下来,慢慢看

网友:
很形象,实际用起来估计不容易。期待更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
不明觉厉,收藏一下

网友:
遗传算法,对于这种可以快速验证的问题比较有效,但是如果单次实验需要很长时间就麻烦了。

网友:
好长的贴子,得慢慢观看

网友:
进化了几十代。。。。看来需要研究研究快速繁殖的方法。。。

网友:
佩服 , 这么复杂的算法能用到工程中来 。

网友:
收藏起来,再仔细看看。我一直想在工程中用pid,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A:
在数字电源方面有应用到。感谢分享。

网友:
感觉很复杂的东西,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
看不懂,收藏了有空慢慢看

网友:
复杂啊~~用不起来,就用普通的PID

网友:
有点复杂,还没能看懂

网友:
文章够长,得用时间去看,顶贴

网友:
前几天用过岛电的FP93的温度控制自整定,第一次过冲几十度,然后温度降低到设定值后启动,如此这般2次,整定完毕。

网友:
这个之前就有人发过了

网友:
写的通俗易懂, 很不错!

网友B:
在四轴上使用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四轴上使用合适吗?

不清楚,有待实践!

网友:
模糊自适应PID楼主能不能开讲

网友:
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啊,看来工程师们的理论基础还是太差了

网友:
很有深度,慢慢学习

网友:
不错啊  顶顶  遗传算法

网友:
好复杂,看晕了

网友:
我的毕设就是遗传算法,不过是用来算微带天线的。当时也是一知半解,顶楼主

网友:
好高深莫测的样子……  先顶了

网友:
实际应用效果怎样。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2015-01-05):
四轴上好用不?

网友:
谢谢楼主,讲得很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四轴上使用合适吗?

难点在怎么做样本的评价?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果断收藏。

网友:
进化几十代需要多长时间?毫秒级别,秒级别,还是小时级别?

网友:
对,遗传算法本身还是比较好实现的,难得是实验过程中如何评价个体的优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数字电源方面有应用到。感谢分享。

数字电源的情况还比较复杂,实际中有应用么?

网友:
看完了,个人理解,遗传算法有点像是将人工整定参数自动化了.不过其遗传过程是随机的,后续的准确性未知,而人工整定是有方向的,经验越高,其后续的准确性越高.参数整定时间越短.

网友:
mark,通俗易懂的遗传算法,学习

网友:
看不明白,能否列出公式和流程图

网友:
记得好像之前在论坛里面看到过~

网友:
拜读了,期待楼主的神经网络PID

网友:
非常好,细细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2015-02-04):
真的好有深度啊,谢谢共享!慢慢啃啃!

网友:
记号,准备做PID烙铁

网友:
如果测试一次进化时间较长,这个算法适用吗?

网友(2015-03-08):
请问篓子,他的优点是,保证PID的各个参数什么时候都是最优的参数,具有很好的动态响应效果

网友(2015-04-18):
虽然看不懂,但是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算法似乎对自控不太适用
1.遗传进化过程,灭绝的生物多于生存保留下的生物,能否这样猜测,控制失败的次数多于控制成功的次数;
2.对人来说,也在不断的进化,依然有得癌症可能,遗传算法有免疫性吗?

网友:
最近换了份做控制的工作,用到的PID远比我之前理解的要精致,是该再好好研究一下了,支持楼主继续分享经验

网友:
非常深奥,值得慢慢研究。

网友(2016-01-15):
不错的东西,赞一个

网友(2017-12-20):
这个有空的时候看看,谢谢

网友(2019-05-14):
谢谢分享,找时间慢慢看

网友:
感觉挺生动形象的,有空细看,谢谢楼主

网友:
正准备找这样的资料,谢谢楼主了

网友:
围观学习,不错的资料,希望论坛多出这些有深度的文章

网友:
我去!楼主威武,正要做这方面的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好厉害,好深奥

网友:
不错,非常形像

网友(2020-01-06):
既然被挖出来了,回去好好看看。

网友:
讲的非常好!通俗易懂~

网友:
细细研读一下,看着研究很细很彻底。

网友C:
我不明白 遗传算法 是怎么证明的  ,好像是结果证明其有效。  不能从一些公理推导出遗传算法。
就像人一样,谁也不能证明什么是正确,活下来并能繁衍后代的 就被定义为正确

网友(2020-02-15):
这看的有点云里雾里,得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非常好,用于PID自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 遗传算法 是怎么证明的  ,好像是结果证明其有效。  不能从一些公理推导出遗传算法。
就像人一样 ...

正不正确、哪个更正确是自己定义的,这里不是有“评估个体适应值”这个过程吗?这就是在判断正不正确,这个判断方法是用户给它定义的。

但是因为它是以随机数为起始,杂交和小概率随机变异往下发展的,所以每次跑算法的结果都会不一样,它追求的是相对较优值,而不是理论最优值。

说白了,跟生物里面的“人工选择”是一样的,类似于从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里面,挑出最优的一些,再改变它们的性状,下一代里再挑最优的一些,挑n轮,满意了就停止。

网友:
神经网络最近发展很快
相比遗传算法更有优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