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射极跟随器能够减少导线上对信号的干扰吗?

楼主(2014-12-02):
    目前一个朋友在做一个实验,在数据采集端,有16通道约+-0.1~+-0.4伏的的小电压信号,采集通道无增益,现在的情况是信号有不少毛刺,分析可能是采集通道的一段导线比较容易受干扰(如手机等),所以想在这段导线前增加射极跟随器,能否降低导线上的干扰?

    个人的想法是,虽然同样是小信号,但是经过跟随器后,信号的抗扰能力更强,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A:
个人觉得使用滤波选频电路可能适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使用滤波选频电路可能适合点。

也就是说 用低通滤波 可能会比 射极跟随器好是吧? 我同学之前也考虑到用低通滤波电路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用低通滤波 可能会比 射极跟随器好是吧? 我同学之前也考虑到用低通滤波电路的可能性 ...

你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用低通滤波 可能会比 射极跟随器好是吧? 我同学之前也考虑到用低通滤波电路的可能性 ...

不要用射极跟随,那个负载超大,会严重影响到输入信号。建议用高阻运放作前级,顺便调下反馈,使作小信号放大用。注意做好电源和地的屏蔽。

网友:
还要加入一定的负载。产生一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射极跟随,那个负载超大,会严重影响到输入信号。建议用高阻运放作前级,顺便调下反馈,使作小信号 ...

哦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