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d,100片,能从正规渠道拿到货吗?

楼主(2014-12-02):
听说不容易购买,所以在选型之前先来问一下:i.mx6d,100片,能从正规渠道拿到货吗?货期和价格大致是怎样?

网友:
楼主可以上mouser查询

网友:
一般都是从代理商拿货 比如周立功

网友:
直接电话咨询代理最好

网友:
代理商很多:中电器材 科通 文晔 etc.....
货期8周左右,不排除有的代理商常备库存,要问一下。

网友:
选了就恶心吧,天知道,淘宝有些商家有货,但是不知道数量。代理商基本就是一个摆设。动不动就要原厂,原厂这个量也不会理你

网友:
正规渠道!找找同行应该能找到和渠道商认识的,买个百十来片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mouser应该有现货,直接买吧,绝对正品,就是要贵一些。

网友:
这种事还是最好先买好回来,到时候定型了,拿不到货各种那个坑....

网友:
楼主你好,这里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看到芯片的价格。链接的话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fromSearch=false。关于购买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直接购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代理商购买,刚我给你的链接中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的。你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的。还有你最好在飞思卡尔官网用邮箱注册一下,才能看到代理商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