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学习笔记1] 安装驱动已经下载第一个例程

楼主(2014-12-04):
硬件平台:Freescale Kinetis KE02Z

开发环境:Windows win7 64  bit

开发软件:KEIL5 V5.12.0.0

第一节:FRDM-KE02Z简介 (内容来自官方网页以及手册)

KE02Z还是蛮吸引人的哈。。
第二节:访问官网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mp;lang_cd=zh-Hans
下载如下的资料

下载第一项和第二项

我们需要下载去keil 官网下载一个驱动。

第三节:安装驱动
我们将他安装在我们的keil 路径之下,这个文件在keil 下应当是必须要安装的。安装完成之后。当我们将mini-usb 线将电脑和开发板相连后,会出现安装驱动的情况。
(之前也遇到过安装驱动后出现黄叹号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难以解决,可能的原因是您的系统不是原装的系统。是经过阉割的系统。本人也不不知道怎么解决)
安装完驱动之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如下的界面

这样表示我们安装成功了驱动。 这是板子带的程序就能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触摸电容,RGB灯会发生变化。摇摆开发板,通过自身带的MMA8451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的数据,RGB灯。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说到这里。是不是想让自己的板子动起来呢。。那就沉下心来,继续看吧。同时自己也认真的阅读下载的英文手册。
第四节:学习quick start guide (FRDM-KE02Z Quick Start Guide (Rev 1.0))

在没有接触KE02之前,

楼主:
楼主位,,时间超过了24小时。无法再编辑文档。。只能在下边继续更新。
--------------------------------------------------------------------------------------------------------------------------------------------
先阅读这个文档
下图,
在我们安装上驱动之后,就能够正常的执行了。。(前提是驱动安装正常哈。)

我们继续按照文档来哈。,
1 如果板子已经和电脑连接,那么拔下来
2、按下复位键
3、板子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上

等到黄灯闪烁。我们看到电脑上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bootloader 模式。

4、松开复位键

第五节:Load an OpenSDA Application

我们按照文档。点击 SDA,INFO.HTML 可以达到下边的信息

。第二步,我们打开 QnuSDAk Atappliaccaktaion 这个文件夹。

第三步。
将文件夹中 MSD-FRDM-KE02Z_Pemicro_v111 文件copy 到我们电脑出现的优盘中
第四步 拔下usb 并重插。
我们将会看到 FRDM-KE02Z 又重新出现

第六节:
让我们copy 一个 KE02_SC 中的UART_demo经过编译生成的outfile.s19 文件

(出现文件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64-1-1.html
打开串口。安装复位按键,串口打印的信息。并且RBG灯为红色。

致次。我们下载了一个例程到KE02 中,并成功的运行。

后记:虽然事情比较简单,新人一个人摸索。确实花费很多时间。希望此文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 赞一个 最好能写出pdf的格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080-1-1.html  pdf 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谢谢分享。

。中间走过一些弯路。所以有必要写写。。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是win7 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是win7 64bit

1.安装不上驱动。。这是最头疼的问题。
2、可以考虑系统有问题。。这不太好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安装不上驱动。。这是最头疼的问题。
2、可以考虑系统有问题。。这不太好解决。

用手机看着不方便,但我看你成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看着不方便,但我看你成功了啊

恩。前边有点波折哈。
大家都有手机刷论坛的习惯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前边有点波折哈。
大家都有手机刷论坛的习惯哈。

哈哈!都是这样,感谢分享你的成功之路!到时不会弄找你帮忙!路上用手机刷刷,一会到公司就刷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位,,时间超过了24小时。无法再编辑文档。。只能在下边继续更新。
------------------------- ...

代码链接,或是资料链接给一个啊;
授人鱼不如授之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都是这样,感谢分享你的成功之路!到时不会弄找你帮忙!路上用手机刷刷,一会到公司就刷不了了 ...

为啥到公司刷不了?  还是公司不方便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链接,或是资料链接给一个啊;
授人鱼不如授之渔啊;

官网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mp;lang_cd=zh-Hans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E02Z&lang_cd=zh-Han ...

谢谢,渔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到公司刷不了?  还是公司不方便上网?

电脑上网得到午休时间,手机木有信号啊

网友:
写得很好的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网得到午休时间,手机木有信号啊

估计又是一个奇葩公司,我一般比较讨厌这种鸟公司;手机还没有信号,是手机问题,还是公司太偏僻呢?

网友:
渔具有了可以打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又是一个奇葩公司,我一般比较讨厌这种鸟公司;手机还没有信号,是手机问题,还是公司太偏僻呢? ...

新建厂房,联通基本没信号,移动上网也困难,电话能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建厂房,联通基本没信号,移动上网也困难,电话能打

真是杯具,再熬熬就出头了;  没准是光纤呢;

网友E:
更重要的是一种学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重要的是一种学习方法!

是的。。写写也是对这种思路的一种梳理。。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速度好快啊你!看好楼主!我的被我搞成只有引导盘了。这些时候又忙,没时间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速度好快啊你!看好楼主!我的被我搞成只有引导盘了。这些时候又忙,没时间弄。 ...

共同进步。
我的被我搞成只有引导盘了 不太懂

网友G:
STEP BY STEP,写得挺清楚的。

网友:
按照guide步骤来,应该还好,之前很快就搞好了,现在准备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EP BY STEP,写得挺清楚的。

很多情况是写不清楚的。。特别是一些外因。。
比如说系统安装不上驱动,或者其他的。。都是阻碍前进的原因

网友:
果然强悍,强势围观。。。

网友H:
楼主用心了,,,我也快要收到这个板子了,,,拖您的福,可以快一点儿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心了,,,我也快要收到这个板子了,,,拖您的福,可以快一点儿入门了 ...

那就快点入手哈。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
支持楼主,这么快就上手了

网友I:
开发板被识别成128M FLASH?没怎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发板被识别成128M FLASH?没怎么大吧

这个不是FLASH 吧。。应当是那个openSDA 弄出来的东西。。我也不清楚该怎么个解释法。。

网友J:
lz不错,过程比较详细,当年刚拿到板子,也是一通折腾……
64位,win8,对openSDA来说都是麻烦事

网友K:
这个127MB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可以拷127MB内容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128M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可以拷128M内容进去吗?

不是。。你需要将你编译生成的 后缀名为 .s19 或者 .srec 的文件 copy 到那个文件夹中。。然后程序就能够正常的运行。。相当于一个下载的过程、、
如果在bootloader 的时候。copy 的是 debug 的那个文件那么你就能够使用软件的调试功能了。。keil 的设置比较简单。、、IAR 的设置比较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不错,过程比较详细,当年刚拿到板子,也是一通折腾……
64位,win8,对openSDA来说都是麻烦事 ...

1 、折腾个一通。有时候也不怎么好解决问题。。解决完一个。又出现另外一个。这是最烦人的。
2、64位机器安装不上驱动的话。一般都是系统不是原装的。。现在我的系统是莫大提供的那个原装系统。。一桩驱动就能装上
3、win8的话。没有试过。。貌似需要更新固件。。版主有个帖子说过这个事情。。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你需要将你编译生成的 后缀名为 .s19 或者 .srec 的文件 copy 到那个文件夹中。。然后程序就能够 ...

我还没找到MINI-USB线,暂时还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还没找到MINI-USB线,暂时还玩不了。

飞思卡尔不提供mini-usb线确实不怎么友好。。我用的430提供的一个usb线。

网友:
彼岸花开的,LV3奖品都用上啦,小板凳学习中~

网友:
板子刚到,马上 开始

网友J:
引用 楼主:
1 、折腾个一通。有时候也不怎么好解决问题。。解决完一个。又出现另外一个。这是最烦人的。
2、64位机器 ...

那个帖子是我写的……
蛋疼的回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127MB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可以拷127MB内容进去吗?

只能用来拷程序,拷不了127M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帖子是我写的……
蛋疼的回忆

不懂。。。

网友:
KEIL使用最新的V5.12?还在使用KEIL4 不想当小白鼠

网友:
KEIL4.7不支持MKE02

网友:
看来要下载最新版本的KEIL了

网友L:
支持,对于一个没接触过该芯片的人来说真的很有用,可以快速入手进行开发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对于一个没接触过该芯片的人来说真的很有用,可以快速入手进行开发调试 ...

,,这个对没有接触的人很好。高手自己早就会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对没有接触的人很好。高手自己早就会了哈、

也是记录自己的成长煮迹

网友M:
真的拷100M文件进这个U盘,不知道还有多少能读出来。

网友N:
板子刚到就来分享经验啦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的拷100M文件进这个U盘,不知道还有多少能读出来。

不对.你只需要将你编译出来的 文件(后缀为.s19 或.srec)。然后程序就能够允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板子刚到就来分享经验啦 !不错不错

1、 大家共同进步哈。。。已经很久了。。
2、看到大家都兑换了板子,就发一下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对.你只需要将你编译出来的 文件(后缀为.s19 或.srec)。然后程序就能够允许了。。 ...

其他类型的文件能不能拷贝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大家共同进步哈。。。已经很久了。。
2、看到大家都兑换了板子,就发一下了。 ...

不错不错 ,期待更多的资料 !
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他类型的文件能不能拷贝进去?

1、hex.文件我没有copy 过。晚上会去试一下。。在告诉你、、
2、其他的文件类型貌似不支持
3、IAR 的话,稍微设置一下就能够实现。 keil 的话。调用一下工具就能够实现。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64-1-1.html
4、回去更新IAR 工程设置、

网友:
昨天下午刚好到板子,但最近抽不出时间来玩,先MARK,到时再看

网友:
教程写的很仔细 , 楼主用心啦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 赞一个 最好能写出pdf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其他类型的文件能不能拷贝进去?

hex 文件不能够正常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 赞一个 最好能写出pdf的格式

好的。。明天发pdf文档。。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满满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满满的干活!

受惠论坛。反惠大家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惠论坛。反惠大家哈

期待后续分享哦!

网友:
先手下了!正在奋斗中呢。。

网友:
驱动装好后,在bootloader模式下拷贝MSD-FRDM-KE02Z_Pemicro_v111到盘符里边这个步骤是必须的么?
我没有做上边这一步在会显示FRDM-KE02Z这个盘符,如果把outfile.s19这个文件拷贝进去会没反应么?

网友:
有没有测试AD的例程,我的优点问题,一直卡在default_isr.中断向量都重定义了

网友:
教程写的很仔细 。我也准备用积分换个FRDM-KE02。

网友P:
这个开发环境win8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开发环境win8能用吗?

能用。。支持、。、

网友P:
引用 网友J:
lz不错,过程比较详细,当年刚拿到板子,也是一通折腾……
64位,win8,对openSDA来说都是麻烦事 ...

我是win8,64位,正在想着解决这问题呢,请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支持、。、

Ok,谢谢啦,我现在正在按照楼主的教程弄着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P:
我是win8,64位,正在想着解决这问题呢,请前辈指教

找个win7或xp的机器,升级openSDA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个win7或xp的机器,升级openSDA后解决

那就装个虚拟机得了
应该问题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同进步。
我的被我搞成只有引导盘了 不太懂

我的现在也是bootloader,弄不好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找个win7或xp的机器,升级openSDA后解决

亲,这个怎么升级啊,
一直都无发在keil里面识别设备,也不能下载程序之类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1 、折腾个一通。有时候也不怎么好解决问题。。解决完一个。又出现另外一个。这是最烦人的。
2、64位机器 ...

请明示一下那个帖子啊,现在win8keil打开出现这个啦
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而且现在一连接上电脑就是bootloader

网友:
我也做了点笔记,不过写在空间里,不知道怎么倒出来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亲,这个怎么升级啊,
一直都无发在keil里面识别设备,也不能下载程序之类的,这是什么原因啊 ...

无法识别设备?
你的PEMicro的驱动安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明示一下那个帖子啊,现在win8keil打开出现这个啦
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15-1-1.html  他的问题是自己建立工程出现了问题。。win8 确实问题比较多。连接帖子的主人最后换成了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15-1-1.html  他的问题是自己建立工程出现了问题。。win8 确实问题比 ...

我哭了, 装了好几次系统,但是一直不想换win7,还是么搞好
明儿再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无法识别设备?
你的PEMicro的驱动安装了么?

层主说的这个驱动我好像没有安装,可以发一个给我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层主说的这个驱动我好像没有安装,可以发一个给我么?

直接到官网下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层主说的这个驱动我好像没有安装,可以发一个给我么?

我电脑里边也没有保存,不知道当时是在哪个地方下载的,你在论坛里搜一下,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
楼主申请了项目?

网友:
原创在这里 ,楼主写的真心不错 。

网友(2015-01-03):
不错,又是手把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电脑里边也没有保存,不知道当时是在哪个地方下载的,你在论坛里搜一下,应该是有的吧。 ...

好的,我再找找,谢谢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R:
直接到官网下啊

恩恩,今天再按照官网教程重新装一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P:
恩恩,今天再按照官网教程重新装一遍

装完正常吗

网友P:
正在下载win7系统盘,网速太慢了,
用了这么久的win8.1实在有点不想换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正在下载win7系统盘,网速太慢了,
用了这么久的win8.1实在有点不想换啊

搞单片机win8还是不行,你可以在win8上装个虚拟机winxp搞单片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R:
搞单片机win8还是不行,你可以在win8上装个虚拟机winxp搞单片机

对呀,我本来还想玩玩win10的,结果现在要装回win7,还是有点不适应啊

实在不行就玩虚拟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对呀,我本来还想玩玩win10的,结果现在要装回win7,还是有点不适应啊

实在不行就玩虚拟机了 ...

硬盘空间大的话,适合玩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正在下载win7系统盘,网速太慢了,
用了这么久的win8.1实在有点不想换啊

建议装XP 32位,免得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