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虎揽胜空调控制系统,TEC制冷片控制原理讨论!

楼主(2014-12-02):
这个电路板是朋友从路虎汽车上拆下来的,控制制冷片,板子做的很精致,四层板,元器件用的不是很多,用几个场效应管控制制冷片,单片机用的是飞思卡尔的。板子上的芯片都标注出来了,但是不明白这里边控制制冷片的原理,上图供大家讨论。

楼主:
此系统制冷分三个档位    加热分三个档位,不同档位风扇的转速不同。制冷片两端的电压也不同。板上上芯片的资料稍后上传。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系统制冷分三个档位    加热分三个档位,不同档位风扇的转速不同。制冷片两端的电压也不同。板上上芯片的 ...

这是上面的芯片资料。

楼主:
现在搞不明白这个电路板控制制冷片的原理!

网友A:
是风冷的座椅上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风冷的座椅上的不

具体是哪里的还不清楚!

网友B:
半导体制冷片,正向制冷,反向发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搞不明白这个电路板控制制冷片的原理!

板子右边的三个场效应管是控制制冷片的。通过看他们的数据手册,了解到他们内部都用场效应管,VND5012里,面有两个场效应管+逻辑控制电路,IPG20N04里面是两个场效应管。

谁能用着三个芯片勾画出控制制冷片的电路呢?

网友C:
应该不是空调用的吧?TEC效率比压缩机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制冷片,正向制冷,反向发热

这个是明白的,通过控制这些场效应管来控制制冷片的极性,和电压来控制发热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空调用的吧?TEC效率比压缩机底多了!

应该是空调辅助系统吧!

网友:
按钮上不是画了个座椅么~应该是座椅上用的。不过通常只听说过加热座椅,没想到还有制冷的……坐冷板凳的节奏么……

网友D:
VND5012+IPG20N04就可以组成一个全桥电路来控制制冷片的极性甚至电压

网友:
这板子一看就是国内设计的

网友E:
TEC制冷片是是国内产的吗?  我现在也正在找一个制冷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VND5012+IPG20N04就可以组成一个全桥电路来控制制冷片的极性甚至电压

有电路图进行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VND5012+IPG20N04就可以组成一个全桥电路来控制制冷片的极性甚至电压

这个电路上输出端没有电感滤波,不知道是怎么做到输出电压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C制冷片是是国内产的吗?  我现在也正在找一个制冷片啊;

应该是国产的吧

网友:
座椅空调系统吧.有做座椅垫的.

网友:
路虎汽车的电路板就这个做工,还不如几万的日本车上的线路板

网友:
应该是座椅加热和制冷的电路板,路虎的电路板做工是差一点哈

网友:
可以加热和制冷的座椅,好高端啊

网友:
类似这样

网友:
汽车上的座椅通风和加热功能

楼主:
这个上面是控制两个制冷片,需要正负极性切换, 但是这里面用到6个场效应管。

网友:
话说开路虎学历平均值比较低

网友:
路虎和奇瑞合作国产化,这配件国内做不出奇。

网友:
看来路虎以后要不好卖了,这电路板,哎,这么贵的,国产的的设计不说,这做工。。。。 那对得起那价格啊~~~

网友F:
跪求解释这个板子low在什么地方。。。

网友:
同意30楼

网友:
真要搞清楚你得把图抄出来,现在也就是大概分析

网友(2015-02-07):
路虎就这样!见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跪求解释这个板子low在什么地方。。。

哈哈,多看看好的老外的板子,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板子low,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是 high big up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哈哈,多看看好的老外的板子,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板子low,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是 high big up  ...

对不起,没机会看老外的板子,或者说看的太少了,能不能指点一下,说说看,这个板子到底low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没机会看老外的板子,或者说看的太少了,能不能指点一下,说说看,这个板子到底low在什么地方? ...

呵呵,我看的也不多,以前公司有很多老外设计的板子我们国内代工,尽管国内工艺有限,但是看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这个板子,看个最基本的,这个丝印偏焊盘这么多,不是中国小板厂做的还能有谁?其他走线、焊接神马的就不多说了。看看老外的一个板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61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TEC制冷片是是国内产的吗?  我现在也正在找一个制冷片啊;

taobao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不起,没机会看老外的板子,或者说看的太少了,能不能指点一下,说说看,这个板子到底low在什么地方? ...

那帖子47楼有大图哦

网友:
不过汽车电子产品跟工控是没法比的。工控产品不追求体积小,重量轻,而且很多输入输出是相同的,看起来会比较整齐,板子通常会比较大,布局也不会非常紧凑。而且但是汽车电子产品最求小型化,很多时候还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产品的形状,安装位置,可能会有一些异型的设计,因此layout上看起来会比较乱一些。不过目前大厂设计的产品,为了提高集成度,有很多芯片是定制的,所以板子上除了除了芯片就是电容,电阻是比较少见的,三极管也很少。
路虎的这个模块的设计用了很多分立元件,一看就是国内小厂做的。

网友:
而且现在不少大厂为了减少PCB面积,都省掉元件标号了,因为生产,检测都走自动化流水线,都不是人工操作的

网友:
这个板子真心不像是欧洲车厂的做工

网友:
路虎带启停功能,发动机停止工作之后空调要继续允许。

网友:
简单的致冷控温功能,上网找找,原理图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