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用的AltiumDesigner格式PCB设计模板

楼主(2014-12-03):
进入阿莫论坛一段时间了,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学到了很多,第一次发帖,我想还是把我自用的PCB文件模板分享出来吧,希望对大家有用。

本人在完成原理图进入PCB设计后,会首先根据设计难度对PCB设计规则做全面设定,然后再开始进行布局布线,这样可以避免后期耗费的大量时间进行查错和修改。

本文件采用AD10 创建,但在各个版本DXP、AD应该都可以打开和使用,大家使用过程如果遇到疑问可回帖留言给我。

好了,废话不多说,以下是该模板的一些主要规则设定介绍:

一、安全间距项目:
1.所有焊盘、过孔、走线等铜皮到板边距离最小20mil,防止板边加工加工困难和因此造成的露铜情况
2.大面积覆铜与其他组件间距12mil
3.所有直插焊盘与贴片焊盘间距2.54mm,避免间距过小造成直插件焊接困难
4.所有组件最小距离6mil

二、最小线宽
1.所有铜皮最小物理宽度为5mil,可查出线宽过小或者连接不良

三、阻焊设计
1.所有VIA属性过孔盖阻焊绿油,防止过孔露出焊环导致手工焊接或波峰焊接时容易短路

四、覆铜连接
1.所有VIA属性过孔与大面积覆铜连接方式为直接连接,提高连接性能
2.所有smt焊盘与大面积覆铜连接方式为十字花盘,连接的十字铜皮宽度为16mil
3.所有直插焊盘与大面积覆铜连接方式为十字花盘,连接的十字铜皮宽度为25mil

五、可制造性项目
1.所有VIA属性过孔焊环最小为5mil,所有直插焊盘焊环最小8mil(焊环过小会导致加工困难,设置提高生产报废率和成本)
2.孔径最小值为8mil,即0.2mm,小于此取值同样导致加工困难和成本增加
3.孔和孔间距最小10mil,避免过孔过近造成加工困难,尤其是孔相交或重合容易使钻刀折断
4.丝印字符上焊盘告警提示(一般加工厂会帮助移开,但万一没有,上焊盘的丝印油墨会影响焊接质量)
5.丝印字符之间间距最小1mil,可查出字符重叠导致看不清楚的问题
6.卷须走线(即有一端没有连接任何焊盘或过孔的走线,相当于一根天线,一般应该避免这样的线)长度不大于10mil

以上规则,仅针对一般工艺要求的板子,各位可根据自己需要点击菜单“工具”→“规则”,并在弹出的窗口进行使能开关和参数值修改,具体方法我就不赘述了。

另外,该模板默认开启了安全间距和部分可制造性的在线DRC功能,并关闭了其他的一些规则的在线DRC(注:批量DRC使能仍然有效.不影响批量查错,过多的在线DRC会影响覆铜等操作的效率),如需开启或关闭,可以在点击菜单“工具”→“规则检查”后弹出的窗口进行设定修改。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对大家有用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今天更新一下模板,增加了MARK点,工艺边质检验收试焊的专用焊盘等,增加常用layerset设置等,并且放置了些元件测试了一下。
另外因为发现在有些不同的软件版本打开,可能会出现规则无效或者更改的问题,所以每个规则加了设置描述跟设置值,希望能够方便大家校正和设计。如有其它的建议欢迎留言提出。

网友:
好东东!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最近刚把AD里面的规则摸熟。

网友:
真是及时雨,刚刚准备画板,先试一试,好不好用

网友A:
内容不要用大字体会被封号

网友:
支持,有借鉴作用

网友B:
重新另存了一下子只有100多K,楼主把字体嵌进去了吧

网友:
好分享 平时没注意这么多 这次受教了

网友C:
在 edaceo 看过一个大神的AD规则文件,还有设置步骤。非常详尽。。。

网友:
我现在正用的就是AD10,正需要lz这样的模板,心怀感激的收下了。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不错的规则,符合生产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 edaceo 看过一个大神的AD规则文件,还有设置步骤。非常详尽。。。

请问能给个链接看看吗?我去翻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样子呢

网友:
可不可以将规则导出呀!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给个链接看看吗?我去翻了一下没找到

已更新,在24楼,早上回帖数目超5次了。然后禁止发言了,刚忙完。然后上传了。。。

网友:
谢了,这个经常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更新,在24楼,早上回帖数目超5次了。然后禁止发言了,刚忙完。然后上传了。。。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这个对初学者减少废板率非常有好处

网友:
感谢 一直在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挺详细的,受用。

网友:
说的挺好,很多都是我现在正用着的规则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不要用大字体会被封号

感谢提醒,已经修改为小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你的资料比我的更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更新,在24楼,早上回帖数目超5次了。然后禁止发言了,刚忙完。然后上传了。。。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你的资料比我的更强大!

楼主过奖了,我只是搬运工而已。方便大家。。。

网友:
都是好东西啊,多谢分享。

网友:
好东东,果断收藏

网友E:
路过,赞一个!画板没怎么在意过规则,感觉不要太奇葩了,几乎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赞一个!画板没怎么在意过规则,感觉不要太奇葩了,几乎都是可以的。 ...

一般来说加工厂生产前会把一些影响工艺的地方做修整补偿什么的,但是还是从设计源头就做好更靠谱点,干技术的有时候还是只能相信自己。。。

网友:
画PCB一直就随随便便的就乎着画,能用就行,从来就没仔细去研究设置一下rule,虽然知道设置一下后会给以后的设计带来很大的便利,但苦于不知道如何设置,没有系统的学习过,看到楼主这么详细的说明,真的很感慨学的很精啊,什么都搞的那么仔细

网友:
好东西,以前一直没注意,都是后面慢慢改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加工厂生产前会把一些影响工艺的地方做修整补偿什么的,但是还是从设计源头就做好更靠谱点,干技 ...

嗯嗯,是的啊!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网友:
自己设计也用规则,不过没有楼主的详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用的到

网友F:
好东西!建议再加一个覆铜间距等于两倍最小间距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非常感谢,一直都是边用边设置,比较耗时间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建议再加一个覆铜间距等于两倍最小间距的规则!

里面敷铜的规则跟最小间距是分开的,修改一下设置值就可以的啦,更新了新模板,欢迎再试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另存了一下子只有100多K,楼主把字体嵌进去了吧

是的,刚刚更新了一下版本,以及去掉嵌入字体,也作了一些新的改进,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谢谢分享!AD的规则弄的太复杂了,pads的就简单明了。

网友:
好东西,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15-01-12):
复杂简单化,谢谢楼主。

网友:
参考参考,也在找这东西

网友:
谢楼主,比书上写的通俗

网友(2015-03-06):
感谢楼主及24楼。

网友(2016-12-25):
下载体验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网友:
谢了,用得到

网友:
学习了,拿走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正需要,pcb模板

网友(2018-03-28):
还是楼主搞得细致,我都是简单设置一下就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感谢 一直在寻找

网友:
赞一个  真是好资料

网友(2018-04-29):
楼主好人,做个记号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看着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比我设置的好多了,已经下载收藏

网友(2019-06-11):
不错!一直想找类似的文件,谢谢楼主!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模版的规则怎样用在我画的板子上?

楼主(2019-08-07):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模版的规则怎样用在我画的板子上?

最近忙,没及时看到抱歉,操作方法很简单,你先看看24楼应该就知道了,如果遇到问题欢迎找我

网友:
实用的资料,超赞

网友(2019-09-11):
感谢!我早怎么没看见呢,,有在用一些规则,不过经常是设置的结果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还是只能画板子的时候多注意

网友(2019-10-20):
GOOG,非常感谢,正在使用

网友(2021-02-02):
谢谢分享,如果经常画图设置个模板要舒服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去电脑里面找了下。把刚才说的那个AD规则文件一并上传。内附导入及设置步骤。。。

翻翻 旧贴

楼主:
看了一下发帖时间,竟然是6年前发的这帖,真是把杀猪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