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型大四轴PID整定

楼主(2014-12-03):
    最近在做大四轴,姿态结算都没有问题,就在PID整定上,PID采用的是二阶。我是用的是X型飞法,再整定的过程中,采用对角拴起来的方法,两个电极两个电机的调试,昨天下午把两个电机调平衡了,又换到另一路上,另一路也调平了,但是换回来的时候,第一次调的那两个,已经不再平衡了。我认为是 X 型飞法,假如对于 roll轴来说四个电机时候都调的,也就是挑好一个周以后,再动另一个轴的时候,之前调的那个轴也会受影响。难道是这两个轴的PID参数同时往上加一样的?还是怎么调?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说一下经验吧。

网友:
同求 希望有经验的一起分享下

网友:
没钱没时间玩四轴的路过帮顶一下!

网友A:
X型 最好沿中心线绑 像这样   \|/   。 一般  pitch 或 roll中一个调好了 另一个不需要调。 PID参数没必要那么精确, 虽然你也可以设两套参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型 最好沿中心线绑 像这样   \|/   。 一般  pitch 或 roll中一个调好了 另一个不需要调。 PID参数没必要 ...

已绑成中心线,,,正在测试,,,

网友:
X型的你只要单轴基本调好后,应该尝试放开做离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