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AltiumDesigner的PCB文件导入HFSS

楼主(2014-12-03):
小弟最近做天线仿真,在AD10画了螺旋天线。我想把PCB文件导入到HFSS中进行仿真。在导入工程中最好能设置板厚、铜厚之类的。不知道各位坛友有什么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PCB保存为dxf文件导入,但默认导入后不能调整板厚等参数。网上说将PCB保存为anf文件用AnsoftLinks打开,但是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软件。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坛友,听听大家的高见,谢谢。

网友:
真是及时雨啊,刚刚准备画板,马上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A:
二维天线仿真为什么不用ads,速度快,使用简单,精读也够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hfss,可以只到入螺旋的top,不要地,在hfss里面自己再画,这样就可以随便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天线仿真为什么不用ads,速度快,使用简单,精读也够了。

这位兄台能否提供一个稳定破解的ADS2009的安装包和Crack?之前安装ADS2011和ADS2012破解不完全,可以用但不能仿真。早就想用一下ADS的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能否提供一个稳定破解的ADS2009的安装包和Crack?之前安装ADS2011和ADS2012破解不完全,可以用但 ...

pan.baidu.com/s/1o6t6JdK
sbvs密码
放了一个ads2012 win7 64bit亲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baidu.com/s/1o6t6JdK
sbvs密码
放了一个ads2012 win7 64bit亲测可用

太感谢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baidu.com/s/1o6t6JdK
sbvs密码
放了一个ads2012 win7 64bit亲测可用

破解后是可以仿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解后是可以仿真的吗?

请放心安装,虽然这里面的破解用一段时间后会有问题(不影响功能,只是打开软件会弹一个错误窗口)
但是仿真一点问题没有,目前已经用这个坊了近百个电路

网友A:
顺带吐槽一下,ADS小的bug不少,里面很多坑,仿真出来能用,做出来未必,仿真出来不行,做出来也有可以的。所以我一般会用两三个软件来坊一个电路,提高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放心安装,虽然这里面的破解用一段时间后会有问题(不影响功能,只是打开软件会弹一个错误窗口)
但是 ...

好的,再次感谢这位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带吐槽一下,ADS小的bug不少,里面很多坑,仿真出来能用,做出来未必,仿真出来不行,做出来也有可以的。 ...

希望以后还能多向这位兄台学习学习。

网友(2015-08-09):
引用 网友A:
pan.baidu.com/s/1o6t6JdK
sbvs密码
放了一个ads2012 win7 64bit亲测可用

打不开了哦。

网友(2016-06-06):
引用 楼主:
希望以后还能多向这位兄台学习学习。

Hi,man,HFSS仿真天线这个搞的怎样了,发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