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型四轴飞行器二阶PID参数整定(直播)

楼主(2014-12-03):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楼主:
上一组数据,飞行器会从一侧慢慢起来,反正后,会迅速翻下去,,,继续改PID参数。

楼主:
该组数据后,,,飞行器翻滚严重,下一步想缩小一下Angle_Roll_P.结果稍后更新。

楼主:
将Angle_Roll_P改成0.1,不在翻滚,但是与地面几乎成九十度,不再起来。。。

网友A:
大清早的就起来调参数啊? 给你个参数P=4.0 I=0.001 D=0.23  单轴的

楼主:
现在可以起来,稳大约1s,又在会翻下来,,,暂定参数,,,加上D试试,,,实在是没头绪,,,

网友:
我来看直播,加油

网友B:
想问下楼主那个X模式算法是怎样的。。。我的四轴已经解算出姿态,准备调PID。但是不知道解算出来的姿态角数据与遥控器发送过来的油门、副翼(YAW),前后(PITCH),左右(ROLL)准备整合然后分配到四个电机上。。。求指点!

网友:
看看直播lz咋调PID

楼主:
去上了一节课,,,回来直播继续~~

网友:
PID参数整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清早的就起来调参数啊? 给你个参数P=4.0 I=0.001 D=0.23  单轴的

你现在在成都做什么呢?

楼主:
改了N次参数,还是不行,,稍后继续直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在成都做什么呢?

在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写程序么.......

网友:
看着楼主的绳子,俺笑尿了

网友:
顺便讲一下二价PID的原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万向球固定

楼主:
还是不太理想。。。考试了。敬请期待。

网友D(2015-07-31):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那个X模式算法是怎样的。。。我的四轴已经解算出姿态,准备调PID。但是不知道解算出来的姿态角数 ...

同问,我现在在搞清楚这块!
在网上找到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我现在在搞清楚这块!
在网上找到这张图

这要看你传感器怎么放,以什么形状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看你传感器怎么放,以什么形状飞。

我的是X型

楼主:
传感器怎么放得?

这个看你传感器怎么放。也就是roll pitch 和你的 X Y 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怎么放得?

这个看你传感器怎么放。也就是roll pitch 和你的 X Y 的关系。 ...

你可不可以以假定一个,然后解释给我听听?

网友E:
调个参数还直播,我才LZ就是想单纯吸引眼球而已。
直接给飞行视频不就得了,人家肯定知道你PID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个参数还直播,我才LZ就是想单纯吸引眼球而已。
直接给飞行视频不就得了,人家肯定知道你PID调好了 ...

我能说还没调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