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l05有内部e2pROM吗

楼主(2014-12-03):
我想保存一个参数,上电读取一下。不知道kl05单片机里有EEPROM吗?
还是的保存在flash里?

网友:
手册里写的很清楚。

网友A:
有64字节一次性写入flash。
The Program Once Field in the program flash IFR provides 64 bytes of user data storage separate from the program flash main array. The user can program the Program Once Field one time only as there is no program flash IFR erase mechanism available to the Chapter 27 Flash Memory Module (FTFA)

网友:
看手册,比问靠谱。

网友:
貌似没有,用内部flash来存储吧,只要不是经常需要改的东西,就放flash吧,没事的

网友:
刚看了一下手册,竟然真没有EEPROM。4楼的“The Program Once Field in the program flash IFR provides 64 bytes of user data storage separate from the program flash main array. The user can program the Program Once Field one time only as there is no program flash IFR erase mechanism available to the Chapter 27 Flash Memory Module (FTFA)”可以么?没怎么看懂,求翻译

网友B:
看四楼放出的手册也是没有的意思,不过英语意思是,Flash除了可编程区域外,额外提供的64字节一次性写入的意思吧?英语不好,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4字节一次性写入flash。
The Program Once Field in the program flash IFR provides 64 bytes of user  ...

一次性写入是什么意思,是我只能写一次,第2次就不能写了吗?

网友:
KL05没有EEPROM,用flash模拟的话 擦写次数是多少(已解决)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941-1-1.html

网友:
一步到位:这是ZJJ斑竹的答案【经验分享】基于C90TFS的KL25 模拟EEPROM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2492-1-1.html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有。。用flash模拟eeprom吧。

网友:
一般还是用flash模拟eeprom,实在要的话外扩好了

网友:
貌似木有。。。。

网友:
你好,楼主!
KL05内部没有集成的EEPROM,芯片内部的资源请查看参考手册,谢谢!

网友:
可以用FLASHRAM来模拟EEPROM的。好多厂商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性写入是什么意思,是我只能写一次,第2次就不能写了吗?

对头,没有擦除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四楼放出的手册也是没有的意思,不过英语意思是,Flash除了可编程区域外,额外提供的64字节一次性写入的 ...

你已经看懂了

网友:
谢谢,中文资料看的太多,英语自己翻译过来不太敢信←_←

网友C:
内部没有集成的epprom,可以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没有集成的epprom,可以外接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avr pic有,飞思卡尔 st都没有

网友:
外加一片小小的EEPROM是很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