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LRC632无线射频,14443协议的实现代码,谢谢

楼主(2014-12-03):
1、NXP公司出品的CLRC632RFID读写芯片,完成了15693的支持,但是14443没有参考代码,求助大家。
2、谢谢

网友:
14443A代码和RC500一样的,直接用

楼主:
好的,谢谢,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5-05-28):
正好在找这个,不知道楼上提供的这个代码是针对那个标准板的。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你知道这个代码是针对市面上那个标准板的吗?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6-02-24):
代码都差不多啊

网友(2017-04-14):
大侠,请问一下,我在测试RC632 与卡进行“寻卡” (0x52/0x26)通信的时候,一直出现数据超限错误【else if (n & irqEn & 0x20)    {   status = MI_NOTAGERR;                                       }】{上位机发送探寻指令后,每当进入632与卡通信的代码时就卡在这里了},请问你遇到过吗,能否给点提示呢?谢谢

网友(2019-01-12):
最近也在使用RC663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