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LM4990?我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我这边有一款产品上面用到了LM4990,开始发现上电播报语音的时候开始声音非常小,声音慢慢变大,用万用表观察,发现在上电的时候LM4990的2、3、4引脚上的偏置电压非常缓慢,大概要3秒钟之后才能达到1/2 VCC,功放的输入接的是华为MG323-B的GSM模块,TTS采用差分输出,调整了很多的参数都不能达到要求,特别是通过CPU控制LM4990的1脚时候,2、3、4脚的偏置电压更是上电慢的离谱,几乎达到了5秒,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侠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1 腳接上拉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腳接上拉电阻看看

1脚上拉估计没什么大用,我现在的方案是:2脚外置1/2 VCC 偏置,增强偏置电压,我怀疑是内部的上拉电阻太大导致,经过改动后芯片的偏置电压在上电的瞬间能快速到位。

网友:
您说的是正确的,为了減低上电时产生噼啪声故意把内部1/2 VCC 偏置电阻加大,延遲1/2 VCC 偏置上昇时间,C115,C116,C117数值就不能太大, 說明书上建议CC115, C116 <= 0.39uf,   您说的方式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