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用ICCAVR代码自动生成向导初始化T0出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运用ATmega16的T0的CTC模式,每两毫秒进入中断一次。ICCAVR7自动生成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4/12/3 11:37:01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CTC
// desired value: 2mSec
// actual value:  2.016mSec (-0.8%)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83; //set count
OCR0  = 0x7D;  //set compare
TCCR0 = 0x0B;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83; //reload counter value                                             //没必要在这里面加这个吧?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TIMSK = 0x01;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ICC 还能自动生成代码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