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G的SSD当Win7系统盘的寿命估算问题

楼主(2014-12-03):
如果用64G的SSD当系统盘,那么装完Win7和应用软件后,估计剩余20G左右。
按最差TLC写寿命500次计算,只有10T的写入容量。。。
换成128G ,相当于有80G剩余空间,则按500次寿命算,也只是40T。

默认页面文件是跟系统盘在一起的。
2G RAM的机器页面缓存文件至少也是2G,这个文件是频繁地被写的(只要打开了几个大软件,切换时就会产生写,每天次数恐怕不下50次?)
(但是,按这个算法,相当于每天写100G,10T写入容量只够用100天,40T也只是400天,要是RAM更大,情况更坏。

问题是:实际中SSD做系统盘不会这么短命吧,是哪里算错了?
不管怎样,SSD当系统盘时,页面文件、IE缓存这些,应该不能放在SSD盘上吧?

网友A:
  我的系统盘是80G(SSD)的,目前占用率差不多80%,大部分软件(100多个软件)装C盘,大型绘图软件装D盘(SSD),虚拟内存也在在C盘,用了大概3年了,用工具看了下,颗粒磨损才1%,根本就不用担心。

网友B:
我也用SSD,我的做法是分两个区,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大型软件。把临时文件地址放在普通的HDD硬盘上,经常清理下垃圾,禁止碎片整理。用过一年多,速度基本没怎么变化,也没怎么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盘是80G(SSD)的,目前占用率差不多80%,大部分软件(100多个软件)装C盘,大型绘图软件装D盘(S ...

想问楼上如何测的损耗,一般不是只能看使用时间之类的blabla...

网友:
我的用了一年半了,5145小时,对nand写入量才3.6T,根本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楼上如何测的损耗,一般不是只能看使用时间之类的blabla...

我用的是intel SSD,有专用的控制管理软件可以看得到。看E9磨损值,我的这个用了3年多还没损耗,有损耗的是另外一块。

网友:
算错了,寿命不是按剩余容量算的,我以前用60G的SSD的时候,剩余容量都只有几百兆的,也没有很快挂掉,wear balance算法没这么弱。页面文件也不会写那么多。频繁写是没错,但不会每次都写满2G。一般应用一天也不会有100G的,你想以前用机械盘的时候,要是一天要写入100G,那不每天都要卡2小时。一般RAM越大不会越写的多的。
一般用着用着就发现新的SSD容量又大性能又好,价格还便宜,然后老SSD马上被嫌弃,就被换掉了。。。都等不到寿命到了的时候

网友:
“如果用64G的SSD当系统盘,那么装完Win7和应用软件后,估计剩余20G左右。”

“Win7和应用软件”的存储位置可能是变化的,主控会做管理,那么总容量还是按照64GB来算,那就是32T了,我有一块128G的固态硬盘,三年了也没写几T

网友:
楼主先去了解一下静态磨损算法的功能,再重新计算可写入量。

网友:
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我的整个盘SSD,写了10T了,还能用9年。到时候笔记本都退休了。

网友:
我电脑几乎24小时都开着······1.4W小时才写了6T多·····
哪怕算30T坏,还得5倍时间,接近10年····10年还不换电脑啊?
正常MLC写30T基本不会坏,TLC的话也一般可以撑到500-800PE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ntel SSD,有专用的控制管理软件可以看得到。看E9磨损值,我的这个用了3年多还没损耗,有损耗的 ...

谢谢~我用的是浦科特的SSD,有时间也去找个管理软件去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实际数据。从数据看,实际使用时确实写的数据不多。
我的惯性思维:
    1. 机械盘里文件被改动时,是找空闲区域重新全写。(不过,页面文件应该不是这种算法,可能确实是只改写变动的区域而FAT区域不变)
    但SSD对此有改进。类似页面文件这种几个G的文件,要识别出只是局部几百M改变,从而只针对这几百M做均衡,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2. "Win7和应用软件”的存储位置可能是变化的,主控会做管理" -- 这里原先误解了,以为这些文件就不会被移动了。均衡算法必须是针对全部容量的,因此,不能只拿剩余空间算。

楼主:
笔记本原配置:2G RAM,500G HD。
现在考虑改造:
1. 2G RAM 挪到其他机,500G HD加硬盘盒做移动硬盘。
2. 新购入4G RAM,新购1T HD换到光驱位做为数据盘,原硬盘位配64G SSD来装系统。

装Win7 32位,将不能识别的那部分内存设置成RAM盘,将IE浏览器以及其他相关软件的缓存位置设置于此(SSD再快,写入速度是比不过RAM的)。
源代码和编译的输出文件夹也是放着RAM盘,这样编译起来应该会快很多。

网友:
SSD830 64G 一年多用了7T+

网友:
没有使用SSD的路过

网友:
落后了,楼上的几个技术名词表示没有看懂
看来需要赶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SSD,我的做法是分两个区,一个装系统,一个装大型软件。把临时文件地址放在普通的HDD硬盘上,经常清 ...

临时文件放HDD上可能会拖慢软件速度,别舍不得用。

SSD应该没那么脆弱,咱买SSD不就是为了体验极速快感的嘛!

网友:
如果想有好的体验,都放在SSD上,只有保存的备份文件才放HDD上,不用太担心。MLC的SSD也许没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你看三星EVO系列全是TL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临时文件放HDD上可能会拖慢软件速度,别舍不得用。

SSD应该没那么脆弱,咱买SSD不就是为了体验极速快感 ...

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案的,利用win32没法利用4G内存,把剩余内存来存这些文件。反正关机基本就不要了,软件叫ramrisk好像。

网友:
正准备换128G的SSD,看了看别人的评论,不用担心寿命问题

网友:
上SSD  家用,根本不用担心寿命。

网友D:
ssd就开机快,平时使用没太大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d就开机快,平时使用没太大感觉

看来~兄台瓶颈不在SSD

万恶的智能输入法

网友:
用户体验才是关键,SSD只会越来越便宜的

网友:
错在不是最差500次而是5000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原配置:2G RAM,500G HD。
现在考虑改造:
1. 2G RAM 挪到其他机,500G HD加硬盘盒做移动硬盘。

不推荐你把IE缓存放到RamDisk上,因为IE的cookies也是存放在那下面的,除非你设置成每次关机保存RamDisk、开机自动加载(开机时间会变长),否则随着RamDisk的清空,cookies就都丢失了。
winrar之类的软件临时缓存倒是可以设置在这上面的,但如果有在用异常关闭后自动恢复文件功能的软件的话,得考虑清楚再修改临时目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案的,利用win32没法利用4G内存,把剩余内存来存这些文件。反正关机基本就不要了,软件 ...

这是个好方法,如何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好方法,如何做呢?

之前用手机发的,其实就是14楼的方法,具体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楼上说的~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网友:
上slc啊,担心个毛

网友F:
谁需要。730  保修五年

网友:
看来有必要用一用SSD了~

网友:
谁能告诉我HD TUNE扫描SSD有坏块,是否有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60-1-1.html

网友:
寿命100次是哪来的?一般flash寿命至少在10,000次以上吧?

网友:
SSD本来就是个消耗品,用个3-5年坏掉拉到,反正电脑最多也就是用个5-6年,5年之后电脑慢的不行,不坏也没人用了
我的电脑是128G ssd做系统盘,还有个500G的机械硬盘存电影和文档,配合16G内存,用了2年,好像没啥磨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案的,利用win32没法利用4G内存,把剩余内存来存这些文件。反正关机基本就不要了,软件 ...

说的没错,见网上有人的电脑是64GRam,其中16G用作内存,其它的48G用来做ramdisk,那运行速度不是SSD可比的,当然,如果有SSD的支持,在开机加载ramdisk的时候要快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案的,利用win32没法利用4G内存,把剩余内存来存这些文件。反正关机基本就不要了,软件 ...

这个软件我知道,将部分内存变成系统临时文件夹,我12年的时候折腾过,貌似没啥效果,后来就没再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谁需要。730  保修五年

美亚撸的intel 730吗?我撸了块intel 530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的没错,见网上有人的电脑是64GRam,其中16G用作内存,其它的48G用来做ramdisk,那运行速度不是SSD可比 ...

这个48g做ramdisk,绝对是土豪级别...换成64位系统把内存加够,加上7200的hdd就已经很快了。那么追求速度和稳定性,可以用黑盘...速度慢于ssd,但稳定性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我知道,将部分内存变成系统临时文件夹,我12年的时候折腾过,貌似没啥效果,后来就没再折腾。 ...

速度会比放硬盘上好,还减少临时文件对于ssd的影响。不过我买不起intel的,如果是slc,还真不用特别考虑这个。又不愿意用mlc,没办法,没钱啊...

网友:
放心用就行了,觉得现在的电子产品设计寿命都挺长的。另外,不建议使用页面文件,加4G内存,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美亚撸的intel 730吗?我撸了块intel 530

人家都730了。 你还530  太落后了兄弟!!!!

网友:
楼主的计算和2楼的对比,亮了,只能说路过看看,毕竟不懂啊!

网友:
如果电脑有后备电源,像笔记本那样,把RAM当硬盘用,绝对是个好方法。

网友:
看来提整个SSD玩玩了

网友H:
推荐用这个监控:Hard Disk Sentinel

看看我这个SSD似乎要挂了。。预计还剩几十天寿命。
这个软件监控机械硬盘还是挺准的,我朋友的两三块硬盘在发现这个数值开始突然往下掉或者波动之后很快就挂了。
但是SSD我们都还没有用坏过,我这个估计会是第一块坏的,到时候就知道预测的准不准了。

SSDlife给的数值差别就大了,我觉得不太可信。

说还有8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都730了。 你还530  太落后了兄弟!!!!

黑五的时候240GB的530和730价格相同,都是110美金,但730的功耗要高很多,730的待机功耗比530工作功耗还要高。

一般使用体验差别不会很大,我是SSD+HDD双硬盘,用530能延长待机时间,最终选择了intel 53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推荐用这个监控:Hard Disk Sentinel

看看我这个SSD似乎要挂了。。预计还剩几十天寿命。

兄弟,图上SSDLIFE里面的worktime 是指通电工作时间,还是你这块硬盘就用了1年5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图上SSDLIFE里面的worktime 是指通电工作时间,还是你这块硬盘就用了1年5个月? ...

当然是通电时间了,上面张图描述的叫power on time。
这硬盘很老的了,是朋友淘汰下来送我的。在我手上都已经两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