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MK V1.2的电调 (四合一)

楼主(2014-12-03):
自己画的MK电调四合一的,请各路大神帮检查一下,并指导指导,哪位大神 有V1.2的MK电调程序源码   求分享

网友:
板凳,顶一个

网友:
做出实物了吗?

网友A:
楼主这种走线有什么寓意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走线有什么寓意吗,求指教

测电流的

楼主:
有实物   还没有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走线有什么寓意吗,求指教

MK公司  说是测电流的   没源码  我也不太明白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走线有什么寓意吗,求指教

就是这个  我也不太懂   感觉可有可无   但是  看好多电调都花了我也就划上了

网友B:
M8做的,这个方案应该很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做的,这个方案应该很早的吧

有  更好的  方案 ???大神  求教  求给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  更好的  方案 ???大神  求教  求给资料

C8051F330

网友C:
好赢电调 40A   貌似都是 C8051 这个型号。

网友:
楼主 能把这图画出来  蛮厉害的! 顶一个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赢电调 40A   貌似都是 C8051 这个型号。

这个行业主要是C8051,还有ATMEGA8,松翰估计也有;最新出的估计还会有SMT32, 就只有这些比较合适吧

网友D:
4合1啥意思,拼版?还是就需要4个一样在一块板子上?

网友E:
我想知道要怎么校准,需要高位的万用表吗?用像vishay的高精度分流电阻来做成本会不会比较低(和购买高精度测量仪器相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要怎么校准,需要高位的万用表吗?用像vishay的高精度分流电阻来做成本会不会比较低(和购买高精 ...

不需要,不是精确测量,说白了是检测过流的,不需要精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要怎么校准,需要高位的万用表吗?用像vishay的高精度分流电阻来做成本会不会比较低(和购买高精 ...

做四轴的话,个人愚见可以不检测过流,反正出了故障就是炸鸡,不管你怎么处理,如果怕电池爆炸,不如在电池出口串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不是精确测量,说白了是检测过流的,不需要精确

我对mk的东西不熟悉,不过另外一个开源的esc32用检流电阻来测量电流在闭环模式里面限制电机功率防止电机过载导致堵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MK公司  说是测电流的   没源码  我也不太明白怎么用

电流很大的时候,长的铜线也有阻值,能测出分压。

网友:
MK电调四合一的,不错

网友:
好板子了!学习哦了!

网友G:
强迫症,DRC那些圈圈看着真难受

网友:
传说中的导线作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合1啥意思,拼版?还是就需要4个一样在一块板子上?

四个在一个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四轴的话,个人愚见可以不检测过流,反正出了故障就是炸鸡,不管你怎么处理,如果怕电池爆炸,不如在电 ...

受教l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迫症,DRC那些圈圈看着真难受

我也是  但是  要去掉  还要从新  打网络  想想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四轴的话,个人愚见可以不检测过流,反正出了故障就是炸鸡,不管你怎么处理,如果怕电池爆炸,不如在电 ...

如果和飞控通信能做好控制协调就不是这么说了

网友G:
不用吧,改下规则不行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  但是  要去掉  还要从新  打网络  想想就算了

不用重新更新,当时画PCB的时候设计成多通道就很easy了,现在也可以改

网友:
虽然看得不是很懂,但是看着漂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吧,改下规则不行么

具体改哪里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重新更新,当时画PCB的时候设计成多通道就很easy了,现在也可以改

怎么  弄成多通道的   没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  弄成多通道的   没弄过

百度 “原理图和PCB多通道设计方法介绍”,看完立刻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板子不错,不知道验证过没有。

没有呗    都没有程序

网友:
mark,MK四合一电调

网友J:
擦,我也顶。等打回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擦,我也顶。等打回来看看

能用了   给你发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用了   给你发视频

1.2的电调  烧1.1的程序  能用     烧1.2的不能用   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