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不支持位变量吗?比如:bit flag;

楼主(2014-12-03):
在CVAVR的例子里看到有这么定义变量的:bit flag;
ICCAVR应该不支持位变量吧?如果想达到类似的效果,应该怎样使用呢?

网友A:
用结构体吧
struct
{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  1;
  unsigned B2:  1;
  unsigned B3:  1;
  unsigned B4:  1;
  unsigned B5:  1;
  unsigned B6:  1;
  unsigned B7:  1;
}BITS;

网友:
真的不支持的。

网友:
可用匿名联合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结构体吧
struct
{

这一段不太能看懂。。。。。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byFlag;

这个类型:unsigned char 的数据,去反的话,不太好。
若真的是想用,可能直接赋值:先初始化为1,ranh 然后状态翻转,赋值为0;
不知道这土办法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一段不太能看懂。。。。。能解释一下吗

struct Bitname
{
  unsigned B0:  1;        //别看前面是uint型的,后面写了:1,则说明B0长度为1位。但这个uint决定了结构体长度为2byte,所以如果你只用到了8位以内,则还是使用uchar比较好。因为我有用过12位长度的,写unsigned B0:  12;
  unsigned B1:  1;
  unsigned B2:  1;
  unsigned B3:  1;
  unsigned B4:  1;
  unsigned B5:  1;
  unsigned B6:  1;
  unsigned B7:  1;
};

申明部分:struct Bitname flag;//说明flag是Bitname类型的结构体

使用部分:
        flag.B0 = 1;
        flag.B1 = 0;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 Bitname
{
  unsigned B0:  1;        //别看前面是uint型的,后面写了:1,则说明B0长度为1位。但这个ui ...

谢谢热心坛友。

网友C:
百度搜索"位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搜索"位域"

已经搞懂。谢谢、。C语言功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