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进程与其他进程间通信问题

楼主(2014-12-03):
我想请教下,一个守护进程 创建了一系列的应用进程,并且要对这些进程进行维护管理,那么守护进程和这些进程之间的采取的进程间通信方式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具体任务如下:
实现守护进程,该进程在系统自举时以root启动,系统关闭时终止,无控制终端,后台运行。
具体功能实现:
1.创建本地进程表;
2.创建进程通讯socket server;
3.启动子进程
4.建立进程间心跳询问机制,具体如下:
   a) 子进程定时发送心跳正常工作的信号(soket),报告正常状态
   b)当子进程处于无心跳状态时启用操作系统signal机制询问,使用signal异步回调机制适当做出处理
5.实现对子进程的重启和终止功能:

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解啊?

楼主:
对了,只须单向通信,所以不用socket,准备用管道

网友:
SOCKET就是常用的一种。其他还有PIPE,queue,mailbox,mutex,共享内存之类,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即可。

楼主:
哪个大侠写过或见过类似功能的代码,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我一般用共享内存

楼主: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我大概想出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大侠写过或见过类似功能的代码,分享一下,谢谢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好合适的通讯方式,代码找例程就够了,不难。再不行度娘搜一下网上有的是。

网友:
楼主查一下IPC通信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