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上电EPCS4配置过程中 普通IO状态

楼主(2014-12-03):
题目:在altera Cyclone 系列的FGPA(EP2C8/EP4CE)上电从EPCS4配置过程中
请问普通IO状态可以设置么?

现象:实测结果,一个被配置成output的IO,代码中初始化使其为0,
在上电过程中有一个200ms左右的高电平脉冲,
而这200ms正好是EPCS配置FPGA的时间。
后有发现一个unused pin(被配置为输入三态高阻),在上电过程中也有一个200ms左右的高电平脉冲。

问题1:如果想从上电开始,我的output IO就始终保持低电平,直到控制命令使其置高,不知是否可行?

已知:pdf中说output的IO 有内部上拉电阻,没有找到下拉电阻

求解。

由已知引出的问题2:内部上拉电阻,可通过quartus 设置为on,但是不知道的是,是设置所有output的IO内部上拉?可以指定某几个IO上拉么?

网友:
保持低电平应该是用内部下拉,pulldown

网友A:
唯一的办法:外部下拉

网友:
总要有一个状态的,难道是 float的?

即使是浮空的状态,在外面测量,可能还是搞电平的,只是驱动能力非常非常非常弱。

确实某些脚需要上电时为低电平的话,建议外部加下拉,或者加一级三极管反向。

网友:
还是外部下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办法:外部下拉

这个解答时正确的。

楼主:
Xlinx Sparten6 系列 上电配置甚至需要秒级别的时间啊
其内部可设置io在 配置期间是置高或是拉低

Altera 没有这项功能么?

楼主:
查了Altera 官网的论坛

http://www.alteraforum.com/forum/showthread.php?t=2892

http://www.alteraforum.com/forum/showthread.php?t=5927

http://www.alteraforum.com/forum/showthread.php?t=3649

All IO Pins of an unprogrammed device should be Tri-stated with a weak pull up. (cf. Cyclone II Handbook - Feb 08 - p. 1-3) So if you do not have a pull down at the pins you will see the pins go up to 3.3V.

The I/O are really tri-stated at power-up, reset, configuration and initialization (to be verified).
In cyclone II device, there are a weak pull-up resistors(~25kOhms) wich pull the pins high.
See datasheet and "configuration handbook"

得出结论在上电、配置期间,FPGA的IO默认是三态,且内部弱上拉,上拉电阻视VCCIO而定

cyclone handbook “Table 5-3 ” 有标出Rconf的值,如VCCIO=3.3V ,上拉电阻为25K
所以要使IO在上电、配置期间输出低,只有外部下拉电阻,“Table 5-3 ” 也给出了下拉电阻的推荐值1~2K

所以 3、5、6楼是正解!

PS: DEV_OE 可以研究一下下,貌似可以例外,不知道是所有Pin,还是可以指定某些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