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QUARTUS II 的ROM内容用KEIL 产生的HEX文件初始化

楼主(2014-12-03):
用魔法棒产生了一个ROM,想把MDK产生的HEX文件装入,出现了以下问题:
Error: Hexadecimal (Intel-Format) File contains an unspported record type at "Hello.hex" line 78

Critical Warning: Can't read 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 or Hexadecimal (Intel-Format) File ./rtl/Hello.hex -- setting all initial values to 0

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rom:u_rom|altsyncram:altsyncram_component|altsyncram_6942:auto_generated"

貌似是KEIL产生的HEX文件不符合规范,是这条代码出现了问题
:04000005000000AC4B

不知各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转换成bin文件呢?

网友:
格式不对吧

楼主:
找了下资料,确实是INTEL HEX格式啊

网友B:
你需要按照格式把这个文件写入mif文件,再在这个ROM的生成选项中选中初始化问价即可。据说也可以直接把hex文件作为ROM的初始化数据,不过我没有尝试过。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1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bin文件呢?

BIN文件不能直接下载啊,只有HEX和MIF文件可以,而我又不知道如何转换成MI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按照格式把这个文件写入mif文件,再在这个ROM的生成选项中选中初始化问价即可。据说也可以直接把hex ...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转换为MIF文件呢,找了一些MATLAB程序都用不了。
我的HEX文件里还包含了数据信息,校验信息等,转换成mif文件是不是只要数据区就行了呢?

网友C:
在Quartus 里建立一个hex文件,直接复制进去,完成,转来转去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Quartus 里建立一个hex文件,直接复制进去,完成,转来转去麻烦

到了这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number of words 就是ROM的大小,Word Size就是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mber of words 就是ROM的大小,Word Size就是位宽

我是要往ROM里放编译好的程序文件,其中哪些信息是需要的,那些是不需要的。是不是只把数据提取出来,一个一个写进去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BIN文件不能直接下载啊,只有HEX和MIF文件可以,而我又不知道如何转换成MIF文件 ...

好吧,刚才看了一下是我记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了这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很简单,首先新建一个mif文件,第一个选项是ROM的深度,第二个是ROM的位宽。如图我建了一个深度是19200,宽度是16bit的数据。然后随便改一个数据就好了。这样关掉的时候会提示保存。保存之后,再用编辑器打开这个mif文件,注意ADDRESS_RADIX和DATA_RADIX是否满足楼主要求。再在CONTENT里面填入所需要的数据,左边是地址,右边是数据。

顺便附上我生成的mif文件,,,,话说文件名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首先新建一个mif文件,第一个选项是ROM的深度,第二个是ROM的位宽。如图我建了一个深度是192 ...

受教了,谢谢